電腦喇叭耗電問題

楼主(2010-05-08):
我想問一下電腦喇叭如果只接電源耗電量兇嗎
如果不發出聲音喇叭單體不作動時耗電量大麻

跟電腦喇叭再作動出聲音比起來哪個耗電量比較大

网友:
可以直接跟你說一件事~

其實用電量最大的就是你的電腦主機跟液晶銀幕

要省電就少開電腦不就好了~^^

至於喇叭~我個人認為一個月不過消耗不到1度電量(台灣每度電不超過五元來算) 何必看那個勒~

网友:
喇叭沒發聲音..因該是不會有耗電的情況..才對..
除非~裡面有電路.那才會有耗電情況...
不然..你也可以 用電表去量 ...就知道了~~

网友:
電氣用品只有是上電中都會耗電,喇叭單體不動作時沒出聲或待機約幾ma以下,發出聲音看功率大小(W=I*V)應該有待機時百來倍電流(喇叭單體不動作,不耗電是指被動喇叭)

网友:
基本上是只要喇叭不響,一樣會耗電,比較少很多,因為主控ic 不需要去推動喇叭,,有聲音出來

有會牽扯出聲音大小聲,會有不同電流,就會吃電不太一樣

最省電 將 不要使用時候,所有電都切掉,

网友:
電腦喇叭很省電一般每一聲道只有0.5w左右。不耗電的。其實電腦喇吧本來就不耗電,電因為單體不好,所以聲音不佳,有空你把電腦喇吧的書出現接到船頭音響的單體上,聲音會讓你夏衣大跳。

网友:
電腦喇叭 ( 1000元以下那種 ) 有聲音跟沒聲音差沒多少,大概幾uA!
但是組合音響就不同了,台製雅瑟音響差了將近1、2W

网友:
回复 网友A:

w..7878 大

喇叭裡面不會有電路@@?

耗電記得沒錯 應該量他電流吧!?

如有錯誤 請大大指導一下~

小弟還是個小小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