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故障問題

楼主(2010-05-08):
我有一顆電腦喇叭接了電源之後電腦喇叭的LED不會亮

原本兩顆喇叭都會叫

現在只有單柯喇叭會叫
且電源插下去
副喇叭就會嗡嗡叫個不停
我的喇叭是KINO的音樂大師 多媒體式音箱 PS292

還有現在易插下去電源喇叭上面的IC就會發燙
那顆IC型號是TDA2822M
           SUM 9GO1TS

想問哪裡有故障或可以給電路圖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發燙的原因是因為供應給 TDA2822M 的電源有問題所致 , 建議您先檢查整流濾波電路是否正常 。

网友:
看你一個電腦喇叭可以發這麼多文...

讓人想回都不知怎麼回....

先做點功課吧!!不要發一些大外行的文吧!!

至少能夠解讀別人回的文...

電腦喇叭內部的結構,不會電路,電子零件稍為認識一下吧!!

內部的電源線,信號線,喇叭線都不知,別人怎樣幫你.....

网友:
查B+至聲音放大ic壓降是否過大.
一般有嗡嗡聲.IC發燙可能聲音放大ic壞了

网友:
檢查功率ic看看,不然看看是不是濾波電容有問題。

网友(2010-06-25):
我遇過是TDA2822M壞
你這個情形都是AMP  IC掛啦
電容順便查看看

网友(2011-04-20):
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
小喇吧換ic好像不太划算吧 0.0?

网友:
2822M一顆好像十幾而已牙!!

网友:
先查ic的+15   -15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