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00 少了on/off信號

楼主(2010-05-08):
現有Viewsonic VE700 一台,是客戶二修的,原本是高壓板故障,所以先查修高壓板,後來零件取得困難(沒有廢板)時間不夠,所以參酌大家作法,改成公板了,改了上電之後,背光不亮,信號正常(用手電筒看畫面正常),追查才發現少了on/off信號以及adj信號,(均為0.04V)也才發現是二修的板子,現在問題在on/off信號來源是經過哪些地方呢? 追線路追了兩個晚上,大概近視加深了,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有哪位大大有修過這樣ad版的問題的,給我指導一下麼?

网友:
如果不行不知道可否外加觸發電路.

网友:
ON/OFF還是需要由電晶體去推,高壓接座(AD)旁的貼片電晶體找看看。
一般電晶體是使用BJT,B極電壓會不會隨著開關機而跳動呢?
可以朝這樣的方向去找線路。大大您有圈起來的小貼片電晶體就是重點囉!有可能一修時,根本就換錯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用個5V加開關,模擬送ON/OFF信號?
空檔來嚐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據查線的經驗,ON/OFF接腳接到圖中貼片晶體之後,串個貼片Fuse,然後就找不到跟FUSE相關聯的接腳了! 我是整片的焊點都做電阻測試,都在1K歐姆以上,沒有短接的點。(那是不可能的,若這樣就不必上這元件了)所以來這裡求助了!

网友C:
on/off腳經晶體到MCU,I公板標準是3V以上ON,可由A/D-LVDS端+V(+3v.5v.12v...)串低電阻加二極體當啟動,安全一點可再推SW晶體,ADJ也是MCU控制沒信號就無法由選單,可用+5V串SVR手動調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off腳經晶體到MCU,I公板標準是3V以上ON,可由A/D-LVDS端+V(+3v.5v.12v...)串低電阻加二極體當啟動,安全一點可再推SW晶體,ADJ也是MCU控制沒信號就無法由選單,可用+5V串SVR手動調亮度 ...

我如果懶得找故障點的時候,我也是會用t大的方法來啟動背光

网友:
當找不到ON/OFF信號時,自己有用過比較賴皮的方法是從面板電源(VCC)取ON/OFF信號。

网友(2010-10-06):
我修了3台,都是100uf電容值不足,不到80uf,如果還想修電容就先換掉吧!一顆電容才3塊錢,13顆也才39元,先試試!

网友:
ON/OFF不是在圖1上邊的接口嗎?它是送往高壓板的吧!?下邊接口是電源板送過來。沒電壓也可能是空接(沒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