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718的PI板維修

楼主(2010-05-08):
如下圖的電源控製IC紅圈處輸出電壓為6.4V~6.9V之間
現在的情況是PI板若沒接AD板輸出的電壓為9V(高壓板)5V.3.3V.2.5V(AD板)
很明顥的供給高壓板的12V不足
若接上AD板,出輸電壓為9V-2V-1-8V-1.3V
對應上面的,原先不足12V的沒變,但其它供給AD板的3組電壓都降下來了
請問是這棵IC造成的嗎??

网友:
大大您好,Vcc在跳動了。
找一下Vcc的線路,看看是哪邊影響。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再請教一下,那VCC跳動不是因為IC本身問題
而是後面有元件損壞是這樣嗎??

网友:
目標可以朝Vcc不穩先著手,不先判定IC本體故障。
拆掉IC之後,再量看看電壓還會不會跳動呢?

楼主:
請問VCC不是要有8腳位的150V輸入才會有輸出的嗎??
我己拆掉IC..量6腳位並沒有任何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八腳是高壓電流源,它也是必備條件囉!
拆掉之後沒有電壓.......小弟我經驗不足,也僅能說..... 不明什麼原因,不過也能順手看一下6腳的線路跑到那裏去了。與Vcc不穩無關,而是有可能與IC周邊的線路有關。
小弟我還是會大海撈針,把周邊的電路先摸個底。
上次修那顆液晶螢幕的外置變壓器,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檢查3極管 鎖在鋁片散熱器上的功率晶體 與周邊電晶體

楼主:
阿國大大~不好意思,那個我不會測量
我目前的功力只到看到電容爆換電容而己
今天那一棵電源控製ic還是我在網路上爬了一晚的文才找到的資料
請問電晶體測量方面要去參考什麼資料呢???
可以給個方向嗎...謝謝~

网友:
你把他拆了又送電?????
這下完了~~~~~MOSFET因該也毀了~~~~~看看保險絲有沒有炸斷了....

基礎問題去新手區爬文吧~~~

楼主:
這塊pi板是我自己的
主要是拿來練功的,燒了沒差
目前己休息中,明天再來量看看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我會多去新手區爬文的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沒那麼容易毀掉。
那時候忘記請萬能大把MOS的G、D、S腳斷開。
現在能做的,先把MOS請下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國大大~不好意思,那個我不會測量
我目前的功力只到看到電容爆換電容而己
今天那一棵電源控製ic還是我在網路上爬了一晚的文才找到的資料
請問電晶體測量方面要去參考什麼資料呢???
可以給個方向嗎...謝謝~:h ...

==========================================

一般來說,對於入門 or 不是很懂線路的人

想要研究維修~~~最好是用"零件替換法"~~ 直到換好

也就是說~~你懷疑哪個零件有問題,就去買"新的"來替換 ,切忌移除晶體通電

以LCD電源板來說,其實電源管理晶體~~也就那幾顆,(主要是買不買的到的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我會努力的~~
另外若有有人這塊pi板的話希望可以賣我
我想拿好的板來直接對著測量....
這個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我會努力的~~
另外若有有人這塊pi板的話希望可以賣我
我想拿好的板來直接對著測量....
這個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
對於晶體燒掉可以量的出了

但是對於所謂的"軟性"故障(元件不良),就量不出來....只能以"示波器"才能看得出來

例如: 你power板電壓會浮動,之前遇過+12V DC ,會在 +11.89 ~ +12V ,一直變動
      後來抓出是電源管理晶體故障,這用"電表"比對就怎麼也量不出來

楼主:
上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板子沒有燒掉...
我把原本那棵ic再焊上去了
情況和先情一樣...
我想先尊從ultraman大大的方法
買那棵ic回來換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