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洩放電阻的問題

楼主(2010-05-08):
最近維修的幾顆POWER有些很奇怪  不知該不該提出來問
但是學問學問  要學就要問  準備好被罵的準備了

首先最近維修的一些小顆POWER 就是體型很奇怪  迷你機殼的  準系統的 那一種
原本以為故障  但是拆開檢測各部分的零件  確定都沒問題  但是就是無法啟動
就算可以啟動  也是沒有PG信號
後來  發現必須加上負載才能夠啟動 PG信號也出來了 這是為何呢?
------------------------------------------------------
還有一顆更誇張  必須2條線都加上負載才能啟動哩(迷你POWER只有做2條電源線給光碟和硬碟)
另外一顆  竟然只有3.3V找不到洩放電阻  維修完畢呈現功率不足的情況  後來我從廢板上拆了一顆22歐2W的電阻上去
竟然全部功率上來了  這是為何呢?
------------------------------------------------------
還有一顆主變壓器之後 經過共扼現圈就上濾波電容及洩放電阻  然後在每條輸出線路分別又經過一顆MOSFET再輸出
所以後面的對地電阻會量不到 推翻我以前的常識  迫使我必須學習新的維修方式
問題是每條線路加上的那顆MOSFET作用為何? 翻遍大大們所提供的線路  似乎很少看到這種設計
(有看過在其中一條有加MOSFET 但是沒看過每條線路都加的)
-------------------------------------------------------
這幾顆都是檢查過線路之後才做這種測試修改的  而且都上機測試2小時以上
因為我的電子程度很差  只憑以往的經驗做這種維修  無法滿足我的求知慾
希望有大大們理論上的講解

网友:
以往電源供應器大部分都有最低輸出限制,有些甚至無法空載輸出,電壓回授點一般需要更多的用電量,才可以讓其他輸出一起被拉起,這種情形在接上電源供應器所標示的最低輸出需求的負載後,各輸出才會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