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竟然比BIOS還頑固...

楼主(2010-05-08):
今天第一次玩熱風槍拆解BIOS,玩很久終於拆下來了
溫度從一開始的300度調到接近400度
想說連PLCC這麼多腳都拆了,來拆個故障的MOS吧
這顆MOS的位置還蠻妙的,在ATX電源以及兩顆電容中間
好吧,調300度開始吹,吹了幾分鐘後完全沒動靜,開400度,上吧!!
N分鐘後.......無動靜,很怕電容爆了,用手下去摸,OUCH,燙到了!!
繼續吹MOS....又經過N分鐘,依舊不動如山啊
敗了.......第一次熱風槍之旅戰果:BIOS兩顆
想到BIOS要焊回去還是很頭痛啊...真怕短路跟空焊

网友A:
MOS的pcb layout應該有考慮到散熱問題,是pcb板把熱導散了。

网友:
加油拉 ~多練習拉 ~你多拆各幾片 主機板 ~ 你就發覺 很簡單囉 ~
慢慢 就會知道重點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一次玩熱風槍拆解BIOS,玩很久終於拆下來了
溫度從一開始的300度調到接近400度
想說連PLCC這麼多腳都拆了,來拆個故障的MOS吧
這顆MOS的位置還蠻妙的,在ATX電源以及兩顆電容中間
好吧,調300度開始吹,吹了幾分鐘 ...

現在的 MOS 体積較小,應該比以前 P3 時代的 MOS 好吹了..

看一些影片,好像很簡單,其實..

最近我也敗了台 ATTEN 858D+,也是覺得拆 MOS 比較難..

應變的方法,就是使用熱風槍先在周圍預熱,然後先拆兩支接腳(用鑷子先讓其離開鍚點),再來專心拆 D 極..

時間呢?真的很難定,要看鍚的位置,某些位置卡到陰,時間就要落落長..

但要注意,不要把零件燒壞了..

真格的,看人家的,跟自己的体驗,真的是差很多.. 這些都是一一需要自己去摸索的.. 也正是樂趣所在..

网友:
比較重要的是 MOS還沒動 手指七分熟 XO醬在那裡 拿來加一下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400度會不會太熱阿,這樣BIOS有時會撐不住吧

网友:
我到最後覺得還是烙鐵好拆。
先把兩支腳剪掉...最後再用一沱錫在最大片的接點上...就行了

网友C:
看了這摸多的回覆文~~~~~
其實~~~是有技巧的~~~~
他有3個風嘴...遇到難拆或是周圍有東西~~~~
我通常~~~都是換最小的那一個下去拆的~~

网友:
新戰力入手後BIOS在下還沒拆過,MOS倒是吹了不少了,溫度設定在350度然後除了以畫圓圈方式小幅移動吹嘴,另外一隻手別閒著,拿著夾子什麼的待命,邊吹邊輕撥,MOS移動了就夾起來!不用幾秒就吹一顆了.
另外,如果MOS旁邊有電解電容之類的阻礙物,在下會先把它拆下來,以免妨礙作業!

网友D:
烙鐵拆MOS,到現在已經練到沒有再怕了!(只要旁邊障礙物淨空就好了)。.....分明是吹牛。
現在想練的是拆BIOS。
貼張圖。(這塊板子到現在還沒找到問題點,還花了100元請人代燒...... ,代燒的那個老板,還不讓人在旁邊看他燒,拿著我的rom跑到自己的工作間躲起來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鐵拆MOS,到現在已經練到沒有再怕了!(只要旁邊障礙物淨空就好了)。.....分明是吹牛。
現在想練的是拆BIOS。
貼張圖。(這塊板子到現在還沒找到問題點,還花了100元請人代燒...... ,代燒的那個老板,還不讓人在旁 ...

挖~~~拿IC到現場燒還要100元阿~~~
拿來我這~~~~50元.....如果是拿到電子材料行~~~要價300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很黑心!原本要找逃兵大的,後來問他一下,他沒辦法燒PLCC。
只好找人燒。
原本也有想到您,但來回郵資加一加,也是100,只好找那個老板。
現在有點懷疑那顆rom裡面到底有沒有程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黑心!原本要找逃兵大的,後來問他一下,他沒辦法燒PLCC。
只好找人燒。
原本也有想到您,但來回郵資加一加,也是100,只好找那個老板。
現在有點懷疑那顆rom裡面到底有沒有程式啊? ...

不用寄來阿....你沒看到嗎~~
本論壇的會員~~~只要我有舊的IC含運的價錢就是100元阿~~~~
不過那也只限PLCC與DI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為調350度吹半天還是無動靜哩,就火大調高溫度
不過沒敢調到400啦,大概386左右,如果那個LED顯示準確的話..

旁邊的貼片元件看起來也是完全沒熔化哩,似乎是不同世界...

該不會是我怕熱吹電扇吧  電扇是有固定只吹人啦

吹MOS這片是記憶體附近目視有損毀,DDR記憶體電壓不正確,輸入3.3
不過晴天霹靂的是,上了debug卡才發現....pci上沒有clock,先冰封起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的pcb layout應該有考慮到散熱問題,是pcb板把熱導散了。

B8302044大說得沒錯.常維修主機板應該常遇到拿烙鐵拆電容.加熱了老半天還是拔不起來.是因為有用銅泊把熱散開了~~
但我懷疑你是隔牆打虎阿~~400度ㄟ還不起來.雞都烤熟了n_097|

网友:
該不會你拆的是無鉛的..........

楼主:
下次我會記得順便烤雞的

楼主:
昨天又試了一下,還是不行哩......
這是之前拆下bios的圖....

對著銲錫吹的話,只是感覺銲錫有熔解但是一下子就又凝固了
很像是溫度剛剛好到達熔點,下面是銲錫的熔點,熱風槍溫度已經調在390度左右了

包裝內未裝的東西,會影響溫度嗎?

网友:
其實慢慢 拆就可以的阿 ~..
慢慢的溫度上升~不要想要幾秒就下來 `..
基本上 都很好拆的 ~如果配合 下加熱的話 溫度可以不用很高就可以取下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沒想過要很快拆下來哩,只是吹了應該有20分鐘還是沒動靜
實在是考驗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這摸多的回覆文~~~~~
其實~~~是有技巧的~~~~
他有3個風嘴...遇到難拆或是周圍有東西~~~~
我通常~~~都是換最小的那一個下去拆的~~

shunxing大的方式你有試嗎.換小一點的頭烤下去.還有你距離多遠阿.可拍一張來看看嗎.說真的那溫度讓你烤個3分鐘板子都變形了.除非你距離太遠

网友:
BIOS flashrom應該還算不難拆,畢竟烙鐵都還拆得下來,如果是IO那就真的難拆了(技巧,只是我沒拆過,不知道需要什麼技巧)。

楼主:
回复 网友H:

shunxing大的方式有試過,換最小的風嘴去吹了
距離嘛.......是很討打的距離...就大概1~2公分吧....快碰到了
知道不能離太近  不過完全沒動靜就越來越近了
(心裡說不要,身體倒是很誠實哪!!)

今天有e-mail給賣家,回應是...開380-400度,風速開6
我自己是都開3~4,怕吹跑小元件,該不會是風量開太小?
照片的話,記憶卡丟在公司沒辦法拍哩...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真不知道你怎麼拆的....
我用300度...就可以輕鬆拆下了阿.....
除了無鉛的~~~要調到350度....
不然我溫度都只設定在300度而已~~~~
該不會你熱風槍的品質有問題???溫控錯誤?
我在買衡溫熱風槍的時候都會看版本~~~~
新舊版的溫控有差異的~~~~~有的很準~~~有的不準..
要注意一下.....最好拿溫度檢測器測試出風口溫度~~
這樣才知道你的東西是好的還是壞的..
正常~~出風口的溫度會有50度到100度的溫差...
也就是為何要調整300度以上才能拆下零件的原因....(冷氣房也有差喔~~)

楼主:
昨天又試過後....放棄了
拿烙鐵+銲油+錫 硬拆下來了 D極腳也斷掉了

网友:
其實拆mos晶體.不一定要用風槍.我都是拿烙鐵跟吸錫槍.先吸兩腳的錫.然後拿一字起子輕輕的先扳離開板子再加熱另一腳.以夾子拿起.但也失敗過.要小心n_134|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試過後....放棄了
拿烙鐵+銲油+錫 硬拆下來了 D極腳也斷掉了

我剛開始使用熱風槍時,有個錯覺,喜歡和烙鐵比較,所以..

這一陣子試了很久,也拆了很多東東,到目前為止,還沒拆不下來的零件(除了 PCI、AGP、RAM 座,不過 Wason 大可以拆下來)..

我的心得是不要用烙鐵的思維去使用熱風槍,使用熱風槍三個要領就是 溫度+風力+時間,這三者缺一不可,掌握這三者之間關係,就可很快樂的使用熱風槍來拆零件了..

另外,零件所在位置的物理性質(如是否接地、其下是否有大片散熱片),都會左右是否好拆的原因..

以 MOS 來說吧,我先前也不成功,因為 MOS 大多有散熱,所以其下都是一大片銅片,其實我覺得,為免拆壞 MOS,不妨先在其背面加熱個約1-2分鍾(視位置而定),再在正面吹個幾下,應該就很容拆下來了,溫度也不必太高(300-350),風力約 5-6 即可..

另外看鍚的變化,也很重要的,若是夠熱,鍚自然會熔化,拆就很方便了.. 若是看不清,不妨用鑷子尖端試試鍚點,就可得知鍚是否已熔化..

楼主:
謝謝以上各位大大的不吝指教 再去找我可憐的殺肉板子繼續實驗去
這塊殺肉的板子是奇妙的DDR正插反插都可以扣上卡榫的神奇板子
第一次看到板子過電冒煙的美好經驗哪....

网友(2010-06-28):
無鉛的板子我都開380度才能快速解焊,不然330度要等很久 ,

网友:
換工作已經很久了...
以前用熱風槍的時代還沒有無鉛製成...(突然感覺我好老... )
300度...頂多調到330度...
拆一顆MOS不用5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