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面出現音量最大值是窗,不受控制

楼主(2010-05-09):
大大們好,我有一台飛利浦的17吋液晶4:3型號170B5,它時常隨機的就出現音量調整視窗並且都自動調整到最高極限,我這時按任何控制面板上的按鍵都沒作用,但是按ˋ按鍵時可以看到音量視窗的按鍵調整圖案(按扭圖案)會閃動(表示有押按),這時候只有電源按鈕可以關機開機,有時甚至就突然關機然後就開不起來,電源燈也都不會亮。但有時後放一陣子卻又能開機使用,我檢查過每個按鈕用電錶量測押按都正常,也用別台來交叉測試燈管也正常,現在不知道要在檢查哪裡?所以請大大們解危,感恩~

网友:
這問題~~~爬文吧~~~~~很多相關實例與解決辦法~~~
或是請教其他大大們~~~~~~

网友:
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把你LCD的所有開關按鈕換掉就可以解決了!

注意 : 我是叫你"全換"~別自作聰明只換幾個或是換你認為有故障的

=====================
若還是一樣,那恭喜你 AD板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去爬文,還有那些按鈕我都有量測過都正常,我去爬文研究看看再來試驗。我是看到先前有一篇說三星的要程式重燒,如果是這樣就完蛋。

网友:
OSD按鈕換掉看看...有量過並不代表不會壞...

网友:
真的是這樣,小弟手上1台會自動出現OSD,按熄了一樣又出現,開關拆下來每顆都沒問題,換新的按鍵竟然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SD按鈕全部換掉先

网友:
按鍵除了用低阻檔量導通外,還要用高阻檔量是否有絕緣不良(漏電)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