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廣告招牌設計

楼主(2010-05-09):
請問我要製作一個廣告招牌上面會有LED燈作跑馬閃爍,可以用甚麼軟體先設計預覽嗎?Flash CS3做的到嗎? 如何作?
本身是個電腦白癡,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助在下,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製作一個廣告招牌上面會有LED燈作跑馬閃爍,可以用甚麼軟體先設計預覽嗎?Flash CS3做的到嗎? 如何作?
本身是個電腦白癡,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助在下,感激不盡 ...

這個東西~~~~L大就會做了.....只是價格不便宜.....
一般的89C51就能做到了....

只是~~你要設計成能預覽相對的~~你要先能用軟體模擬你的廣告看板吧....
模擬出來之後~~~還需將你的動作轉成你廣告看板的資料碼.....這有一定的難度耶.....
只要是程式設計軟體因該都能成功設計出你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要設計軟體,我父親本身是做招牌的,有客戶要做一塊有LED跑馬燈的招牌,LED方面已經有現成的控制器,只是客戶要求要預覽做好之後的樣子,想說Flash CS3可以作動畫,但我對這方面並不熟悉,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設計軟體,我父親本身是做招牌的,有客戶要做一塊有LED跑馬燈的招牌,LED方面已經有現成的控制器,只是客戶要求要預覽做好之後的樣子,想說Flash CS3可以作動畫,但我對這方面並不熟悉,不知是否可行 ...

3D預覽圖阿......這就要看你對該軟體熟不熟悉囉....
要是我~~因該會把現場拍照....然後再拍成品~~用合成的..讓客戶自己參考~~~~~
要做圖..本身美工也要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