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P4P800的網卡驅動!!(已解決)

楼主(2010-05-09):
前略.................

很高興有各位的幫忙及解說,雖然沒在這找到想要的答案,但也讓我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
是裝置管理內網卡成驚嘆號而不能用嗎???手動安裝驅動也不能用嗎???官網找的一定可用,裝置管理內網卡正常而不能用,要考慮是否另接PCI硬體IRQ衝突,RJ45跟耦合匹配器不良,軟體漏失跟中毒(重裝系統可忽略)

PS:XP問題較少驅動問題,win7跟64BIT要試

网友:
進安裝模式把網卡刪了後..再重開機到系統內安裝一次看看
自由天空的drive有時會誤判..造成安裝後卻使用不良...

网友A:
這種的還比較好處理~~~~~~~
等你遇到ACER的筆電有一批使用ATI獨顯的~~~
你把他的系統改XP之後~~~~你只要裝他的顯卡驅動~~~
重開機就是藍屏........不然就是狂當機~~~~~~
我為了解決那問題~~~被筆電玩了3天.........
原因出在~~~~官網的驅動~~~NET2.0檔案有瑕雌......
用驅動包驅動~~~~更不用說~~~重開就死機~~~
最後的解決方式~~~~~去ASUS官網抓相同的驅動~~~
不過~~那個驅動一樣也會死機~~~
解決方式~~~把ASUS的NET2.0覆蓋到ACER.....
這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我光是重灌那台筆電至少10次左右....

那個整人的顯卡型號~~ATI HD 3470.........會整死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還比較好處理~~~~~~~
等你遇到ACER的筆電有一批使用ATI獨顯的~~~
你把他的系統改XP之後~~~~你只要裝他的顯卡驅動~~~
重開機就是藍屏........不然就是狂當機~~~~~~
我為了解決那問題~~~被筆電玩了3天.........

............................................................
有參考價值,搞不好那天用得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找到NET2.0...算你厲害~~
shunxing果然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