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笨Q(BENQ) FP931 19吋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09):
話說5/8號的早上
心血來潮的跑去台北一間出名但無招牌的早餐店
買店裡最出名的燒餅油條來吃
買完之後覺得無聊
就跑去附近回收場看看有何好東西
說時遲
那時快
有一位客人拿了一台笨Q的螢幕要回收
我立刻衝過去拿起來看
看完之後
就立馬跟客人說我要買
然後就用了很漂亮的價錢$$120買了下來
接著就很快樂的回家測試了

測試開始
上電測試螢幕無任何反應

拆開來看了一下電源板
發現撿到軟的
耶~真是高興
立馬騎車跑去材料行買電容

把壞的電容拆掉
換上好的電容
上電之前把保險絲及其他晶體量測了一下
確認全都無誤後
才再次上電測試

燒機二小時
無任何異狀
完修OK

整個維修過程一直有個遺憾
就是這次買來的沒有固定座啦
所以我決定自己做一個固定座
待做好時在發帖給大家看

网友:
恭喜完修阿n_131| 讓你撿到軟的n_136|

网友:
挖~~~~120元買下~~~~~~~賺到囉~~~~~

网友:
囋哦!超便宜買進,又檢到超軟的,運氣夠好
當然也要會拆會修內
恭喜你完修!

底座可以參考版內有高手用水管製作,那篇很精采,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水管那招真是不錯
可以去參考參考....

网友:
真便宜啊~~賺好大~~
如上面的大大講的,座可以參考水管的方法還滿不錯的!

楼主:
小弟看了一下各位大大說的水管製作固定座那篇
只能說一個字~~~~強!!!!!

网友:
我只能說一個字~~~爽~~~
自己要用的用各水管做一下很正點的~~而且還有實例可參考

网友:
真是好修理
我也到回收常收東西

网友:
吃個燒餅油條想不到就有這等運氣好康。下次再加一個飯團看看,應該就有底座了。

网友:
早餐我要改吃
燒餅油條
再去簽樂透

网友:
買樂透?那燒餅油條要特大號的

网友:
厲害,隨便檢查一下,隨便修理一下,就完成了,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強...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也要..... ..........................吃燒餅,油條。

网友:
運氣真好,恭喜大大~~:) :)

网友:
老闆;來兩套特大號的燒餅油條

网友:
恭喜你啊!!!这个机器还有几个C5707容易坏啊。。呵呵

网友(2010-06-10):
真便宜阿~
我昨天在台南買進250一樣壞了兩顆電容25V470UF跟25V1000UF
其餘完整沒缺腳座

网友:
上週六運氣也不錯,載一堆廢紙賣了兩百多塊,老板娘還很熱心說剛收到一台17吋,看我有沒有興趣,檢視一下面沒破300元成交,拿回家上電測試竟然是好的!
真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担心呢!

网友A:
即使上電是好的,最好拆開來檢查及補強一番囉

网友:
買這東西要看運氣, 一年多前去跳蚤買 15吋 $500,
價錢很硬砍不下來, 急著練功用只好買下, 但是
高壓低壓電容都無異狀, 修不起來.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了但是依個問題是為什麼你出120元不要出100元不是更好嗎還是你們那裏的回收架式120  元呢

网友:
現在的液晶螢幕很便宜n_071| ,所以汰舊換新的情形很普遍 壞了就丟n_059| ,因為要送修很麻煩n_021| ,所以,到資源回收的貨,不一定是壞的,或死當品:on_0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上電是好的,最好拆開來檢查及補強一番囉

是啊!當然是二話不說就拆了,目視檢測雖無異狀,但補焊是一定要的,至少讓他撐久一點嘍!

网友B:
我的FP931

不過我的這台FP931換上2科電容後.插電後會畫面一閃指示燈亮綠燈但是沒畫面等很久都沒出現.我拆開裡面卸下5707來檢查發現都正常無擊穿.
板子大致上看來有兩個地方有燒黑情形保險絲都沒問題目前剩下2顆電晶體沒檢測因為不知道怎看
對了我是新手沒傳過圖片不知道要怎傳上來

网友:
真是太軟啦!恭喜賺到壹台

网友:
運氣太好了,吃早餐也買到便宜貨,又是小問題,有沒有考慮買個樂透看看,說不定下個頭獎得主就是你了。:)

网友:
冒喜ㄚ!冒喜ㄚ!如果每天都有這種事情發生就太高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過我的這台FP931換上2科電容後.插電後會畫面一閃指示燈亮綠燈但是沒畫面等很久都沒出現.我拆開裡面卸下5707來檢查發現都正常無擊穿.
板子大致上看來有兩個地方有燒黑情形保險絲都沒問題目前剩下2顆電晶體沒檢測因 ...

先用手電筒看看有沒有影像,若有則可以往高壓電路及面板燈管找問題。

网友(2010-08-21):
好棒喔~~真是幸運的家伙

网友:
不但買到的價錢便宜
又撿到軟的
真是恭喜阿

网友:
恭喜你維修成功阿~~

网友:
真的是檢到軟的,不過也是版大有一定的工夫阿

网友:
哇~~賺到軟的 連早餐ㄉ都賺回來ㄌ阿~~~~不錯

网友:
真是叫人羨慕
我的還在待修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你檢到軟的
ㄏㄏㄏ

网友:
運氣真好
又便宜又軟
哈哈哈
爽死了

网友:
運氣真好
恭喜你檢到軟的
謝謝分享

网友:
LUCKY BOY 恭喜你囉.版大.

网友:
台北人多賺的錢也多,所以液晶壞了就換,真是好地方。像鄉下地方都沒有,這種好康的

网友:
運氣不錯喔!小弟也正在學習電源板.驅動板的檢修.目前大約都在拜讀前輩們的作品.很感謝大大的無私教學

网友(2011-01-20):
120撿到好東西啦 不過原來要到回收廠等才會等到好東西

网友(2011-03-17):
請教一下,我也有一個相同型號的lcd,也是有更換爆掉的電容及擊穿的c5707二顆,開機還是無畫面,請問k大,有提說,開機前有量測一些晶體,如何測量,謝謝!初學者

网友:
好軟 >"<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2011-04-18):
線幕ㄋ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