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壞軌!!(已解決)

楼主(2010-05-09):
最近有台電腦跑的很龜速,結果檢查才得知是壞軌造成的,而我當時想說應該可以不用重灌電腦才對,我就用xcfwinst_0580這個工具把原硬碟上的系統對CO到別顆的硬碟上去,結果不能開機 (新硬碟是正常可以用的),有先前測試過了;有沒有可能因為壞軌而造成資料有所損傷,所以我才會失敗?

[local]2[/local]

网友:
Q:不能開機 (新硬碟是正常可以用的)
A:用XPE開機看HD資料是否在,有可能MBR有誤,用SPFDISK單一選單跟主啟動是否已標示A

网友A:
其實可以在dos下用ghost -fro來做強制的資料轉移....
轉移完後不能開...再使用spfdisk -mbr來做修復mbr的動作...
這樣應該就行了....

但...壞軌如太嚴重也是無法使用這樣的方法來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可以在dos下用ghost -fro來做強制的資料轉移....
轉移完後不能開...再使用spfdisk -mbr來做修復mbr的動作...
這樣應該就行了....

但...壞軌如太嚴重也是無法使用這樣的方法來救哦! ...

............................................................
若是用這兩個倒是可以先試試看(不過不適合在現場試),看來要先弄台電腦給她先用了;那顆壞軌的硬碟老實說是壞得蠻徹底的(個人經驗),跑個網頁都要十分鐘左右,太久了,本來以為當掉了,但卻沒有,看來還是要先充實一下基本功才行啊!!
多謝您的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能開機跑網頁都算不錯了....
最討厭的是壞軌壞在第0或第1軌...
那就連開就不能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低階化硬碟哪顆壞軌的硬碟  有時可以救好他
缺軟體的話我有  不過需要小心 低階化最多只能2次
3次會造成磁粉刮光光   你會瘋掉   因為她再也不能讀寫資料(小弟以前玩過好幾顆)
給你參考  前提是保固外

网友D:
低階化後的硬碟大多撐不久~~壞軌後救軟體說不準的,有沒有可能因為壞軌而造成資料有所損傷,所以我才會失敗---有可能某區段斷了~剛好是系統,跟ghost一樣道理,太多壞軌一樣go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階化後的硬碟大多撐不久~~壞軌後救軟體說不準的,有沒有可能因為壞軌而造成資料有所損傷,所以我才會失敗---有可能某區段斷了~剛好是系統,跟ghost一樣道理,太多壞軌一樣go不了! ...

可能真是如此,因為我用檢測時看到壞軌區域光是在第0磁區就有17個之多,就果co到別的硬碟上時反而開不了機!

网友(2011-04-08):
原來是這樣子啊!可以先把有壞軌的地方,分割成磁區,然後隱藏起來。
這樣子又是一顆新硬碟了!

网友(2011-06-05):
長見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