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KYOCERA FS-1010 雷射印表機進紙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09):
這篇很早就想發了...但我想發完後會被修雷射印表機的人追殺....因為很軟...
但又沒人什麼人知道....所以維修後收的費用還滿高的n_089|

廢話不多說,先來看看今天的主角吧!

客戶每次印都會進紙異常..列印出來如下圖...
為了保護客戶把一些資料給隱藏了

接下來要開始動刀了,首先把紙匣取出來...

再來打開上蓋...把紅色圈圈內的螺絲取出!

取出後就可以把上蓋拿掉..拿掉完後的樣子...接下來.....

看右邊的控制按鈕那..今天要動刀的是那邊...機板的位置...
如圖~用小支一字起把他翻開...

接下來看到背面...先把圖內的紅圈螺絲轉開...

看到擴充板了~拆下後再看到機器前方

前方..有個小卡榫...用小支一字起去把他鍬開....

打開後就能看到機板了...密密麻麻的真多線...

不用譫心..阿水出品就是Step by step 教學...
宛如有真人在身邊教學~~~讓您在家也能輕鬆學習~

看到下圖...如圖把紅色圈圈內的線都移除吧!
移除後就能拆掉紅色箭頭的那個白色蓋子了

移掉白色蓋子後..就會看到兇手一....電磁閥....

接下來把機板的螺絲都拆了..就會看到兇手二和三....

為什麼電磁閥會造成進紙異常..這三個電磁閥主要是在控制取紙輪的...
所以他們的開合不正常會造成紙張提早或是取完一張紙後不停止的再取下一張..
而..真正的兇手是???????

是他....如圖片....
電磁閥在開張和合閉時會有聲音..所以廠商會在接觸點放一片小海棉.....如下圖紅圈處..
但海棉用久時會造成老化而有了黏性.......進而造成了開合不正常...開合不正常...
自然而然取紙就會有問題囉.....

近看一下兇手吧!!

按看看是否會黏住...

處理方法就是......把老化的海棉處理掉...或是直接拿去沾一點沙...讓他沒黏性...
後面就忘了拍照了..而把海棉處理掉後會發現進紙的聲音會變大聲一點..
那是電磁閥開合的聲音..沒關係...如果怕吵..再找塊小海棉貼回去也行哦!!

之後的步驟就和拆機一樣..反向裝回就行了!!
下面放個影片..可以看看..電磁閥..只要有一點小黏就算是不行了。

好了..今天課程就到這囉~~~~各位大大們..我們下次見!!掰掰

998.7 KB, 下載次數: 292

网友A:
阿水大,家裡也有撿一台,跟這台一模一樣.......但印出來不均勻,就不想修它了....擺在旁邊納涼...卡灰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碳粉或是光滾的問題哦!!...
但...買完也跟買新的差不多價錢!

网友:
阿水大,好詳細的教學文,受教了!
之前在某公司負責維修品處理時,這類的故障配合維修商至少報價兩千以上!
您這麼一來會不會被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怕被我維修的客戶看到XD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安啦= = 不會上來看@@~

精采的維修,印表機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雷射的維修費用要麼高喔= =
我拿過噴墨去給人家修 300塊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怕被我維修的客戶看到XD

哈哈~~怕被看到還放~~~~~
我是不怕被看到~~~~
就算被看到~~~~那就請他以後自己拆拆看~~~~
保證故障的更大條~~~要是被我發現客戶自己玩過~~
我會報價在高一點~然後請他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啦= = 不會上來看@@~

精采的維修,印表機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雷射的維修費用要麼高喔= =
我拿過噴墨去給人家修 300塊搞定.

噴墨已經是死豬價了~~~
還好我現在只修電路板~~~已經拆好的~~直接把電源板寄來給我修的~~~
也是300元~~~~不過~~~光材料要是用全新的~工錢就不用賺了...
通常會收300的~~都是很簡單的問題維修~~~~

网友:
阿水大真厲害,
之前有一台就直接送回收了,
然後去買台新的HP雷射複合機,
還是會修理的人比較厲,

网友:
紀錄偷學中 看整個維修過程單拆機與組裝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雖然軟~可是不得要訣拆機可能是越拆壞越多越重吧:)

网友:
京瓷這個系列的印表機都有這個問題,原廠報價沒錯,因為要換整組的

有同好實驗過,雙面膠貼3M的最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怕被看到還放~~~~~
我是不怕被看到~~~~
就算被看到~~~~那就請他以後自己拆拆看~~~~
保證故障的更大條~~~要是被我發現客戶自己玩過~~
我會報價在高一點~然後請他報廢~~~~ ...

這台的SERVICE MANUAL很好抓,自己拆並不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回收請通知我吧n_120|

回复 网友H:
沒有經驗有SERVICE MANUAL也不好下手吧~呵呵~~

网友:
阿水大大
HP 和 EPSON 的進紙器也是用電磁閥嗎?

网友:
嗯,這個只要一點點的時序不對,
對機器來說,就會差很多!
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是有時候也會很容易給乎略掉!

网友:
感謝
身邊剛好一部 FS-1000
它的問題是有時候會不進紙,或卡紙
等下拆開看看是不是電磁閥海綿黏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這是雷射的通病!

回复 网友J:
可以試看看...還有取紙的橡皮用酒精清理看看

网友:
有一台fs-1000行得進紙都慢一些,我也試一下

网友:
雖然說江湖一點訣,講破就無價值
但是真的要我拆那麼多條排線我就沒有把握裝得回去
還是很佩服阿水大大精修雷射印表機的功力
並且感謝冒著被同行追殺風險無私的分享

网友:
阿水大大 這一篇真是詳細又精彩的教學

网友:
回复 网友K:

排線沒什麼問題,接頭有防呆,只要小心不要把線扯斷了(線蠻細的)
況且有阿水的圖可以對照,不用怕裝不回去,不然就自行用數位相機拍下備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水大,家裡也有撿一台,跟這台一模一樣.......但印出來不均勻,就不想修它了....擺在旁邊納涼...卡灰塵。

s10274chen大.印不均有可能是光鼓問題,你可試著拿無脂棉花橫向,也就是光鼓拿橫的橫向推擦,給光鼓拋光一下應該就可恢復.重點碳粉夾要有碳粉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L:

當時也有懷疑碳粉夾內的碳粉量可能不足,拿起來搖ㄧ搖,沒有很沉,也就斷定碳粉夾了,後續也不太想修了。
假設再買一顆碳粉夾,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了。
謝謝您!也謝謝阿水大。有哪根筋想到,再搬出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時也有懷疑碳粉夾內的碳粉量可能不足,拿起來搖ㄧ搖,沒有很沉,也就斷定碳粉夾了,後續也不太想修了。
假設再買一顆碳粉夾,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了。
謝謝您!也謝謝阿水大。有哪根筋想到,再搬出來玩。 ...

如果機器是10幾年前的3合一~~~~說不定可以買到便宜的新品庫存~~~~幾百塊就有了~~~
不過~~~現在已經很少人在網拍賣這些東西了~~~~最近在找~~幾乎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時也有懷疑碳粉夾內的碳粉量可能不足,拿起來搖ㄧ搖,沒有很沉,也就斷定碳粉夾了,後續也不太想修了。
假設再買一顆碳粉夾,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了。
謝謝您!也謝謝阿水大。有哪根筋想到,再搬出來玩。 ...

s10274chen大你可到y拍去找填充碳粉.會比原廠差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M:

阿水(大) 您好 !
其實海綿劣化的部份可以換用軟橡膠片即可 ( 耐高溫 TYPE 的 ) , 畢竟晚上開機列印可是會擾人清夢啊!

网友:
阿水師就是阿水師.圖文並貌........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謝~我是有看過用雙面膠來處理的~
沒處理的話那聲音真的很吵@@"

网友:
相當不錯的印表機維修教學~

网友:
受教了,自己曾拆壞掉的,當然愈拆愈壞,就回收了。

网友:
hp1200雷射印表機也有類似的問題,列印時進紙匣會不斷的動作,也是電磁閥故障產生的問題,拆開後在鐵片上黏上一片貼紙,減低磁力,就可以解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手頭也有一台HP1200也是同樣問題處理好..但沒拍照就沒發文了~
這是通病....大部份雷射都有這個問題...

明天還要處理一台C8600........呵呵...問題點也相同!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
我還以為是齒輪的問題
果然還是要實際操作
和累積經驗

网友P:
回复 网友M:

哈哈!現在我可以大聲說:我不是只會換電容器了!我還會換海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現在我可以大聲說:我不是只會換電容器了!我還會換海棉哦!

哈哈哈~阿邊你笑死我了XD

阿水大大~C8600也有可能是抬紙馬達問題~它的電磁閥不太會壞說...(我就是FS-1010報價2000的工程師 )

楼主:
回复 网友Q:

呵呵~感謝~~現在那台自動進紙匣的問題處理好了..現在只剩手動進紙匣偶爾有問題...
(ps.不是我處理..無法拍照也無法發實例~先說聲拍謝)

网友:
不錯的實例, 雷射印表機就是碳粉太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碳粉和感光滾加一加有時會比新機器還貴...廠商就是賺這種錢...

网友:
KYOCERA FS-1000 雷射印表機維修手冊

Kyocera FS-1000 Plus Parts Manual.pdf

775.58 KB, 下載次數: 43

Kyocera FS-1000 Plus Service Manual.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0

Kyocera FS-1000 Plus Service Manual.part2.rar

516.53 KB, 下載次數: 37

网友:
這台另1個常壞的是加熱燈管

网友:
果然很精彩

廠商是故意放海棉時間到就會卡紙嗎

网友:
老舊的機器才會這樣,2-3年內機卡紙或進紙異常一般不是這個問題 ,進紙異常卡紙算好解決但因素很多
KYOCERA 還有碳粉不相容問題

网友:
圖文並茂
還有影片教學
受教了

网友:
阿水你這樣不行喔,原來這麼軟就修好了還收了我好几仟(逃~~)

网友S:
很精彩的維修文,被我冰封已久的hp 1100,也是超會卡紙,用這招

不知靈不靈?有人維修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S:
很精彩的維修文,被我冰封已久的hp 1100,也是超會卡紙,用這招

不知靈不靈?有人維修過嗎?

拆看看吧n_076|   :on_076| :on_076| :on_076|

网友:
拆到這裡 不簡單 多收點也應該

网友:
真的是無言.....之前回收兩台都是這個問題, 結果都送人了, 唉~~

以下是題外話:

京瓷fs-1000碳粉匣側邊有一個小蓋子, 打開後可以倒碳粉進去....
我都去買京瓷其它的大容量碳粉(如20000張的,差不多3~4千之間) 灌到這個小碳粉匣, 雖然會漏掉一些,至少可以灌三支以上,一樣是原廠碳粉,
(京瓷業務教的~~請不要拿京瓷的碳粉灌到其它廠牌,會印不出來哦!)

网友T:
我也有依台愛普生C1100用了8年,3年前開始夾紙,一直忍氣吞聲使用(一次列印一張不會夾紙),看到阿水大大這篇文章,決定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有依台愛普生C1100用了8年,3年前開始夾紙,一直忍氣吞聲使用(一次列印一張不會夾紙),看到阿水大大這篇文章,決定拆了。

這不是我前幾天拆的那一台??狀況一樣耶...到最後無法進紙.....
感覺問題出在線圈吸附力不夠強~~~跟你說喔~~~要拆到那位置~~~你會吐血~~~~~~~

网友:
shunxing大:我很欣賞你撲的維修文章,收集不少,是否也撲一張Epson-C1100的維修文,免的我真的拆到吐血。

楼主:
呵呵~~~其實C1100還滿好拆的,但要知道順序~
你那應該也是電磁伐的問題,拆看看吧!

网友:
單張能正常進紙不是那問題別拆了

楼主:
聽q7979大的~~別聽我的~~~呵呵~~~
我遇過的問題沒有q大多~~別走冤枉路啊~

請問alex大~~面板有出現什麼訊息嗎?q

网友:
就是夾紙,亮紅燈,每次打開後面將紙取出,都夾在要進入加熱器的入口處。

楼主:
有可能是紙張感測器異常.....C1100這個也常壞...會出現JAM E,X,X ←這兩個忘了...
原廠是告知一次要換四顆才會好...後來發現其實可以拆下來清一清就可以用了~~

网友:
收到了,反正全拆下來看看,順便保養 ;前提是我前面欠一堆待修未完工的液晶及主板搞定後才能修它、很感謝各為大大已給一個方向...安之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紙張感測器異常.....C1100這個也常壞...會出現JAM E,X,X ←這兩個忘了...
原廠是告知一次要換四顆才會好...後來發現其實可以拆下來清一清就可以用了~~ ...

沒想到~~~你也暗槓很多技術~~~~下次從你身上~~好好的挖寶~~~~~

不過~~我這木工兼油漆工當了2天~~還沒把桌子直主體解決....
明天的進度因該可以處理到表面那快板子了..還有一堆抽屜要處理n_100|

网友:
有一台 NEC 雷射也是相同問題, 那時以為是滾筒沒摩擦力, 清潔了好幾次..
有時間再拆來修修看, 謝謝分享.

网友:
我有一台愛普生6200L,常常發生咬不到紙,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海棉問題?

還是回文裡的抬紙馬達出問題?

:)

楼主:
回复 网友U:

我這問題是可以進紙但一次會進多張而停機....
你那台紙進得去嗎?

网友(2010-06-08):
感謝阿水大回應

我那台是會咬不到紙,要用手輔助(在紙後面用手推)才咬的到

咬到紙之後就會正常

但是手放開就會又咬不到紙而停機

楼主:
感覺好像底下的進紙彈簧跳不上來....
但..那不是彈簧的問題...有處理過一台5800..問題和你很像...
要壓一下下方的進紙器..進紙板才會跳上來...

但時間太久了..我忘了處理什麼了n_087|
只記得我全拆光光...在那研究彈簧研究很久.....

网友:
回复 网友V:

感謝阿水大大回覆

我再摸索看看:)

网友(2010-11-11):
那可否請問一下...如果印出來時...

整張紙都會變的很黑(愈中間愈黑)...甚至還有重覆殘影(就是每隔幾公分距離,就有前幾行字的淡影)...

這現像是很多年前...卡一次紙...被我硬扯紙出來...就變成這樣...

請問這是代表這台該砍掉重練了嗎???:

网友:
感謝了,圖文並茂~~很好的教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沙紙把那取紙的橡皮再打磨,因為那橡皮被紙張磨得多變平滑了所以取不了纸。

楼主:
回复 网友W:
連續送個五十張的空白紙看看會不會改善~

感覺像是光鼓刮碳不良~~~~~

网友:
回復  samfu
連續送個五十張的空白紙看看會不會改善~

感覺像是光鼓刮碳不良~~~~~ ...
引用 楼主:

連續送個五十張的空白紙...怎麼送n_011|
這狀況已經很久(幾年了...因為我一個月印不到幾次...又都是只是印給自己看..就將就用)...

最近想說這樣也不是辦法...
現在是在想...要不要去網拍找個便宜的二手雷射印表機...

网友:
感謝阿水大大的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W:

用word...不要打任何東西...直接按列印~數量為50張~~~~
另也有可能為加熱單元的皮模破損~~

网友:
真夠專業阿  大大真厲害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復  samfu

用word...不要打任何東西...直接按列印~數量為50張~~~~
另也有可能為加熱單元的皮模破損~~ ...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是便宜的機種...hp Laserjet 1000....
這台我有照你的方式去清電磁閥(這台應該只有一顆電磁閥,用在進紙,我找不到別顆)

用word...不要打任何東西...直接按列印.....就呈現一片黑(愈中間愈黑)...

由於進紙匣之前被我不小心踩裂...所以用手動進紙方式去印(就是印一張..我再補一張)...
試2次...都是印到10多張就給我卡紙(我捨不得用新紙,我是用用過的紙(一面印過,一面空白))...

因卡我2次...我人就不爽試了...

上星期上網標了一台HP LASER JET 5100TN(中古良品)來用....
目前5100TN使用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煩請阿水師看一下。

辦公室一台HP1160 黑白雷射印表機,
最近要印標籤,從前方手動進紙,
放進去時會咬住,但是一按列印,會聽到平常正常的"咖"一聲,
然後就停住,紙張沒有繼續進去,這是不是繼電器那邊動作有誤?
還是齒輪組?

還有一個問題是每印一張,中間都會多跑出一張空白,Why??
印十張跑出二十張....

楼主(2010-12-17):
回复 网友X:

呵~~請問有拆看看有沒有海綿老化問題?

网友:
真是精采的教學阿~

网友:
阿水大
請教一下我一台自用的 三星CLX-2160 2個問題
1個是進紙無力,都要我手動推,手碰到紙的感覺就是他只有稍微進一點 就亮紅燈顯示卡紙了
2是印出來的紙都髒髒的,很像印到廢粉一樣有黃有黑的條紋
我該從哪邊著手呢

网友:
那可否請問一下...如果印出來時...

整張紙都會變的很黑(愈中間愈黑)...甚至還有重覆殘影(就是每隔幾公分距 ...
引用 网友W:

碳粉匣壞了,找一支正常的試試就知了。

网友:
其實不管修什麼,最怕的就是拆殼,
要扳的地方怕不小心扳斷,要撬的又怕不小心把殼撬到裂開,
很難拿捏要往哪邊出力,剛開始拆液晶還不小心把殼給弄裂了幾台......QQ
很佩服水大的細膩。

网友(2011-01-24):
值得收藏喔!感謝您

网友:
有機會再試試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