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HC-W55

楼主(2010-05-09):
小弟有一台Sony MHC-W55,因電源插頭插下去時,面板的燈會全亮,於是小弟就把它拆解開來,發現有一顆很像電電晶體的元件裂開,因該是燒毀了,但卻在網路上找不到此元件的DATASHEET,因此也不清楚這一顆到底是什麼元件,他上面的編號是603-63F,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看過呢??

网友:
拍個照來看看吧!
有照片比較好找!
以你講的編號只能找到這顆..可以的話還是拍個照吧!

18.46 KB, 下載次數: 80

楼主:
我努力的要把這元件拆下來,但在拆的過程中,整個碎掉了,所以無法補上圖,大概長的像9012/13之類的NPN/PNP電晶體,為三隻腳的元件!所以確定不是阿水兄提供的DATASHEET,但還是很感謝阿水兄的努力幫忙啦!!

网友:
你可以參考附近的電晶體的編號..

因為一般日系的床頭音響,它的電晶體,如做為開關用,型號用的都一樣!!

如放大用的一定有相對映NPN+PNP,從好的電晶體去對映...

那你就要先跑一下線路看是做為開關用,還是放大用了...

看你敘述的樣子,應該是觸發啟動的電晶體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