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解焊BGA

楼主(2010-05-09):
找一塊顯示卡廢板做實驗
有時候BGA加裝了散熱器,時間久了會緊緊的附著在元件上,千萬不要暴力強拆,用熱風槍吹熱就很容易拆起來了(加熱之後千萬不要用手去拿,拿工具取下散熱器!)
散熱器緊緊的附著在GPU上
熱風槍加熱後拆除
正面圖
背面圖
GPU近拍
設定300度加溫
以畫圓方式吹顯卡背面
然後移動熱風槍吹GPU正面,邊吹邊用工具試看看焊錫點是否溶化
順利拆下GPU正面圖
背面圖

補充:經過之後拆解其他元件實驗發現其實溫度設定在350度吹機板背面即可拆解!
另外修改了用松香水企圖當助焊劑的段落,我發現是多餘的!

网友A:
Wason 大,碰到這種的就沒辦法了,BGA 後面有零件的..

我拿了一塊待電容器料的 7300 顯卡,看了一下,沒辦法用這種方式耶..

正面圖:

背面圖:紅框內是 BGA 顯卡晶片的背面,一大堆零件

祝你生意興隆,對了,有時間多跟兩個兒子 "博感情",這樣以後要調頭寸,就不用只找女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son 大,碰到這種的就沒辦法了,BGA 後面有零件的..

我拿了一塊待電容器料的 7300 顯卡,看了一下,沒辦法用這種方式耶..

正面圖:

背面圖:紅框內是 BGA 顯卡晶片的背面,一大堆零件

祝你生意興隆, ...

 這種情形真的要另外想辦法才行,秉持粗工精神,在下有時間再找看看有無類似的板子作實驗!
我家兩位少爺是出了名的鐵公雞n_073| ,沒有利益交換是很難調頭寸的n_084|
目前努力存錢還債中(跟小女調頭寸買熱風槍的錢:on_073| ),也肖想UT61E(哈很久了:on_143| )
老婆一天給我一百元賣鹽酥雞的工資,好存錢還債:on_080|
感謝您的支持,我會用力給它炸下去的,改天拍張本攤的40元超大雞排(20公分以上)給大家(痞乓)!:on_136|

网友:
我剛才也試了一下..

找一片 TNT2 AGP 的顯卡,我發現到 AGP 的顯卡背面大多沒零件..

Wason,我這次使用的溫度是 300 度,風力調到 6-7 之間,使用時間約 3-4 分..

這片顯卡的背面..

使用的風嘴..

拆下來的顯卡晶片..

楼主:
補一下背面有零件的解焊BGA圖
GPU散熱鰭片好像都會黏的很緊
沒關係,用熱風槍吹.因為鰭片散熱很快,所以在下調400度給它吹下去,另一隻手拿助焊工具幫忙輕輕的撬起
很快的就拆下散熱鰭片了!
千萬不要用暴力,你會看到散熱片粘著GPU外加機板焊點銅線...等,一起拆起來,那就甭玩了!
好了,接下來想辦法把目標固定,GPU朝下,開始吹.
剛開始在下一樣調300度吹了好一下,沒什效果,殘殘調到350度正吹,傾斜熱風槍左吹右吹前吹後吹(吹GPU與機板之間的縫隙)
大約2-3分鐘後就吹下來了!
350度吹焊過程中有聽到一聲細微清脆的(啪),不知道是哪顆零件爆米花了:on_135|
結果如圖,小零件沒有位移,連GPU旁邊的也沒有移動!
這個過程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吹焊的時候要比較注意,避免吹到GPU旁邊的小零件!

网友B:
今天剛試了用黑晶爐拆PCI-E和RAM的座...順便也把北橋給拆下來了...
但拆完後才發現溫度調太高了...主機板都烤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剛試了用黑晶爐拆PCI-E和RAM的座...順便也把北橋給拆下來了...
但拆完後才發現溫度調太高了...主機板都烤焦了~~~

 溫度+時間應該關鍵!
加油!
我也要加緊腳步,明天來把電暖器翻出來作底部加熱試看看n_136|

网友:
先破壞,再建設。.
有拆下來囉!再來練習怎樣裝回去,又能夠正常動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只是要拆下PCI-E的座來當測試顯卡的土炮(對岸看到的)
所以沒去在乎溫度和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測試顯卡的土炮....................那頗令人期待喔!
PCIE介面........大多已經是後期熱情的顯卡了!
空焊的問題,幾乎常常見到。

另外,那天解毒的case,才發現我那塊K8N的板子有空焊,我用吹風機修好了.....真高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只是要拆下PCI-E的座來當測試顯卡的土炮(對岸看到的)
所以沒去在乎溫度和時間

土砲n_127|
真是期待阿水大的成果發表帖n_089|

网友:
你們這樣講我壓力好大XD

有空會來做看看..有做一定會PO 上來

网友E:
350度吹焊過程中有聽到一聲細微清脆的(啪),不知道是哪顆零件爆米花了...

晶片 沒有預熱  急速 升溫 裡頭都有水氣 ~當然會爆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0度吹焊過程中有聽到一聲細微清脆的(啪),不知道是哪顆零件爆米花了...

晶片 沒有預熱  急速 升溫 裡頭都有水氣 ~當然會爆囉

嘿嘿,我現在聰明了,都先在背面 "預熱" 一下,再從前面加熱,雖然時間花費較長,但真的好拆多了,零件也不致過熱而壞了..

网友(2011-07-13):
學無止鏡, 可以幫助很多人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