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牌印表機清零工具(這是做什麼用的啊)(已解決)

楼主(2010-05-09):
這是做什麼用的啊?
說明書 .jpg 24529[/attach

383.59 KB, 下載次數: 174

网友:
在下推測,這是E牌印表機的內部計數器的歸零用程式.
不知從何時開始,因為不知名廠商開始發售各大廠印表機的墨水,造成各大廠賺不到墨水錢,所以就在印表機裡面加上計數器功能,
當印了一定的張數之後,如果換的是原廠墨水夾,墨水夾內的晶片會自動將計數器歸零,歸零之後就可以繼續使用該印表機.若是
換的不是原廠墨水夾,或是用補充墨水的方式的話,雖然有墨水,但是計數器不會歸零,印表機也不會正常動作.
這時就需要這個程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如此,謝謝IKURA大大n_148|
這只是E牌的其中一個通用檔
其他檔案太大,偶還在研究怎麼分割壓縮檔
另外C牌的也有

网友:
用在…計數器歸零
除了上面大哥所提墨水匣之外
還有針對廢墨處理的吸墨棉計數器
廢墨棉吸飽了後,墨水可能溢出,若溢到電子機構,就可能會使機器損壞
但原廠設計無法真正去偵測那薄薄的一片究竟吸滿了沒
於是,就給它設了個計數多少張後,整台不能使用,換了墨匣也沒用,正常作法是換了那片XX棉,然後歸零計數器

但往往…跟墨水匣一樣,還沒用盡,計數量就先到達目標
還有,改機成連續供墨,遲早就要走到歸零一途
目前改連續供墨也有直接作個小電路板外掛黏在機器上,歸零時按按鈕就行了,就不用靠這類軟體作歸零
而導墨,也有另外把廢墨管子延伸出來,用個小空罐裝(把它想像成尿袋就對了),如此就不怕廢墨棉真的吸飽了潰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blackfox大大的補充~
偶的Stylus C45買副廠墨水匣用很多次了還可以用
每次安裝新墨水匣它都會提示你用的不是原廠貨
不曉得哪天會不會"到達目標"耶?

网友C:
E牌的舊款還可以使用該軟體歸零
新款的就一定要回原廠歸零了
這是我三個月前購買CX110改連續供墨時商家說的
不知商家是否只是為了賺錢而這麼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偶手上的都是Photo和Stylus系列
新款的可能還沒流出吧

网友:
那e牌最早解廢墨很久的軟體,之後出ssc4.3就沒更新,tx系列ssc無法解須原廠破解版, 那ㄍ我大多有
原廠維修軟體不止解廢墨,還含概校正等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了原廠破解版
那不就可以買套件改裝後
開始賣大供墨印表機?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連供還是需售後服務(煩),不是一改就都沒問題,我專修各種印表機反而我不改連供,連供也很多人做入門也不高競爭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q7979大大比較不建議買連供嗎?
偶正在考慮中...
想買事務機掃描一些books...

网友:
引用 楼主:
q7979大大比較不建議買連供嗎?
偶正在考慮中...
想買事務機掃描一些books...

短消息以回覆.....  交大家都diy賣墨匣都沒生意了ㄎㄎㄎㄎㄎ
噴墨機太便宜都懶的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q7979大大專業無私的寶貴意見
在下銘感五內唷!

楼主(2010-06-19):
引用 网友I:
謝謝分享剛好用

這麼剛好?
原檔案20幾mb,包括很多型號,檔案大放不上來
C牌的也是20幾mb

网友:
這個不錯耶~~有沒有hp的呢~因不敢用epson了.換個噴頭貴死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沒有H牌耶n_133|
只有E跟C牌
有興趣可以趕騾子去抓

网友:
對不起!這個程式我下載後

我解壓縮時,我的電腦判斷這個程式是有值入木馬

不知是否誤判!!!!!

楼主:
回复 网友K:

偶是用騾子載回來的
您的問題偶就不敢確定了
不過您是第一個反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牌的舊款還可以使用該軟體歸零
新款的就一定要回原廠歸零了
這是我三個月前購買CX110改連續供墨時商家說的
不知商家是否只是為了賺錢而這麼說的 ...

當你須要歸零的時候,破解軟體因該也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