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熱風槍到底能拆主機板上那些零件..

楼主(2010-05-10):
花了些時間,將一片 478 主機板上的零件使用熱風槍,幾乎拆光光..

主要的目的,除了練習掌控熱風槍外,還是看看其限制..

請參考附圖,已拆下的零件部份放在主機板四周,可參考一下..

1. 對付一般 SMD 零件沒問題
2. 拆 BGA 元件也沒什麼問題
3. 黃框內是目前無法拆的,除此之外其它都能拆(PS:參考以下說明)

Wason 大也提過,熱度+風度+時間是要素,這個很難文字化,真的是要親身下去体驗,我是凡是怕熱的元件就用 300-350度,不怕熱的(IO 部之各項轉接頭,用 380-400度,風力都是 6-7..

另一個心得是,怨手不夠多,像 CPU 座,應該是很好拆的,但接腳較密,体積也較大,所以熱較無法平均分散..

另 PCI 及 AGP 還有 RAM 座不是不能拆,而是太長了,常熱風槍掃這端時,另一端溫度已下降了..

或許解決的方式就是 "雙槍俠",使用兩支熱風槍,就可解決這個問題了(在不考慮預熱台的情況下)..

令我想不到的是,原先認為難拆的 IO 各式插座(請參考附圖上方之零件),拆解的困難度不高,比 BGA 好拆多了..

還有一點,電容(非SMD電件)雖然也可拆,但加熱等待的時間久了些,所以最好是用熱度較高或是恒溫烙鐵來拆.. SMD 兩端點的零件,如怕被吹走,用烙鐵拆也是行,但若是要拆一大堆 SMD 零件又是位於同一區,用熱風槍真的很方便..

所以結論是,如果用兩支熱風槍及有 "三支手",在不考慮效率下,熱風槍幾乎什麼元件都可拆的下來..

由於圖型限制,所以若看不清楚,可將附圖下載再放大看看,到底拆了那些東東..

附圖:

网友A:
這結論雙槍加多一隻手 有困難,腳要練了能不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結論雙槍加多一隻手 有困難,腳要練了能不能算

大大真幽默..

不過一語驚醒夢中人,現在來練應該還來得及吧..

曾看到一個電視台,介紹一失去雙手但會修理電腦的人,就是用雙腳來修理電腦的..

不過可能要練一段時間了..

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B:
478的座只要加點免洗助焊濟和風口大一點就能拆掉了~
練習拆我覺得還ok...但練習焊回去才是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8的座只要加點免洗助焊濟和風口大一點就能拆掉了~
練習拆我覺得還ok...但練習焊回去才是功夫

銲回去,我想沒人用熱風槍而不使用其它輔助工具吧..

還是阿水大有特殊的方法.. 受教了..

楼主:
既然拆主機板沒什麼大問題,一般的顯卡應該就駕輕就熟了..

一張拆光光的顯示卡..

原來的樣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拆得真乾淨啊~~
呵呵~~感覺您和粗工大再來就可能會去玩GBA植球了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的這麼乾淨....記得把金手指用尖嘴或斜口鉗拆下....
因為上面那一層是鍍金...累積一定的量拿出來賣~~~
價錢很嚇人的~~~~不過要收集那數量...要長久累積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得真乾淨啊~~
呵呵~~感覺您和粗工大再來就可能會去玩GBA植球了n_151|

不知道 Wason 大是否有興趣,我想我可能不會啦..

這一陣子,會想拿一些 ATX電源及 LCD 螢幕及主機板做測試,主要原因是自己多少也和電腦有點關係,以前都是那個壞掉就直接換了.. 實在太浪費了也不環保..

我會去拆 BGA,主要是想多練習,畢竟這個熱風槍對我來說是個新玩意,和烙鐵在使用上,差滿多了.. 烙鐵使用個幾次大概就抓到要領了,但熱風槍真的經驗很重要..

所以,我想修修這些東東,只是興趣啦,所以也不太可能花太多經費投資在這個上面..

當業餘的比當職業來的沒壓力..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得真乾淨啊~~
呵呵~~感覺您和粗工大再來就可能會去玩GBA植球了n_151|

 在說我嗎?
今天跑去打火(火燒山),晚上才回家n_045|
那一區的竹林從2月份斷斷續續燒了N次了:on_049|
剛開始大家或許太久沒出操了,各個搶攻山頭.
後來麻木了,使用自然熄滅大法(看著燒):on_061|
只要不會蔓延到民宅,就讓它燒吧~~~~:on_027|

cremaker大拆的還真乾淨呢:on_067|
那我有空來試拆長條型的看看(記憶體+PCI+AGP或PCI-E....插槽)
讓我們來把熱風槍發揮到極致吧~~~~~~:on_022|

植球是必然的,只是..........在下維修功力連皮毛都沾不上邊,假如有能力判斷BGA元件的好壞時,即離植球不遠矣:on_057|
說到這個,昨天拿廢板試拆下的那幾個元件不知道要擺哪兒了,以後拆東西之前得先想好存放問題才是:on_035|

另外,在下一直覺得那些外掛風嘴的設計很不理想,沒有考慮到回流風阻,這可能是減短發熱蕊壽命的主因!有機會撿到材料的話弄一個比較理想的風嘴試看看!
如果在下熱風槍用很大的話,會比較積極:on_090|

楼主:
shunxing 大..

那些金手指我現在都有留下來,連鍚渣我都用個小瓶裝著..

wason 大..

一天的辛勞,wason 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多才多藝啊..

那些 PCI、AGP、RAM 等座,就看你的囉.. 我舉白旗了..

植球,說個笑話,我一直會想到 "植珠、入珠"..  ..

目前我給自己的範圍是只要不是 BGA 有問題,我都會想盡辦法修.. 但若是真是南、北橋、CPU 的問題,我想可能請別人修或放掉了..

熱風槍的用途,其實滿廣的,除了在電子上的應用外,拿來烤你專長的雞扒應該也是可以的..

開玩笑,莫在意.. 像 PVC 管的彎曲應該也是可以的,還有就是收縮熱縮管、金屬的預熱..等

這些在手冊中都有說明..

期待 wason 的 "突發奇想" 及 "發揚光大"..

另外,那個 "回流風阻" 是什麼?是熱會殘留在風嘴內嗎?而導致發熱体過熱?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unxing 大..

那些金手指我現在都有留下來,連鍚渣我都用個小瓶裝著..

wason 大..

一天的辛勞,wason 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多才多藝啊..

那些 PCI、AGP、RAM 等座,就看你的囉.. 我舉白旗了..

植球,說個笑話,我一直會 ...

回流風阻.......簡單來說就是你的熱風槍裝了風嘴,當熱風吹出來的時候因為縮口的關係,會阻擋風速,在縮口處形成回流阻礙正常出風量,高溫會在縮口處累積,進而使得熱風槍管溫度升高.所以如果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風嘴.
如此說來,風嘴應該也要講究設計.
有機會我再土砲一個風嘴用看看,如果手上有手動車床就好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流風阻.......簡單來說就是你的熱風槍裝了風嘴,當熱風吹出來的時候因為縮口的關係,會阻擋風速,在縮口處形成回流阻礙正常出風量,高溫會在縮口處累積,進而使得熱風槍管溫度升高.所以如果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風 ...

畫了張圖,解釋可能較為方便..

wason 大的意思是不是,回流風阻就如附圖左邊的風嘴,如紅點般會有回流停滯,造成風較不流暢..

而右圖的風嘴風阻較不易形成,風吹出時較順暢,熱不容易累積..

网友:
引用 楼主:

畫了張圖,解釋可能較為方便..

wason 大的意思是不是,回流風阻就如附圖左邊的風嘴,如紅點般會有回流停滯,造成風較不流暢..

而右圖的風嘴風阻較不易形成,風吹出時較順暢,熱不容易累積.. ...

cremaker大真是厲害,連圖都出來了,基本的風嘴應該這樣設計.像漏斗形!萬物不離其宗,水跟空氣某些特性是一樣的.
如果是特殊的風嘴就要另外設計了,例如吹記憶顆粒.BIOS.我會設計成出風口直吹焊腳,而不吹晶體.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改風嘴,還不用到牛刀(車床)啦!我聽我學弟曾改過,他是用鋁罐來改的。

小弟我倒想要改裝吹風機,讓它變成熱風槍.............不過整個機構都要改掉了。

不過要改成直吹焊腳,那又要另外做風嘴了,BGA封裝的東西會越來越多,這樣的設計,就不盡理想了。

网友D:
報告cremaker大
AGP+PCI+SD RAM插槽已經被我用熱風槍拆下來了,CPU還沒有時間弄(個人認為這個比較簡單,四方形的好處理)
這些東西不太好烤,在下先用熱風槍+吸錫槍把焊點清除
然後再慢慢烤慢慢撬起來!
大概是第一次解焊這些零件不熟手的關係,對於這次解焊成果不滿意n_108|
我一邊用吸錫槍清除焊點一邊想著,如果把吸塵器改來吸錫,配合熱風槍較大面積加熱,要清除那麼多焊點的腳應該會很有效率,也可以吸的很乾淨!

s10274chen大提到用鋁罐,可以試看看,不過鋁罐要找厚度夠的,另外,鋁材散熱比白鐵還快對吧?這個應該跟熱效率有關!再研究.
在下本想用手動車床直接拿棒材車簡單的縮口風嘴(可以量產唷)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風嘴,還不用到牛刀(車床)啦!我聽我學弟曾改過,他是用鋁罐來改的。

小弟我倒想要改裝吹風機,讓它變成熱風槍.............不過整個機構都要改掉了。

不過要改成直吹焊腳,那又要另外做風嘴了,BGA封裝的東西會越來越多,這樣的 ...

吹風機的熱度絕對不夠的........他的溫度保險絲127度就會斷了.....
你想可能讓你用到300度以上嗎???

用鋁罐來定型也不錯~~~~只是~外面的染料味道會很臭...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呵呵!算天馬行空,亂想一通吧!
溫度保險絲.....還是可以突破,硬是把它用銅線連起來,連溫度開關也是。
只是這樣就會一直加熱,需要加上溫度控制,不然就要自己手動,開開關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算天馬行空,亂想一通吧!
溫度保險絲.....還是可以突破,硬是把它用銅線連起來,連溫度開關也是。
只是這樣就會一直加熱,需要加上溫度控制,不然就要自己手動,開開關關。 ...

鎢絲是傳統發熱原料中的要角,因其可承受溫度相當的高,高功率也必須配合相等的(量)!
我們這裡經常用的熱風槍發熱蕊,那一圈圈的發熱體不就是鎢合金?
艾迪生最偉大的發明就是燈泡~他用最微量的鎢絲去照亮全世界!
加油~你行的!
不過這跟此帖...........離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鎢絲是傳統發熱原料中的要角,因其可承受溫度相當的高,高功率也必須配合相等的(量)!
我們這裡經常用的熱風槍發熱蕊,那一圈圈的發熱體不就是鎢合金?
艾迪生最偉大的發明就是燈泡~他用最微量的鎢絲去照亮全世界!
加油~ ...

離題是正常的~~~~~代表你很用心在看文章~~哈哈~~~~~~
我也離題了~~~趕快酸~~~~~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離題是正常的~~~~~代表你很用心在看文章~~哈哈~~~~~~
我也離題了~~~趕快酸~~~~~

shunxing大於各帖也相當用心,在下只是希望能盡量文對於題!
當然,如在下先前的維修實例發帖中,演變成搞笑板,倒是出乎意料了n_047|
都是阿水大眼力太好所致n_047|

网友B:
在下是離題的先趨............所以常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下是離題的先趨............所以常常........

終於浮出水面了n_0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cremaker大
AGP+PCI+SD RAM插槽已經被我用熱風槍拆下來了,CPU還沒有時間弄(個人認為這個比較簡單,四方形的好處理)
這些東西不太好烤,在下先用熱風槍+吸錫槍把焊點清除
然後再慢慢烤慢慢撬起來!
大概是第一次解焊 ...

哈,我就知道,事情交給 Wason 大,果然放心..

不過我在想,使用單支熱風槍來拆這等零件(像是 PCI、AGP.. 長長的座),成功率到到底有多高..

既然烙鐵都可用兩支了,沒道理熱風槍不能用兩支吧,使用兩支熱風槍應該效率會更好吧..

不過,我沒兩支熱風槍.. XD

另外,關於風嘴形狀,我想可能是加工難易及成本考量的問題吧,否則做成那種如漏斗狀的形狀,效率應該會比較好,發熱體的壽命應該也可延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是離題的先趨............所以常常........

阿水大.. 言重了..

從阿水大那學到不少技術哦.. THKS

"互相漏氣求進步" 對吧..

電子技術我想是個滿硬的領域,偶而來些軟的調劑一下,也是種樂趣..

感謝站上熱心的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我就知道,事情交給 Wason 大,果然放心..

不過我在想,使用單支熱風槍來拆這等零件(像是 PCI、AGP.. 長長的座),成功率到到底有多高..

既然烙鐵都可用兩支了,沒道理熱風槍不能用兩支吧,使用兩支熱風槍應該效率會更好吧 ...

單支熱風槍+吸錫槍第一次拆成功率近百,只是沒注意到周圍比芝麻還小的零件掉了幾顆n_136|
有空再拆370cpu腳座

話說,昨天已經將小金主的債務償清了,準備存錢買UT61E囉n_073|

网友B:
回复 网友I:

說到吸鍚器..前幾年看到這篇文章還滿想自已做看看..但苦無廢冰箱..
粗工大可以試一下..再PO上來..

真空吸錫器DIY大作戰http://www.diysong.com/sock.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吸鍚器..前幾年看到這篇文章還滿想自已做看看..但苦無廢冰箱..
粗工大可以試一下..再PO上來..

真空吸錫器DIY大作戰http://www.diysong.com/sock.html ...

 真空吸錫器.....
真是振奮人心n_057|
明天找材料來實現我的吸塵吸錫+壓縮空氣器:on_022|

网友J:
這個塑膠管原本是做何用途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吸錫嘴端的可彎導管。
採購零件中,製作完畢再將成品公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個塑膠管原本是做何用途的啊?

這種以前在下從事cnc生產線時稱它為自由管,於cnc機械用來安裝於切銷油末端加壓噴射口直接對工件以及刀具進行噴射降溫潤滑清潔....等.耐侵蝕性(切削油具有侵蝕性)不易變質以及自由角度調整不易走位的便利性.如果長度不合,可以赤手將任一管結拉斷開,進行縮短或增長,再裝回去!取代傳統使用金屬材質(銅.鋁.鋼管以及噴頭)的末端凸出加壓噴射出油管路,便宜又大碗,調整更新便利,能保護基座不會因為外力衝擊凸出部位而毀損(因為它比CNC機械內的昂貴金屬基座脆弱,摧毀了這個凸出部分就降低基座被毀損的可能性!)

网友:
大大真行~我還在了解零件中~~存錢買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