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青雲-865PEC PRO當機-記憶體有損毀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10):
 昨晚被我自己的板子搞到5點,因為太晚怕吵到人所以沒拍照,補修完圖說明。
昨晚用電腦時突然當機,重開機一直發出不是正常的嗶嗶聲,不是bios開機那種喔,拿了mentest測記憶體,哇壞好多.原本有4隻2隻送修,拿了另一台電腦的記憶體來試,一樣都有壞顆粒,心想不可能有壞阿,拿了記憶體到另一台電腦測,唉!正常阿~~於是開始拆板子,原以為電容問題,拆了電容量都正常,焊回找問題,被我發現一堆晶體都過熱,還有泛黃,原想找替代零件但怕找不到,只好加裝散熱片先撐一下。

APL1084過熱,加了小散熱片目前還是過熱

APL1084過熱,加了小散熱片目前還是過熱

D1703也是過熱,拿CRT廢板散熱片補上

D1703也是過熱,拿CRT廢板散熱片補上

這兩個忘了編號,這兩個應該是供給2.5v給記憶體的.拿北橋散熱片,用暴力折一小塊補上,看來我送修那兩隻記憶體是 ...

這兩個忘了編號,這兩個應該是供給2.5v給記憶體的.拿北橋散熱片,用暴力折一小塊補上,看來我送修那兩隻記憶體是  ...

网友:
凌晨5點????你太猛了吧......

楼主:
 沒辦法阿,今天要用電腦n_078| ,現在兩腿無力中,下午還要去送貨

网友:
呵呵....修電腦的常常這樣..有時沒用好會睡不著。
但搞到太晚隔天上班會變一條蟲

网友:
我有一片acer k8的,會在記憶體檢測到32mb左右當掉會不會也是這個原因,我回家是一下

网友:
跑MEM插好的RAM會跳紅字,大多清潔插槽拿一字刮一刮看是否有排除?如無更新BIOS試試看,我遇過約5次這種狀況吧,BIOS重新寫入之後跑MEM就不會跳紅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次故障不是記憶體本身故障n_106| 是主板本身問題造成mentest跑時會有一堆損毀,本想換耐電流大一點的,但週邊零件也都發燙,換了特性好怕周邊電容電阻會爆掉,不知是電容老化還是本身設計不良n_083|

网友:
這片版子 ~那各地方很熱 ~燙的要命 很正常 ~ 我看過2片 都這樣 ~
換好一點的 MOS 可以活久一點 .

楼主:
回复 网友B:

C大我覺得沒差耶n_086| 因為不只那些mos晶體發燙.電容電阻也都發燙.有涉略過一些pcb layout 這應該是本身設計不良.不然就是layout時散熱沒做好.以後不敢買青X的了(現在要買應該n_141| 也買不到了)補充.我說的有誤煩請大大更正.這樣我才能學到功夫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