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投影機投影有問題,有人要修嗎

楼主(2010-05-10):
一段時間沒用。再開機就怪怪的,不知道有哪位維修大哥知道原因呢?
內部看不出有哪些問題,電容正常。也沒有燒焦味。

拆開後的內部

拆開後的內部

投影出來的畫面,有白色條紋

投影出來的畫面,有白色條紋

网友:
這是光通道要清理,有光沒畫面,光電源正常那要查主電源,應在圖右拆開上面的光電源就可看到主電源,

楼主:
一般只要正常的話,應該是藍畫面不應該是白畫面。電源部份應該沒有問題才對。現在是怕顯像的dmd有問題,所以無法成像。

网友:
這是DLP通病,是DMD晶片故障,如果是三年保固,請送回原廠維修,過保就建議當拆料機使用.

楼主:
了解了,看看是不是dmd故障。

楼主:
要修的人請報價
自己換電容修到燈不亮

网友(2010-10-01):
手頭上剛好有一台HP V6110,情況和板大相同,有光沒畫面(打出來全白)
DMD???是下圖這個嗎???

网友:
這是排線的部分,DMD是裡面那顆陶瓷封裝的晶片。
放在顯微鏡下是一堆呈矩陣排列的正方形鏡。

我也有一部BENQ的,電源開啟後就瞬斷,查很久都查不出個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