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這顆電容耐壓多少??

楼主(2010-05-10):
請問一下  可以跟小弟說一下  這顆電容是耐壓多少的=.=   100M???
小弟不才~~真的不知道~~

网友:
224是容值=0.22UF
J是誤差=10%
100是耐壓=100V

网友:
(轉貼)一般計算如下

1uF = 1*10^-6 = 0.000 001 F
1F = 1*10^6 = 1,000,000 uF

小電容另有以pF為基準的數字表示法
兩位數值加上一位次方以pF為單位
xxy

xx * 10^Y

106 = 10*10^6 = 10,000,000 pf = 10 uF
105 = 10*10^5 = 1,000,000 pf = 1 uF
104 = 10*10^4 = 100,000 pf = 100 nF = 0.1 uF
223 = 22 *10^3 = 22,000 pf= 22nF = 0.022 uF
471 = 47* 10^1 = 470 pF
560 = 56^10^0 = 56 pF

网友: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