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力發電

楼主(2010-05-11):
我想問一下如果我要用一顆風力發電機輸出電壓為DC12V或更高
我想問一下如果發電機可以接(DC6V麻)  這樣可以充電進電瓶嗎 (會傷到電瓶嗎)
那發電機可以接(兩顆6V串聯)這樣可以充嗎

還有一般風力發電機充電會需要一顆充電控制器(規格都是12V的)
一般充電控制器會接電瓶及發電機  以避免發電機過度充電瓶
那單顆6V電瓶可以使用麻
  雙顆 6V串聯可以使用麻

還有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電瓶 同時  接發電端  跟接負載

我打算雙顆電瓶(兩顆6V)個別接負載
這樣留過負載的12V的電還是6V的電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796181463&p=3

网友(2011-01-25):
你的發文個人覺得先把文章排好.和你的問題列好..東一塊西一塊.難怪都半年了還沒有人回應你

网友:
發文內容一看就知道,單存只是"有興趣的門外漢"
文中所提到的一定是一般的"永磁式直流電動機"
這類型電動機通常都是入門機型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 V / RPM ( 伏特 / 轉速)
如果這顆馬達是12V / 5000RPM
拿來當風力發電的話,就算是颱風來襲也不見得會有12V的電壓

風力發電機充電瓶,最簡單的做法是
發電機的正極輸出,加一二極體防止電瓶電流逆流,再串一水泥電阻做充電限流,結論是.................效率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