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隻小鳥牌ViewSonic VX912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Shunxing大還裝了風扇阿~~這一招真是絕技阿
要不裝的話可能過不到一年他又會來找你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壞的還真多 ~...之前修過這系列的 ~真的 超燙的~..
之後也是拆下 `鐵殼 ~..現在還活著 ~CC..

网友A:
就怕風扇不能撐1年就會出怪聲

网友B:
s大你這個風扇是多大的,他的使用電壓是多少的?如果是一般12v的那不就上電就開始轉了

网友C:
有空間的話也可以加大散熱片,另外開關晶體及SBD的絕緣導熱貼片及塑膠墊片也會老化變質,必要時可以拆開換新及重新鎖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風扇不能撐1年就會出怪聲

風扇我都會上新的黃油~~~~不然~~真的不到一年會很吵

引用 网友B:
s大你這個風扇是多大的,他的使用電壓是多少的?如果是一般12v的那不就上電就開始轉了

是的~~~~為了能讓他稱久久也只好這樣囉~~~~~

引用 网友C:
有空間的話也可以加大散熱片,另外開關晶體及SBD的絕緣導熱貼片及塑膠墊片也會老化變質,必要時可以拆開換新及重新鎖緊。

測試過了~~~~無效~~~~最主要熱源是從電源MOSFET來的...看之前那顆燒到都變色了...
而且無效的原因...是外殼後方的散熱孔太小了~~~~

网友D:
那種風扇一直開著過沒多久就會很吵了~
看來S大要教客戶沒用時要關總電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種風扇一直開著過沒多久就會很吵了~
看來S大要教客戶沒用時要關總電源才行....

一直開著還比較不會壞~~~~~~
反倒是~~~~常常開開關關更容易壞....
遇過很多顯卡也都這樣~~~~開著持續運轉壽命比較久~~~~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一直開著反倒不容易壞?
一直開著很耗電耶!以機械結構來講,就算上油一直開著,油會耗損完的。

网友:
師父.........請受小弟一拜~Orz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開著反倒不容易壞?
一直開著很耗電耶!以機械結構來講,就算上油一直開著,油會耗損完的。

想知道嗎???
那我跟你說~~~~
我用的油~~~~都是黃油~~用噴的那一種(我冷氣保養你因該也有看到)...油的壽命超高耐久....
如果是用一般的車針油或是牛油...我保證~~1個月~~~他就會回來找你了~~~
因為我遇多了~~~~這是我7年來的經驗....實驗太多種油了..最主要是小風扇太容易卡死與發出怪聲..
而且我用黃油~~~必須一直運轉讓油不在短時間內讓油流失....
會要求一直運轉也有個問題~~~~就算油不流失...空氣中的超細灰塵也是殺手...
如果讓這些灰塵進入軸心...你想..持續運轉稱的久還是走走停停稱的久...
等你實驗一年~~你就會了解其中的道理.....(遇到他家灰塵超多的~~不用半年就掛了...)

PS~~~你如果想要讓軸心7天內毀掉~~~你可以用冷凍油...保證7天內~~軸心氧化損毀.....千萬不要不信邪...

网友:
恭喜S大完修了
我這邊正好也遇到朋友的VX924有問題
更換電容後試試看還會不會出現花屏呢

說真的,背板的部分真的散熱不良啊
我也想說加顆風扇增加散熱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原來如此!
不過還是密封上的問題吧,因為我有遇到風扇軸心卡死或是運轉不順(都是剛入手的時候,也多是一些顯卡小風扇,P3、K7、K8這些CPU的風扇),我都會上油,並同時將其上電運轉,讓油吃下去(牛油當然也不是不行,要拆開弄,至於針車油,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沒用過,老爸機械用油好用,就沒去用針車油了),原本封在軸心口的貼紙,撕掉,然後將周遭的油全部擦乾淨,接下來用膠帶密封起來(不要起泡),到現在還沒有再度經手耶!
其實還用蠻久的,也常常開開關關,沒有這樣的問題,小弟我看到您說要一直開著,才這樣問。
灰塵啊!.......倒是開久了,扇葉上面卡了一堆,清一清,還沒去動做手腳的地方(軸心密封)。
這顆風扇當時封不夠密,沒有封好,油順著氣泡,慢慢撐開,所以有漏了一些油。
這張顯卡的風扇,就比較好,油沒有漏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如此!
不過還是密封上的問題吧,因為我有遇到風扇軸心卡死或是運轉不順(都是剛入手的時候,也多是一些顯卡小風扇,P3、K7、K8這些CPU的風扇),我都會上油,並同時將其上電運轉,讓油吃下去(牛油當然也不是不行,要拆開弄,至於針車油 ...

機械用油...跟恐龍噴霧式黃油幾乎是同等級的......
牛油最好不用要在小風扇...會熱硬化..也就是我說的~~3個月內就會回來找你~~~

牛油是用在重機械的.....
另外~~用在大螺絲上面也很棒~~~
尤其是常常在作維修保養的~~~
螺絲上牛油~~~不會氧化生鏽卡死~~

网友:
回复 网友H:

牛油的確那些液化的部分蒸發、揮發掉之後就硬化了..............

我也都把牛油上在腳踏車的鏈條上.......還真不怕氧化。
但鏈條上的牛油從黃色變黑色了.......................

网友I:
我只要遇到貼片電阻,我就卡住了
眼睛度數加深,腦袋空空的
順興大,還會觀察溫度是否異常,真是細心
還裝了風扇,~~足甘心~~
不過後來鐵殼是否有裝上去
沒裝也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要遇到貼片電阻,我就卡住了
眼睛度數加深,腦袋空空的
順興大,還會觀察溫度是否異常,真是細心
還裝了風扇,~~足甘心~~
不過後來鐵殼是否有裝上去
沒裝也可以嗎 ...

鐵殼單然是沒裝了阿~~~~裝了更熱......
對岸有數據指出~~~~這台~~~裝鐵殼5分鐘之後~~~~溫度至少在60度左右....
鐵殼本來就可以不用裝~~~~只是不裝的話~~~就無法璧掛了....

网友:
之前實測,散熱片在開放空間下燒機最高溫度,一次側開關晶體為65度,二次側整流元件為62度,上方高壓電路58度,下方高壓電路5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J:

風扇軸有分銅環跟培林兩種:

1.銅環類保養直接將C型扣取出後,將風扇葉取下,將衛生紙搓細把銅環內擦乾淨,在塗抹適當潤滑油,組合回去,將貼
   紙或用膠帶黏回去封孔,以減緩油氣蒸發。

2.培林類基本上不需保養,如有異音直接將C型扣取出後,將風扇葉及彈簧取下,將培林兩面的蓋子打開(破壞性不可
   逆),將內部發黑及乾裂的油漬去除,(電腦小風扇培林內的BALL HOLDER 一般是塑料材質,培林兩面中有一面是滾珠
   裝入側,暫叫A側),上油(註)。單培林風扇A側朝下(內),雙培林風扇A側對望,組合回去,將貼紙或用膠帶黏回去封
   孔,以減緩油氣蒸發。

  註:油我是用車用合成機油耐高溫較不易揮發,潤滑度高,取得容易(空油罐都會有殘油),銅環類我是直接點油下去,培
       林類因機械構造關係,先上機油在上黃油(避免機油高速飛濺)。

网友(2010-10-25):
好利害~一次給它故障那麼多顆零件

网友:
Shunxing (大) 改水冷吧  ! 一勞永逸 !
((( HELLSING 亂入中 )))

网友:
祝感心,這樣嚴重還修!

网友:
想不到風先生也常在這網站遊走阿,打個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