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疑問(已完修)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台ACER AL1916w的液晶.開機正常但是過了差不多五分鐘開始慢慢花屏.1024X768花的更嚴重.1440x900差不多五分鐘開始花屏.已更換所有電容無解.5V正常.但是不是奇美代工的.找不到可以測試的AD板想原板修請問這是那裡有問題??

我晚點再補照給各位大大...花屏是從旁邊開始花感覺好像電壓不足的樣子...

更換AD板上兩顆晶體已不會花屏現在正在測試中...調整1024X768已不會花屏現在測試中

電源板電容都更換了

電源板電容都更換了

ad板電容也更換了

ad板電容也更換了

花屏中

花屏中

花屏中

花屏中

花屏中

花屏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貼各圖片上來 這樣把你更換過的標示起來 供大家提供維修經驗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花屏的圖形是怎樣?有圖片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晚點我再補照給各位大大..花屏是從旁邊開始感覺好像電壓不足的樣子.但是越來越花

网友:
感覺比較像是 AD板的問題 ,而且我懷疑是AD板那顆最大的主要控制晶片不良

如果是電源板,不會等5分鐘才變成水平雜訊

网友B:
紅圈部,屏線用酒精清潔一下,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圈部,屏線用酒精清潔一下,看有沒有改善

清過應該沒用~~~~
狀況跟我之前遇到的那台一樣~~~~
也就我在找的晶片....(還沒找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02-1-1.html

我當時用公板測試~~~也是約5分鐘左右就花屏了.....我看已經是通病了~~~~

网友:
A/D版的穩壓IC壞了.
量一下1117-3.3跟1117-1.8,就是左上方
那兩顆三端子穩壓IC,電壓有異常.

网友:
T-CON 在送控制訊號與RGB DATA並不是一次送一個畫面,而是一次送一行如1024X768 就是一次送1024

由上往下掃,但是也有由下往上的的,雖然是送1024的RGB DATA,但是為了行與行間有區分,通常會超過如1152

當然1024後面通通都是BLANK(空白),以區分正確的行與行~

而這個行的起始段,也就是正確的RGB DATA1024的部分,會有一個控制訊號(如STH),提示DATA IC可以取得RGB DATA

並且控制TFT線路充放電,如果這個控制訊號太早或太晚提示DATA IC取得RGB DATA,就會造成橫線的左右偏移...

以上只是講一個可能性而已...  面板用到的訊號實在太多n_144|

不過至少要先確認電源正常拉

网友:
我的ad板跟p+i板跟你外觀一模一樣...只是差在你p+i板沒有音源輸出..
內容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20549-1-2.html
我的是一亮就滅..不知道是ad板還是p+i板的問題..要不要交叉測試一下呢...你住北縣那兒...

网友C:
看到畫面很典形的IC內部adc部分PLL的問題,
1.外接0.1~0.47uF對地無濾波效果。
2.FW 對PLL倍頻參數設定太MARGIN了。
3.PLL故障(IC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畫面很典形的IC內部adc部分PLL的問題,
1.外接0.1~0.47uF對地無濾波效果。
2.FW 對PLL倍頻參數設定太MARGIN了。
3.PLL故障(IC掛了)

講的太深了,對偶這種不是科班的,真的是鴨子聽雷,可否請大大再說的淺一點點

网友:
補充一點,FW 對PLL倍頻參數設定太MARGIN了
可用不同的解析度來驗証,640x480/60/70/75Hz~1440x900/60/70/75Hz 每個解析度應該會有不同的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住樹林你可以打給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059032883
看關於我可以看到我的電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是調太低更慘花到看不到...調太高會比較慢一點..有點感覺IC應該掛了..那這樣要怎麼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先檢查外部電容(PLL 的filter用)是否OK---
再調參數試試(應該有二個參數可調)

再調不好的話看看能不是Down Spec.只能點1280x1204以下的Panel用

网友:
修過此台的經驗,如海燕大所說的三端子穩壓ic> 1117-3.3 通常這顆的嫌疑最大.你可以量量看.如果沒輸出3.2v以上.可以更換試試看,祝好運!!

网友:
支持海燕大的觀點可以先檢查穩壓ic,的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喔盧大大....我晚點再檢測看看..但是重點來了...我沒那一顆三角IC><"...請問可以用那一種的IC代用或去那裡買比較好??

网友:
報廢的A/D板上面只要有這種外型包裝的可以看上面的型號,
然後上網查詢,基本上都可以查出來是幾伏特的穩壓IC.
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可以送你幾顆,但是要到土城自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ACER AL1916w的液晶.開機正常但是過了差不多五分鐘開始慢慢花屏.1024X768花的更嚴重.1440x900差不多五分鐘開始花屏.已更換所有電容無解.5V正常.但是不是奇美代工的.找不到可以測試的AD板想原板修請問這是那 ...

小問題~~
圈圈內的穩壓ic(3.3  &  2.5)換掉~~加穩壓ic前後電容換調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測量過了..上方那個量4.5伏會降到1.多伏再升回去4.5然後周而復使哈..下方那個3.2伏降到1.多伏再升回去然後周而復使..應該真的那兩顆掛了...但是另一隻腳量不到電壓..中間的也量不到電壓所以無解..可以確定那邊掛了..所以要去找那兩顆晶體來換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蠻有用的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