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V POWER 維修

楼主(2010-05-11):
同事的老NB用的,因為不開機所以送小弟這裡維修

上電後指示燈狂閃,輸出電壓只有0.2V,初步判定內部短路,拆下電容測量均正常,量輸出點有短路現象,結果旁邊躲了1顆ZD,因為被白色固定膠蓋住沒發現,拆下後在上電,輸出電壓19.5V

這顆ZD編號SA18A,請問耐壓多少

輸出只剩0.2V

輸出只剩0.2V

ZD拆掉後輸出19.5V,紅圈為ZD位置

ZD拆掉後輸出19.5V,紅圈為ZD位置

禍首

禍首

网友:
這顆是TVS,SA18A的截止電壓在20~22V。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OTOROLA/SA18A.html

楼主:
多謝狼大提供資料,因為本來想拆掉就算了,怕少這顆到時燒NB反而交代不過去,準備有空去買料

网友:
除了TVS自體故障可能,必要時檢查一下是否有超壓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