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鋁合金材質煞車把手變形還原大法-補上圖片

楼主(2010-05-11):
一般機車腳踏車鋁質把手彎曲變形,輕者不影響操作,重者整支嚴重彎曲導致手指難以抓握操作,必須整支更換.使用以下簡單還原法,可以讓變形的把手恢復原樣且不破壞其材質結構.
準備工具如圖:
瓦斯噴燈
挾持工具(一個人可取得的工具為主)
因為在室內拍攝,火力不敢開大,火力開到最大可以縮短工時!

网友:
感謝您.又學到一招.有機會來試試n_115|

网友A:
請問鋁圈歪了可用此法否? 趕快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鋁圈歪了可用此法否? 趕快逃~

  :on_091| :on_083|
不過理論上可行:on_136|

网友:
那是 廠家 偷料的  基本上 是不會 斷的 最多灣掉 ~
原廠是都有規定要 用 多少的鋁...但是......................
外面改裝的手把   都是用 便宜的 鋁 1KG 價差很多 ~.
常常在看工廠 射出 手把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知400度的熱風槍可否替代"火雞"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400度的熱風槍可否替代"火雞"的功能?

可以,但是您要有(耐心)

网友:
常常換了n_133| ,不小心又倒了,索性就不換了n_143| ,但我都跑去機車零件行買,比較便宜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