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轉貼]松下KX—P1121打印機電源電路原理及維修

楼主(2010-05-11):
這篇文章來自百度網頁~~~~~~
我為了修這塊電源板抓下來的~~~~目前還在奮戰...有夠難修的....

松下KX—P1121打印機電源電路原理及維修
該機採用自激式開關電源,其工作原理如下:
1.直流變換電路。
市電經D1、C9整流濾波後的300V直流,經V-MOS開關管Q1的高頻開、閉,PT1主繞組中流過高頻電流,
其次級的高頻電流經整流、濾波、穩壓後,得到打印機電機所需的+39V和控制電路的+5V兩組電源。
其工作過程為:300V直流經R5~R10、R32、R31,由D8穩定在約16.5V 。
該電壓經R11、R40、L3到Q1柵極,使Q1導通。
此時反饋繞組中產生的電流,一路經R21、C13、R40、L3到Q1柵極,
形成正反饋,加速Q1飽和導通;當主繞組中的電流趨於飽和,電流變量減小時,
反饋繞組中的感生電動勢也減小,其正反饋過程又使Q1快速深度截止。
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自激振荡。如此循環往復,形成自激振盪。
反饋繞組輸出的另一路經D4、C15、C32整流濾波後,作為穩壓控制電路電源。

2.穩壓電路。
取樣電壓取自+39V,經R102、光耦PCI、R103、穩壓管D104(36V)到地。
當輸出電壓升高,使PCI中發光二極管的亮度增加後,光敏三極管發射極4腳電位上升,通過R23到Q4基極,使其導通加深,集電極電位下降。
再經Q3放大,加至並聯在Q1柵極的Q2基極使其導通加深,使加於Q1柵極的反饋電壓減小,振盪減弱,從而使輸出電壓下調,反之亦然。

3.保護電路

(1)功率開關管Q1限流保護。
當流經Q1的電流在其源極電阻R25兩端的壓降超過0.7V時,將使Q4、Q3、Q2導通加深,導致Q1柵極電位下降,使Q1電流下降。
(2)輸出過壓、欠壓保護。
+39V正常時,因D105穩壓值為34V,故Q101導通。
Q102因基極與D105之間墊有D106,故不導通。
這時Q103截止,PC2發光二極管發光,使光敏三極管飽和導通,D9反偏,Q1正常工作。
當輸出電壓過高時,D106導通,使Q102導通,Q103飽和導通,發光二極管被旁路,光敏三極管截止,PC25腳呈高電平。
該高電平啟動Q7自鎖電路,同時使Q5飽和導通,導致Q1截止,使電路保護性停振。
當輸出電壓低於34V時,Q101截止,這同樣使PC2發光二極管不發光,啟動上述保護。

(3)自鎖電路。
Q6為P溝道結型場效應管,柵極電位為負時導通。
因此正常時Q6是截止的。
當因電路發生保護時,Q7導通,使Q6因柵極電位被下拉而導通,Q6漏極為高電平,從而加速Q7飽和導通並保持,電路的狀態被鎖定。
這時只有重新開機,才能複位。

電路中Q1因工作條件最為惡劣而易損。
檢查Q1一般可在線直接測量:G對D應不通,對S間應有約68kΩ阻值。
D-S之間正向應不通,反向應呈PN結壓降。
當以上不正常時,應焊下進一步測量。
Q1損壞時,常伴有F1、D1、TH1、R25等器件損壞。
因此在更換Q1並通電前應仔細檢查。
實踐中發現Q1用K960、K1611等中功率管代換效果良好。

网友A:
看來shunxing大轉貼的這作者也被對岸污染了.mos晶體.打mos管.發光二極體.打發光二極管.光敏三級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shunxing大轉貼的這作者也被對岸污染了.mos晶體.打mos管.發光二極體.打發光二極管.光敏三級管.....

這個本來就是對岸的文章阿....我都說轉貼來至百度的文章....那是大陸的網站.....
台灣沒有人在修這塊板子~~~問題幾乎都很難找....
沒電路圖實在很難判斷其中幾顆精密電阻的阻抗~~~色環顏色很難辨認....

网友B:
Dave大的意思是轉貼前要先把名稱正名一下~
緊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ve大的意思是轉貼前要先把名稱正名一下~
緊酸~~~~~

阿水大要害我啦n_143|我是看文章都是繁體字..所以...

网友C:
這一台 P1121 在點陣式印表機中,實在是首選啊,相對於 EPSON 系列,價格漂亮又耐用..

而且重要的是有使用 LINUX 的朋友,選這台很方便的,LINUX 可支援這台的驅動..

网友:
回复 网友D:

 開玩笑啦~只可惜簡轉繁只能轉字型..不能轉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 P1121 在點陣式印表機中,實在是首選啊,相對於 EPSON 系列,價格漂亮又耐用..

而且重要的是有使用 LINUX 的朋友,選這台很方便的,LINUX 可支援這台的驅動.. ...

原來如此~~~~難怪客戶千交代萬交代~~~一定要把那3個電源供應器給修好.....
這台的電源供應器真的超級難修的...比他同時寄來的EPSON電源供應器還難修好幾百倍...
EPSON的電源..我一天就全部解決了....國際牌的這3顆...我玩了3天了到剛剛~~~終於修好2顆了...
還有1顆電源~~明天在拼~~~~

楼主:
邀受喔~~~~拼了一整天~~~~居然.........電路板整個漏電影起保護裝置啟動.....
我暈了~~~今天~~~作白工了~~~不過也告一段落了~~~
明天在來拼筆電~~~又是一台很有挑戰性的筆電~~~~~
不過~拼筆電之前~~~還要先來去拆2台分離式冷氣回來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