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請注意安全

楼主(2010-05-11):
5/9 凌晨一點多,接獲電話通知
電氣室內煙霧偵測器動作,經現場查看發現,
煙霧係由APFR(自動功率因數調整)盤冒出
電話遙控現場人員協助處裡,暫時安全無虞後,
待5/9上班時間再行後續處裡
近日經由電氣技師現場勘查損壞器具,
並使用紅外線熱像儀測量,正在使用中的相同設備
使用中的設備也有開始劣化之情形發生,接點溫度最高達攝氏8X度
今天終於偵查終結,宣判
插入式保險絲,因與固定電極接觸不良,導致接觸點溫度過高
造成絕緣塑料融溶垂流並引發濃煙

提醒各位站友
這就是電線走火
所幸盤內用的都是不助然的材質
如果一般家用的PVC電線,可能就沒那麼幸運囉

APFR盤的正面內部

APFR盤的正面內部

左邊&中間 之前已發生過類似狀況,當時查不出原因,但是已更換成NFB,本次換右邊故障 ... ... ...

左邊&中間 之前已發生過類似狀況,當時查不出原因,但是已更換成NFB,本次換右邊故障 ... ... ...

絕緣皮被融鎔的海巴龍線

絕緣皮被融鎔的海巴龍線

插入式保險絲底座

插入式保險絲底座

左邊是正常的保險絲,右邊是燒壞的保險絲

左邊是正常的保險絲,右邊是燒壞的保險絲

燒的最嚴重的地方

燒的最嚴重的地方

网友A:
恐怖喔~~~~但奇怪的是為何保險絲沒燒斷.接觸不良.引起電流增大.應該會斷保險絲阿

网友:
這是過電流或是接觸不良影起的吧......
說真的~~~現在的配電盤~~大家都不鎖緊...
要不然就是主電源電線不符法規.....
之前我就遇過~~學校的冷氣...一直跳電...很扯的...學校老師~~~居然重複開啟...
我去檢查的時候...NFB根本碰不得....超燙的...我詳細檢查之後~~~
因電線在安全規範邊緣....然後有一隻腳接觸不良...已經燒的很嚴重了
我就先把NFB換新...但是~~冷氣運轉5分鐘之後NFB還是會發燙..整條電線也跟著發燙
然後要求學校請配合的水電廠商..從NFB到冷氣的主電源線加大一個等級..
之後再去看..電線的溫度已經在常溫的溫度了..NFB也不會發燙了....
這也證明~~~~這種大型設備~~~還是不要貪小便宜....肯定危險度超高的....
那間學校~~要不是我拿燒的半毀的NFB給他們看~~~再請園長去處碰那條線的溫度..
我看他們還不太想換那條貴死人的電線.....畢竟中午學生都集中在那間活動中心休息...
安全第一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恐怖喔~~~~但奇怪的是為何保險絲沒燒斷.接觸不良.引起電流增大.應該會斷保險絲阿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這也是為何~~~每天要去檢查設備的原因....

网友:
燒得真慘...這種重要的設備真的不能省小錢......

网友B:
說明一下,電線走火不可怕,可怕的是室內裝潢或設施.
怎麼說呢?電線走火燒的就是那幾條線,但是因為室內裝潢或設施之易燃緣故,導致慘重災情!
我們學電的都知道,(相打電=台語)也就是所謂的(秀逗)就是我們所說的直接短路,其瞬間產生的溫度高達上千度,想想看,一整條電線持續上千度的相打電給它燒,是不是瞎咪哇哥都給引燃了?
鐵工使用的電弧機(電龜=台語)就是利用這個原理,控制電流,進而達到起弧熔鐵效果!
電工很無辜,每每住宅火警大部分歸糾於電線走火(無論是電線或是電器設備),為何沒有深入了解真正引起大火的(幫兇),那些塑膠外殼,木質家具裝潢.....
電線走火就僅止於兩線短路所造成的局部高溫,如果沒有高效能的媒介,怎麼產生大火勒?
在下不是空口白話,而是親眼目睹整條延長線像鞭炮的火線引燃般一直燒到插座然後跳電,如果剛好周圍都是易燃物,代誌就大條了!
很多人願意花大把鈔票添購家具或裝潢,但是對於電工方面的費用都無所不用其極的大砍!
一棟上千萬的別墅,室內水電管線實際不到30萬........很多唷~

网友:
燒得面目全非!
上次家裡工廠也有ㄧ次電線走火,還好沒有出什麼大事。
那條線路是拉給鑽床用的,用完之後,忘記把插頭拔掉,插頭打火(插座也有老化),竟然走火起來。
還好那條電線是釘在牆壁上,周圍沒有易燃物,不然後果真不堪設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說明一下,電線走火不可怕,可怕的是室內裝潢或設施.
怎麼說呢?電線走火燒的就是那幾條線,但是因為室內裝潢或設施之易燃緣故,導致慘重災情!
我們學電的都知道,(相打電=台語)也就是所謂的(秀逗)就是我們所說的直接短路, ...

我最討厭裝潢房屋了....全都是木製器材....
新聞常常在報導的~~一般民宅~~~才一點火~~居然有辦法整間全燒了~~~
全都是裝潢惹的禍...大家都知道我為了結婚目前在整修家裡面...
我的房間~~只有處理天花板..還用矽酸鈣板(防火的)..四周圍都是牆壁
主要是為了..不想因為一把小火而引發大火...

工廠會引發大火~~~通常是工廠裡面的油~~太多了....

PS:我家隔壁~~~大約7年前(實際幾年忘了)就有放火燒房子上過新聞....
樓下廚房瓦斯桶火焰狂噴就是沒有整間燒起來...因為1樓與2樓全都是牆壁沒有木製器材
3樓加蓋的..有裝潢...男主人後來還跑到3樓放火自殺..才一把小火..全部燒的精光..只剩鐵皮..
當時消防車已經到了..還來不及撲滅.....當時新聞還報很大...(還好我家都是普通牆壁沒被波及..)
所以~~我討厭裝潢的房屋...對我來說~~太危險了(我的工作跟電還跑不掉..危險度更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知道我為了結婚目前在整修家裡面

上次不是已經結過了嗎?這次是要和哪一個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不是已經結過了嗎?這次是要和哪一個結?

 前些時候不是有人在站上人肉搜索過他, 事情越來越明朗了........

网友A:
上星期到一位客戶那裝雷射印表機時.他用了3條延長線差在同一組插座上.而且全插滿.還不夠用.還裝了好多顆一轉三插座.我跟他說這樣很危險.他還不以為然.我真的無話可說.發生事情時.悔不當初已來不及了.最好不會發生n_121|補貼一下各線徑耐電流

當電流過大會產生銅線表面變黑.大家也都知道.電流是集膚效應映.當銅表面變黑.電阻會增大.電流就會增大.此時 ...

當電流過大會產生銅線表面變黑.大家也都知道.電流是集膚效應映.當銅表面變黑.電阻會增大.電流就會增大.此時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不是已經結過了嗎?這次是要和哪一個結?

我什麼時候說已經結婚了~~都還沒訂婚~~~~目前只說好日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星期到一位客戶那裝雷射印表機時.他用了3條延長線差在同一組插座上.而且全插滿.還不夠用.還裝了好多顆一轉三插座.我跟他說這樣很危險.他還不以為然.我真的無話可說.發生事情時.悔不當初以來不及了.最好會發生n_1 ...

這資料.....有沒有更清晰的版本阿~~~~~我要下載收藏~~~~~~

网友:
我轉檔貼 pdf 給您~~
shunxing大您在裝璜阿~~.削開線皮.看看電線是否發黑.如有建議更換.比較安全.長期下來也可省一些電.
剛剛看了這個pdf不是很理想.再轉一次重貼-2

862.38 KB, 下載次數: 303

网友:
常常經過電機機房時都會感覺有嗡嗡的聲音
會不會是那個振動把原本接觸沒有壓緊的的地方震的更鬆
造成接觸不良, 進而產生接點高溫?

似乎沒有辦法解決那種嗡嗡聲, 變壓器如果沒繞好的話好像也會這樣

网友:
一般工業的配電盘里都是用XLPE的線,
不過燒成這樣,一般工安課類的單位都會被長官釘死的,

网友:
看完照片,這裡的重點就是貴司還知道要裝煙霧偵測器,可以作出警示,不然後續可能會有更大的災害損失,所以麻煩大家宣導一下,家裡盡可能裝一個煙霧偵測器(要有低電量警示的)或一氧化碳偵測器,避免人'物之損失
安裝參考位置如下:

一氧化碳的

网友:
再補一下目前公司企業的一些作法:1.在電氣箱的銅排 ' NFB ' MC 貼上感溫貼紙(會變色及跳顯幾度)
2.用攜帶式的紅外線感溫器(非接觸式的喔),定期量測記錄 NFB 'MC 等溫度,記錄表貼掛在電氣箱旁
PS:樓主提到用 紅外線熱像儀測量  這個一般是做檢修時比較好用,對機械也很好用喔

3.在電氣箱的銅排' NFB ' MC 的電線接點上,接上感溫測線,再接到數位式的溫度記錄器上,作一些異常偵測警報輸出(可用電話'MAIL'傳真'警鈴'警示燈及119專線等做知會動作),這裡的異常偵測是根據平常的均溫再加上自設的增溫作警報

第三點是防禦性最好的,也是最即時性的

网友:
電容器的盤大都很熱~~
舊式的MC的切來切去
螺絲久了要再重上鎖,每半年一次高低壓大檢就是要在把盤面各螺絲再鎖一次
才不會發生接觸不良產生高溫而發生憾事

楼主:
本次工安事件,並非電線過電流,
而是閘刀式保險絲與保險絲座接觸不良
產生高溫,造成絕緣塑料融鎔向下垂流,
損壞最嚴重的保險絲座,以上的電線幾呼無損壞
以下的電線外皮大多已嚴重毀損

閘刀式保險絲為100A
配線為38平方 海巴龍

XLPE    是工業配線的基本線材規格要求,燃燒時不會釋放致命性有毒氣體
海巴龍 是耐熱橡膠軟線,對溫度有安全考量處適用
PVC      是一般用,遇熱易融鎔且容易著火,燃燒時釋放黛奧新...等有毒氣體

基於消防法規之規定與工安需要
本場所使用Simplex定址式DETECTOR
並且每年定期向公家消防單位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