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BL51 筆記型電腦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12):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頭香耶!
真佩服您阿!!

网友B:
所以你覺得你圖中的R822跟R824,
就是我那篇(下連結的圖)所量的R8跟R9.....
http://i169.photobucket.com/albu ... 1/dellpp08l_002.jpg

到時我有拆時,再查查看....

PS:
你的帖子,人氣應該比較旺些....
小弟在此借用你的帖,順便徵求DELL PP08L的線路圖,希望有網友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覺得你圖中的R822跟R824,
就是我那篇(下連結的圖)所量的R8跟R9.....

到時我有拆時,再查查看....

PS:
你的帖子,人氣應該 ...

怎麼我找了之後~~這台在對岸的評價真濫阿...居然還會燒傷人......
而且~~這台電路圖~~~~連基地都沒有.....有板子的編號嗎?

网友B:
原帖由 shunxing 而且~~這台電路圖~~~~連基地都沒有.....有板子的編號嗎?

呵,我之前不是就有PO出,有人被USB燒傷的新聞連結了....

板子編號...要拆才知道了....
我明天去把這台筆電先要回來...再拆開拍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我之前不是就有PO出,有人被USB燒傷的新聞連結了....

板子編號...要拆才知道了....
我明天去把這台筆電先要回來...再拆開看看好了...

找到了
我先上傳上來~~下載完之後告知一下~~~我馬上移除

网友:
下載好了...感謝你...

看來到時....要在主機板區好好PO一篇文章...才對的起你的大恩大德...

网友:
對照兩台的電路圖,真的與ㄚ游大說的電阻R8、R9真的ㄧ模一樣。看起來好像是0歐姆。

挖哩!出風口卡那麼多灰塵,難怪會熱當!

网友:
怎麼有人常常當機就拆筆電~~常常當機當然就是要送修啊~~這樣我們才有錢賺n_112|
自己拆...拆壞了就變shunxing大有錢賺了~

自己維修的筆電..一定會檢查一下CPU散熱是否有卡灰塵..順手清理一下讓客戶的筆電能使用長長久久的~~

网友:
很詳細的說明。幼學了不少東西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又一次精闢演出~我又偷學到了n_136|

网友:
電源供應器真好用
害我又想敗家了

网友:
用了一兩年的筆電常常都會熱當, 尤其當初在野戰單位使用的筆電常常得帶出去演習
公發的軍用筆電用了三年都頭好壯壯, 一般商用筆電到第二年的時候就常常熱當
那時候我都直接拿到二級廠拆開再用空壓機噴一噴. 又可以再用一兩年.

网友C:
S大 你電源供應器 上的那台 NB 我也有一台 朋友給的 ~
按鍵很多顆不能用..~~~~~~~~~~ 哪各好像要整組鍵盤換碼?

楼主:
引用 网友C:
S大 你電源供應器 上的那台 NB 我也有一台 朋友給的 ~
按鍵很多顆不能用..~~~~~~~~~~ 哪各好像要整組鍵盤換碼?

這台很濫耶~~~~~就連電源都是12V的特殊規格......
我已經把他荒廢了......速度實在太慢了....我還給他換過面板.....
跟回收場拆來替換的......
好幾顆不能按...要看是不是進水氧化了...
通常都是整個鍵盤換掉....要不然就改成外接USB的來用

网友:
連這麼小的零件都看的到

  厲害厲害

网友:
我也想學小新大....用限流的電源供應器去供電,但我遇到問題了...
為什麼我的外接變壓器,有3條電源線(兩組電壓)...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网友:
請問shunxing大
電源供應器要怎麼拿來量電流
公司有一台我都只會拿來外接測風扇好壞
想多學一點技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游大~~那三條如shunxing大講的..其中一條不用理他...

回复 网友E:
shunxing大講的電流是可調試電源供應器上面顯示的....不用用電錶量...
有那台在修筆電真的很方便....一開始我也不知道他會隨著筆電開機所須的電流不同跳來跳去的...
第一次看到時還真興奮n_127|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拿指針式的電供,接擴大機放搖滾樂電流會隨著節奏跑喔= =

感覺滿帥,我朋友拿了顆汽車音響給我用,本來用的好好,某天早上看到...

阿! 電供顯示OC仔細看了一下 電壓的旋鈕被轉到底了...

网友H:
acer  5100會當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TAI  RX485虛焊~~一般我會順便換一顆新的上去~~機器比較不會回來~~但說真的大大!!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拿指針式的電供,接擴大機放搖滾樂電流會隨著節奏跑喔= =

感覺滿帥,我朋友拿了顆汽車音響給我用,本來用的好好,某天早上看到...

阿! 電供顯示OC仔細看了一下 電壓的旋鈕被轉到底了... ...

被條到底.....東西燒了嗎????

引用 网友H:
acer  5100會當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TAI  RX485虛焊~~一般我會順便換一顆新的上去~~機器比較不會回來~~但說真的大大!!不簡單~~24999

挖~~~~~阿彰大出現了耶~~~~
你們這些高手中的高手~~~~怎麼都那麼喜歡消失半年之後才出現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棒 好想要那個電源供應器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這台我也有一台,也是面板壞了,講到這台就想罵人,因為它是插168Pin的SDRAM,而且只有一條插槽,虧我當時還為它買了一條512M的SDRAM......。

网友K:
引用 网友H:
acer  5100會當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TAI  RX485虛焊~~一般我會順便換一顆新的上去~~機器比較不會回來~~但說真的大大!!不簡單~~24999

最近有修到一部acer aspire 1690,是ati x600 + 64MB的獨顯,開機就花屏,用手上的熱風槍與助焊劑吹了一下,目前開機不會花,準備來燒個幾天看看。
如果要拆起來,可能就沒這種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有修到一部acer aspire 1690,是ati x600 + 64MB的獨顯,開機就花屏,用手上的熱風槍與助焊劑吹了一下,目前開機不會花,準備來燒個幾天看看。
如果要拆起來,可能就沒這種功夫了 ...

學阿彰大~~~~去敗一台有X光的BGA反修台(7位數的台幣)~~~~~
你就有那個功夫了n_127|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台我也有一台,也是面板壞了,講到這台就想罵人,因為它是插168Pin的SDRAM,而且只有一條插槽,虧我當時還為它買了一條512M的SDRAM......。

我也是插了一條512MB~~~但是~~~還是很慢阿~~~~開機等超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阿彰大~~~~去敗一台有X光的BGA反修台(7位數的台幣)~~~~~
你就有那個功夫了n_127|

應該是沒辦法

不過現在的熱風槍還蠻好用的,感覺比之前在用的吹風機型要好用,也嘗試用熱風槍修了幾片主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有修到一部acer aspire 1690,是ati x600 + 64MB的獨顯,開機就花屏,用手上的熱風槍與助焊劑吹了一下,目前開機不會花,準備來燒個幾天看看。
如果要拆起來,可能就沒這種功夫了 ...

這一台是有鉛製程~~一般不用拆下來~~我也是下加熱+上熱風回焊+點交~~一般就ok不會回來~~同樣機種還有acer  4100  4000 4050
主板都一樣~~做法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阿彰大~~~~去敗一台有X光的BGA反修台(7位數的台幣)~~~~~
你就有那個功夫了n_127|

不是x光機!!!是上下對焦~~方便把bga零件放下去~~沒x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