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730A電源燈有亮,但燈管沒亮問題

楼主(2010-05-12):
請教各位大大,奇美CT-730A這台螢幕:
開電源時電源燈有亮綠色,但過了一會兒就變成橘色,燈管是完全沒有亮的.
請教有誰遇過相同的這個情形,如何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要拆開後貼上PI板的圖片 查看電晶體  電容是否有凸起爆容
量測 高壓啟動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