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mag T906W高壓電源合一板14v如何取代

楼主(2010-05-12):
請問各位大哥:我的mag 900p(T906W)高壓電源合一板原是14v.請問有什麼樣的版子是14v.可以來取代.或者可以用12V或13V的來取代直接接AD板嗎?電壓會不足嗎?都沒有容許值嗎(例如12V-16V)?謝謝

网友:
你的AD板有吃14V嗎?
一般而言AD板所需的3.3V/5V是由PI板提供...
所以只要PI板上吃12V的高壓電源部份可以推得動燈管...
另也同時有提供3.3V/5V給AD板...
應該就OK了...

楼主:
感謝大哥的回答.我不知我的ad板是否吃14v.不過ip板上有寫14v.5v.量測也有14v.5v.所以應該ad板就是吃14v才對.不然為何要供14v到ad板?還是只要12v
以上就可.謝謝

网友:
要先確認線路有接出,並有達到內部回路,才可確定有使用該電壓。
除非P+I只供應此電壓給AD,那就另當別論囉。

网友:
這樣子的話...
就得抓出AD板上...接到這個14V上的電路...
才能做進一步的判斷了...
能不能拍幾張板子的照片...
列一下IC的型號...
我懷疑是提供AUDIO的電源...

楼主:
非常感謝阿謬大哥及狼大哥的說明指教.已補圖.故障情形是按power鍵燈不亮沒反應.ad板量不到14v.只有量到3.3v.5v.按鍵連至ad板上的電源只有2.5v. 多上幾次電後.pi板燒毀.保險絲未斷.pi可以量到14v.5v.目前看來.應該ad板及pi版.應該都壞了.沒救了.再次謝謝2位大哥.謝謝

ps:請問2位大哥.如果用一般非寬螢幕(標準型).之前面板破的套件.使用在寬螢幕上會有不良的影響嗎?還是完全無法使用?還是只要在作業系統的顯示更改寬螢幕的顯示比例即可.謝謝

网友:
通用AD內需對面板進行程序編寫(有些則是採跳線),才可正確驅動面板,不然會出現顯像異常甚至完全無法顯像。
也就是說拿原本4:3的AD用在16:10上,除非修改內部程序,不然是無法使用的。

可以去找對應該面板型號的通用AD來點。

題外話,這款螢幕P+I與AD還蠻像ASUS VW191所用的。

网友:
跟華碩,優派都是同一款,如果有音源輸入才會用到14v,您的圖很明顯沒用到音效部分,至於P+I有燒毀為何還有輸出14V跟5V?問題可能還是在A/D版上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的仔細說明.令我受益良多.我會再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
看起來PI的部份...
有可能是燒掉的I的部份...
P較前端還有正常...
看得出來板背那兩顆晶體的型號嗎...
我是覺得還是值得查修...
修復後可透過介面的控制信號點燈測試...
AD板的部份...
還是可以追一下電源的部份...
但如果不是電源部份的問題...
就真的比較難查修...
真的不行...改公板應該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因為不同品牌同型面板...也有可能不完全相容...

楼主:
阿謬大哥你好:pi晶體剛好燒到編號.所以無法辨識.ad板到目前為止還查不到12v以上的電壓.還在摸索中.謝謝

网友:
現在小螢幕維修費越來越便宜,
電容換一換,不行就送修反而省事,

网友:
PI板上燒掉的那兩顆晶體應該是NMOS...3055...
除了要換掉這兩顆晶體外...
附近電路的元件也都要逐一檢測...
找出燒掉的原因...
不然有可能依然點不亮...
或會再燒掉...
AD板上的14V應該是沒用到...
上頭MSTAR的controller需要吃5V/3.3V/1.8V...
5V由PI板提供...
3.3V由5V轉...
1.8V由3.3V轉...
根據板上的晶體型號...
找出他的datasheet...
電源部份應該不難debug...

网友:
多謝分享,終於不用瞎子摸象了

楼主:
各位大哥:我查了很久.有幾個問題零件.想請問一下.3055是否可用3055L代替.還有它旁邊有個電晶體短路上面寫ZA DG不知是何規格.我上網找了很久.都沒找到相關資料.不知可用甚麼代替.還有二極體431AA可以用甚麼代替(我查到可用80N03.45N03)也找不到有誰在賣.謝謝

网友:
能不能在電路板上指出對應元件位置...元件编號...
並拍幾張zoom in的照片...

楼主:
大哥已更新圖片.並標示.謝謝

网友:
我也不知道ZA是什麼東西...
PWM IC是TL494嗎?
Q3,Q4你用3906試試看吧...
在這之前...順便祈禱一下PWM IC沒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