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奇美CT-712A送電白屏,無法開啟電源

楼主(2010-05-12):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日前收到一台奇美CT-712A液晶螢幕

原先液晶螢幕供電需求是19V/2.6A的變壓器,被客人拿走了n_144|

在找不到外接的變壓器下使用萬用的19V/3.16A變壓器

結果送電後整個畫面慢慢變白色的,然後再變成沒畫面、電源也無法開啟的情形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同電壓(19V)不同安培數(2.6A,3.16A)可以用嗎?

网友:
沒差! 可以用的。
目前的Adapter幾乎都是Switching Power Supply , 所以說3.16A是指可供應最大輸出是3.16A。平常沒有那麼大,看實際螢幕的需求電量。
所以說慢半白屏和無法開機是內部電路異常所導致。
拆開再說...

网友:
拆開吧!軟點就LCD排線接觸不良,電容突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n_109| ~小弟正在尋找19V的變壓器

無奈手頭只有12V的變壓器~無法使用丫~

努力尋找19V的變壓器中...

网友:
在找不到外接的變壓器下使用萬用的19V/3.16A變壓器
結果送電後整個畫面慢慢變白色的,然後再變成沒畫面、電源也無法開啟的情形
=====================
無奈手頭只有12V的變壓器~無法使用丫~
努力尋找19V的變壓器中
=================

你發問很矛盾~~~你不是有"萬用的19V/3.16A變壓器" 嗎?那怎麼還在"努力尋找19V的變壓器中"

況且~~客人帶走,你可以請他再拿過來阿!
LCD 19V的變壓器通常多是接頭比12V來的粗,你的萬用19V變壓器~~接頭合嗎?

還有~~人家送修的原本問題是what? 他既然有帶變壓器來沒有當場測試嗎 ?

還是說~~是你接了"萬用的19V/3.16A變壓器" ,故障問題才變成送電白屏,無法開啟電源?

楼主:
呵呵~樓上的大大,不是我不叫客人拿來丫~

而是這顆螢幕是客人不要的,去朋友的電腦公司撿來的~

保固也過3年了!!客人決定不修了,所以才有這個機會拿到這台液晶螢幕

況且我也不知道客人名字!!另外萬用接頭有附很多接頭可以用

我只是跟朋友借用而已~如果還要花錢去買一顆萬用變壓器的話

不符合小弟"以最少的錢,發揮最大利益"的目標丫!!

而且我找不到19V/2.6A的變壓器可以用丫~:on_029|

网友:
我要仔細研究研究,增加維修實力

网友(2010-07-16):
同電壓(19V)不同安培數(2.6A,3.16A)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阿
安培數是指最大安培數
其實都沒有用到這麼多

网友:
拆開吧!
檢查P+I及面板排線,問題也許很單純.
祝你好運^^

网友:
你想太多了吧~~拆開拍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下PI板與AD板 圖片上來

网友:
應該跟變壓器無關,同樣19V只是安培數不同應該可以用,DC因為有各種規格,我就是這樣用筆記型的,
我想螢幕應該也通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40-1-1.html

网友:
既然是客人不修的,那送電白屏,無法開啟電源很正常吧!(如果只是變壓器壞了那這顆螢幕應該也不會流落到你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