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使用瓦斯熱水器及電熱水器的效率及費用..

楼主(2010-05-12):
想請教一下..

瓦斯熱水器及電熱水器的熱效率及費用那一個較划算..

THKS..

PS:我找不到適合的版面,若有不妥,請管理者移一下..

网友:
偶也想知道耶!
如果是桶裝瓦斯LPG跟天然瓦斯NG
蠻多人都認為,家用戶在實際使用上,天然ㄝ卡貴
偶想跟洗手時也要開一下下熱水
天然瓦斯表就會努力跑一下下有關
天然瓦斯輸送到用戶端之前
有一個減壓器
有的公司會把壓力盡量調低到夠用就好
這樣公司賺比較多

楼主:
在網路上找到的一些資料..

--
即熱式電熱水器,電能--熱能 轉換率非常高,電能轉換損失很少,效率最高。
瓦斯式有很大的熱能轉換損失,即瓦斯燃燒後產生的熱能,大部分都散失掉。
電能的單位能量費用比瓦斯貴,但是加上極低的轉換損失後,費用不見得比用瓦斯貴。

可不可以裝即熱式的是看從室外引進電源總開關處的電線規格,太細有安全上的顧慮,一般是8MM平方的電線,
這個規格也是即熱式的電線使用規格,總開關30a的開關要換成50a的(前提是從室外引進電源總開關處的電線規是8MM平方的電線),而且裝即熱式要從總開關的地方拉8mm^2的專用電線。

以我自身為例,我拉一條8mm^2的電線供即熱式熱水器和四台冷氣的供電,電源開關為50安培的,總電源開關75安培。即熱式熱水器和四台冷氣全部啟動(機會不多)耗電將近70安陪。

即熱式適用於家庭單一使用,因為耗電量即大,最大功率將近一萬瓦。
一般住家的總電源電線規格(8mm^2),安全上只耐得住一台即熱式電熱水器的電流。
儲熱式適合家庭多人分批使用,如果是多人同時使用,熱水量恐怕不足。

如果是多間套房使用,還是使用天然氣的瓦斯熱水器最省錢。

--

參考網址: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498510

不知大家是否還有更好的建議..

楼主:
參考了一些文章,直熱式電熱水器效率達 90%,而一般瓦斯熱水器只有35%,瓦斯熱水器真的很不環保啊..

网友:
家裡的浴室都裝電熱水器,吃220V的。
每一台最大功率為2KW。
假設每次洗澡時(現在是以一個人計算),都是最大功率消耗,那每次放熱水的時間為10分鐘,每天洗澡一次,一年365天,那麼計算下來。
每天花費度數,2 x (1 / 6) = 0.33度電 假設每度電為4元
0.33 x 365 x 4 = 486 元

以目前油價上漲趨勢,每桶瓦斯至少已經漲到500以上,小弟我不知道接下來還有什麼條件,就無法進一步比較,計算到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間套房使用,還是使用天然氣的瓦斯熱水器最省錢。

看情況
如果是儲存式的還OK
就是有那種有熱水儲存桶的
永遠有一趴母火
溫度不夠就點燃火排加熱
如果是即熱式的
大家洗個手冬天洗衣都用熱水的話
保證繳錢時住戶唉唉叫

网友A:
其實你還要將一些無法看到的納入評估,如家人使用間隔時間為何? 熱水管徑維修問題?場所空間安全性?設備維護費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張表真的不錯,收下了.. THKS..

另對圖中的空氣能熱水器很有意思,簡直就是 "明日之星" 啊..

空氣能熱水器是否就是 "熱泵熱水器"?

在網路上找到熱泵熱水器的原理及說明:

---

熱泵簡易說,就是將太陽能照射地球所產生的熱能回收再利用,如冷氣機運轉時利用冷媒,吸收室內的空氣,將冷空氣和熱空氣分離,讓我們在室內享受冷氣。而熱空氣排放在室外,熱泵原理則是將空氣中的熱,經過壓縮機加壓和收集,再以熱交換器轉換成熱水的熱泵設備,將冷水逐漸加溫成為熱水,僅需極少的電能,便能達到人體最舒服並可以接受水溫(40度C),是目前最環保也最省能源之製熱設備,昶新熱泵熱水器,採微電腦溫控。

---

以上是網路上的說明.. 相信不難了解.. 但我有個疑問,看這個 "熱泵原理則是將空氣中的熱,經過壓縮機加壓和收集,再以熱交換器轉換成熱水的熱泵設備,將冷水逐漸加溫成為熱水,僅需極少的電能,便能達到人體最舒服並可以接受水溫(40度C)"..

由以上我想如果空氣不夠熱,是否效率就很差了?如在冬天時?還有這個玩意應該放在室外吧?另一個問題就是水量的問題,它是將加過熱的水儲存起來的吧?如果周遭溫度不夠高,水溫會不會不夠?還有水量溫度會下降?

THKS..

网友:
其實這也是我常常會想到的問題...只是我都沒去找資料...
我一直在想,當我家"瓦斯熱水器"壞的時候,是不是該選用電熱水器,
我家浴室那區(屋子後半段)的配電箱主線應該是8mm平方\220v,
我家客廳那區(屋子前半段)的配電箱主線是14mm平方\220v,
不要懷疑,我有兩個配電箱....

我會用到熱水...只有在洗澡的時候....
我是淋浴式的...沒有裝浴缸...

不裝浴缸是因為我的"視聽間",有一部份跟"浴室",僅有一牆之隔...
我怕水氣穿牆而過...

以淋浴式洗澡時間很短,頂多10分多鐘吧...

那我該選"瓦斯熱水器"...還是該選"電熱水器".....
我家沒天然瓦斯,是用瓦斯桶....

電熱水器,在電轉熱的過程中,會不會產生有毒物質...
裝室內會不會有危險...

我的考量順序是1.安全 2.省錢 3.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還要將一些無法看到的納入評估,如家人使用間隔時間為何? 熱水管徑維修問題?場所空間安全性?設備維護費用?

我家的太陽能快30年了耶......還沒被淘汰.....還很好用~~~~~
而且~~電費....因該有分夏季與超過多少度會被加多少錢~~~~
會使用太陽能熱水器~都會建議用戶申請契約用電(以前的動力電)~~~~~每度2.5元(早期才1元...)
如果能申請到動力電分3種電表~~~那半夜12點到早上6點...這6小時的電費~~~是每度1元超便宜的(不知道有沒有改了)

网友:
使用電熱水器的用戶一定要記得定期作漏電斷路器測試唷n_006|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電熱水器,並不用太擔心,較在意的部份,屬於漏電保護要做好,不然真的會發生命案。
電熱水器加熱時,並不會釋放有毒物質。(小弟家裡每間浴室的電熱水器通通都裝在浴室內,都是使用即熱式電熱水器n_006| )
剛剛查了資料,即熱式的電熱水器的發熱材質為金屬發熱體。
目前常用的是無氧紫銅,效率非常的高。
http://info.homea.hc360.com/2009/12/111444468988.shtml

网友:
家裡用的是太陽能
優點
不用瓦斯,溫度可以調整,但是還是要加冷水降溫
可以調整電熱器的加熱的啟動時間,
不用整天預備起動,多少省些電
安裝政府有補助
缺點
安裝很貴
夏天熱水太多,但很少用熱水
冬天或陰天日照太少電費會稍微增加
不適合喜歡泡澡的人用,因為熱水有限
在安裝的時候,要加大儲熱水桶
用完了,雖然會轉電能加熱,但是加熱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