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將NoteBook的螢幕改公板?

楼主(2010-05-12):
這幾天有朋友要我把他的NoteBook螢幕拆下來要用公板改成一般使用
(因為他的筆電拿來給我殺肉了)

雖然理論上是可以改, 不過說實在的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連公板都沒摸過  )

有誰可以推薦一下用那種公板可以用, 或是要去那裡買呢?

如果改成功的話順便發個實例來看看好了(好久沒發, 有點愧疚ing   )

网友:
公板有很多款式,看LCD面板及功能需求配置

网友:
可以從面板型號查出詳細規格,再配通用AD就可以。

网友:
在下改過,提供經驗給您參考.
面板是ACER的L133,公板用的是鼎科2033.
改板過程中遇到的麻煩事是,
1,接面板的排線不好找,跟賣家買了兩次還是不能用,最後用OK線一根一根慢慢接.
2,公板的說明書寫的PIN腳位與實際不合.搞了半天,原來是板子上PIN腳的號碼印反了....

以上

网友:
改筆電的LCD...改公板很快...但..要找外殼要花的錢就不便宜了...
曾經在回收場買到用筆電LCD改的螢幕...拿回來修一修後就變成專門在測筆電LCD的萬用板了...
但屏線真的要準備多種不同規格...

网友:
不要是LED的應該都會比較好解決~   尤其是蘋果的....

网友:
NoteBook的螢幕改公板?改天我將我的圖po上來給大大參考一下,外殼是在大賣場買的40多元

网友:
期待大大感好的實例喔~
感覺很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你住高雄的話可以來到楠梓來找我
我可以教你...

网友:
我用 2621 改拉 ~... 沒有買線~直接看屏規格書 ~對照 ~..就用 OK線 ~省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