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系列顯卡BIOS維修

楼主(2010-05-12):
某些人也許會為了增進效能修改顯卡BIOS,但總有失敗的時候~~

小弟我將顯卡BIOS故障分為兩類:

1.顯示卡無畫面,但主機板發出故障聲後仍可pass過自我檢測,此類較單純,一般摸黑在DOS下還是可以在刷回正確的BIOS,或是像網友說的故障顯示卡一樣插

  著,用內建VGA或PCI顯卡開機後刷回BIOS(此方法本人沒成功過),因為當您選擇其他顯示介面後,插在主機板上的故障顯示卡IRQ就被中斷了,也就是沒這個

  裝置不占用資源了(好比是沒插上去一樣),又怎麼可以刷回BIOS呢,單然早期某些主機板BIOS有些是允許雙出介面共存的(BUG?)。

  EX:先前有網友GE6200刷BIOS改GE6600成功是主要是因為兩者皆屬於同 GPU (NV44 CHIP) 或 GE FX5700LE改Quadro FX1100  (NV36),若不幸失敗幾乎都

  屬於故障1的情況。

2.顯示卡無畫面,電腦整台有過電但毫無反映(什麼事也無法做),無法pass過自我檢測,此類較複雜,就要歸咎您刷的BIOS版本,像是您刷了不同晶片組的BIOS

  (如NV36GPU,您刷了NV38的BIOS,此行為大有人在(胃口太大啦)。

  總結:

          故障一的BIOS因屬於同 CHIPSET BASE FIRMWARE,GPU能讀取正確的BOOT CODE,只是BIOS某些參數如RAM TYPE 或是CLOCK錯誤 。

          故障二的BIOS因屬於不同 CHIPSET BASE FIRMWARE,GPU讀取錯誤的BOOT CODE(造成內部程式無止盡的錯誤迴圈),以致主機板一直無法初始化顯示

         卡這個裝置。

解決方式(原創):

         其實本人之前有實驗過空的清空BIOS EEPROM 會屬於故障1,所以只要將故障二模擬成空的EEPROM就能轉換成故障一了(代表有解了),只樣讓GPU

         讀不到EEPROM就可以了,我用的是將EEPROM的DO DI 用電線短接後(註),主機板PASS過再放開電線就可以摸黑重刷BIOS了(各家顯示卡EEPROM 型號

         不同,所以DO DI 腳位也不同,我的是剛好是相鄰兩支,所以我用香煙紙短路)。

         註:也可將EEPROM VDD 或VS空焊

         其實很多網友手邊根本沒有烙鐵.熱風槍.跟IC燒錄機等維修工具(我想大概只有一支不太像樣的起子吧),把顯示卡BIOS刷壞了留之無用,棄之可惜(明明硬體

         就是好的,送修又不划算),故發此文希望能拯救許多假死的卡片阿,其實也算是做環保阿:) 。

网友:
我的作法是先寫好批次檔. 再拿出古老的 1.44MB 軟碟開機 DOS 6.22 + autoexec.bat
autoexec.bat 放入燒錄指令
最後一行是重開機程式.
嗶一聲 大家都回來了~

网友:
兩位高手都很厲害
希望能不吝嗇發圖文教學帖
畢竟沒摸過的人要玩還是會怕怕的
就是在說我自己啦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有這招............這.......................令人想不到,真是太神了

网友(2010-11-28):
玫瑰殺手大大
若主機板也是NV,顯卡也是NV的,可刷顯卡的BIOS嗎?

网友:
玫瑰殺手大大
若主機板也是NV,顯卡也是NV的,可刷顯卡的BIOS嗎?
引用 网友B:

刷主板 跟 刷顯卡 程式不一樣
不會大鍋炒的

网友(2011-03-23):
玫瑰殺手大大,這裡指的EEPROM的DO DI是第一隻和第二隻腳嗎?我bios刷失敗了,是屬於故障二的情況,IC型號是:Pm25LV512,請幫忙指點下,謝謝你!

网友:
前輩指教

网友:
我是新手 加入維修 興趣ㄉ拉
我ㄉ華碩gs7300一差電腦 就 逼逼叫
換另一張就ok 看外觀真ㄉ沒異樣
真是不知從何修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從供電開始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