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Logitech 無線滑鼠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12):
這算是一個簡單的維修,問題出在滑鼠左鍵壞了,無動作..

雖然目前這類無線滑鼠價格直直落,幾百元就可買一個,但能省則省,同時能享受 DIY 的樂趣..

故障原因: 滑鼠左鍵無動作,判斷應該是左鍵的微動開關不良所致..

檢修 STEPS:

1. 使用的滑鼠

2. 拆開上蓋、螺絲及取出電池

3. 拆下底部墊片及取下四顆螺絲(如紅點標示部份)

4. 拆開零件一覽圖

5. 拿一殺肉的 BENQ 滑鼠,取下微動開關(附圖右方)

6. 換上微動開關(紅框)

7. 裝上底部、上蓋及鎖上螺絲、裝上電池

----

OK,完修.. 這支滑鼠又起死回生,活像一尾活龍..

网友:
其實微動開關也可以拆開來接觸點用細砂紙磨一磨就很好用了...
不過要小心...微動開關不好拆...拆不好斷了就沒救了....

羅技的無線滑鼠一支也不便宜..能用修的當然是最好的..

网友:
呵呵...不錯喔!Logitech的鍵盤滑鼠不錯用,剛開始學電腦就在用了,從滾輪到光學,都滿順手的.

网友:
真厲害..連這也有法子用..
真的是萬物接可修呀

网友:
是ㄚ。換各微動開關總比換一個小老鼠好阿,像我公司大門的遙控器我已經換好幾次按鈕了,省好幾百塊

楼主:
其實,這個微動開關(賣場稱為迷你型微動開關),也是可以買得到的..

在一般的電子廣場應該就可找到,像以下..

网友:
我滑鼠也常換微動開關.滑鼠也都買羅x但以後不買x技了.螺絲孔每台都被鼠角蓋住.撕起來再貼上就不平.而且我用了羅x4隻不同的無線鼠.每隻都會lag.品質真的沒話說了.

网友:
換個微動開關果然就復活了~~
這樣就省下來了阿~~

网友:
其實可以去找歐姆龍的微動開關~可以撐比較久
而且是日本製的~還分為兩種型號一個好像比較硬一個比較軟
兩個都是$20/PCS(電子材料行買的)

网友:
我之前是買日本製的歐姆龍微動開關來換...

但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那邊有賣更小的微動開關...

因為手上有一個acrox 的mini雷射小滑鼠,按鍵也不行了,此滑鼠外觀,就跟下面這個連結一模一樣...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e3a99fe17aa71e.htm

网友:
看了一堆回覆....說真的~~~根本不用去買新的.......
平時跑回收場~~~看到滑鼠就A回家~~~因為買一些東西~~
A一些滑鼠通常都不用錢....
分解之後~~~右鍵的按鍵幾乎都是好的~~~~~因為很少在按
拆下來之後~~將WD-40噴進去~~~按個幾下~~~我就把他裝瓶了..
所以~~我按鍵~~~拆了不少~~遇到壞掉的~~就直接拿起來換...
遇到會連點的...直接噴WD-40多按個幾10下~~就解決了...

网友:
我都拿舊的滑鼠的右鍵,換別隻的左鍵

网友A:
之前換歐姆龍微動開關換了可用很久,L牌之前的小滑鼠常壞左鍵大約1年, 跟之前L幫ASUS NB 代的差很多, 明明同一款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換歐姆龍微動開關換了可用很久,L牌之前的小滑鼠常壞左鍵大約1年, 跟之前L幫ASUS NB 代的差很多, 明明同一款說!

被大大說中了,我這個滑鼠就是用了一年出槌的..

而且不是接點不良,而是按下去沒作用.. 所以就沒法像阿水大說的用 "磨" 的..

网友(2010-08-11):
S大大 太神啦
用WD-40真的可以修吔~
5顆殘廢的滑鼠已經好4顆啦
另1顆真的要換微動開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