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笨Q - fp767 以修覆

楼主(2010-05-12):
一到手 插電無法過電 桔燈閃兩下就 沒反映了..
但隱約中就有聽到一絲絲的高音聲~ ( 猜測是電容故障)
二話不說全把故障電容換新~
就搞定了 有夠軟....

紅圈是故障的電容

紅圈是故障的電容

可以過電了

可以過電了

网友:
這個軟柿子好吃啦

网友:
哈哈 ~軟的~不錯歐 ~...我也喜歡軟的~

网友:
高壓電路要記得補焊一下嘿~以免柿子變硬了

网友:
真的簡單。可以試試看。真是軟柿子

网友A:
您好,請問一下,我相同一塊板子,換了電容之後,會有 "答".....(亮綠燈)......滅綠燈...再   "答"....並有些許的高頻音,5707 4顆都換了,還有什麼地方要檢測呢?

開機會出現短暫的螢幕,之後一直重覆 "答"...的聲音,約2秒一次,

謝謝囉 ^_^

网友:
真的撿到軟的,這種的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請問一下,我相同一塊板子,換了電容之後,會有 "答".....(亮綠燈)......滅綠燈...再   "答"....並有些許的高頻音,5707 4顆都換了,還有什麼地方要檢測呢?

開機會出現短暫的螢幕,之後一直重覆 "答"...的聲音,約2秒 ...

斷開高壓電路保險絲後再看看是否有此情形。

网友:
 你的柿子比較軟,在下前幾天修的換了五顆

网友:
請問 高壓電路保險絲 那哪一顆呢..;.^^" 不好意思...

网友:
可以尋找編號為PF開頭的元件,上面會標示電流,就是保險絲。

网友:
狼仔大,我將2顆 高壓保險絲拆下之後,仍然顯示緣燈,但已無 "答" 的聲音~
另外有2條也標示PF 的地方是直接短路的~

接下來應該查那一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