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買的熱風槍、焊台220v如何改為110供電?

楼主(2010-05-13):
這個問題在內心深處一直的存在著,
想請問大家,有大大在大陸買熱風槍、焊台
自己改成110v供電的嗎?
或有大大知道要怎麼改?
雖然220v比較省電,但想說了解一下也好?

网友:
團購區有阿國大在改~~~

网友:
我前些日子託 samfu 大買了 Atten 936b 恒溫烙鐵台及 Atten 858D+ 熱風槍,說說自己的經驗..

在烙鐵台方面,里面所附的變壓器是 25V的(另一組是 14-0-14  但空接沒在使用),而且電路及烙鐵都是直接吃 25V及經整流後的電,但由於 25V 變壓器不好買,直接買一個 24V-0 的變壓器即可..

若是 24V-0 的變壓器不好買,可買一個 12-0-12 的變壓器,直接用二端來取代 24-0 的變壓器,這樣也行..

電流要多大呢?其實很簡單,這個產品的功率是 60W,換算一下即可..

60 = 24 * I
I = 60 / 24 = 2.5安培

為了考慮電路板用的電,所以買一個 3A 的即可..

因為烙鐵不是吃電源直接進來的電(110 或 220V),所以一般恒溫烙鐵台很容易改..

----

另外,熱風槍就很難改了,熱風槍吃三種電一是電路板的 IC,大多是 5V ,還有 OP 吃的是 正負 5V,這兩種由於變壓器有 10V 所以直接整流後產生 5V 及 -5V 給電路板使用..

另一個就是 24V,這經過一個橋式整流後,供給熱風槍的風扇使用,風扇的速度其實是經過一組電晶体控制電壓來提供給風扇使用的..

所以變壓器是 24-0 及 10-0 各一組..

這兩個都很好改,因為電路板及風扇是使用變壓器變壓後的電壓,也就是原來是初級是 220V,次級是 24V 及 10V,那我們只要買一個初級 110v 次級 24V+10V 的變壓器就可以了..

難的是那支熱風槍(大陸叫做手柄),這支手柄吃的是電由電源直接供應,也就是 220V,我量過發熱体的阻值為 71 歐姆,這台為 700W,所以:

P=E * I
700 = 220 * I = 220 * (E / R) = 220 * (220 / 71) = 220 * 3.1 = 682 瓦,相當於 700W

如果這個手柄使用 110 的電壓呢?

P = E * I = 110 * I = 110 * (E / R) = 110 * (110 / 71) = 110 * 1.55 = 170.5W

直接使用 220 手柄,功率約只有原來的 1/4 .. 雖然可以用,但功率不足,加熱反應沒那麼快..

其實有 220V 的手柄,也是有 110V 的手柄(在其手冊有提到),但買不到..

我曾 e-mail 問過大陸 Atten,但答案居然跟我說,直接插 110V 的電壓就可用了.. XD

想想,除去手柄的問題,220 變壓器次級的電壓,使用 110 後會變為一半,也就是 24 變為 12、10 變為 5,這會造成電路不穩(我曾試用常會出現 S E, 即 System Error 之意),風扇最大電壓也不夠,造成吹力不足..

所以最後不得已,家中又沒 220 電,又去買了一個 110 <-> 220 1000VA 的變壓器.. 這個東東至少 1000 元起跳..

所以恒溫烙鐵由於不是吃市電,很好改,熱風槍除非有把握得到手柄(或 110V 發熱体),否則不太建議買,除非你會改 220V 熱体為 110V 發熱体(理論上很難),或是你有 220V 的電源可使用..

网友:
竟然來到這,如何拉220V電源也要學一學?

我不是本科系,但我一看拉線我就懂,更何況各位是在學芯片級維修,

其他一些術語給其他大大補充,簡單說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解答,之前在內地也買了一台Atten 850 熱風槍,
不過是直接託內地改為110v的電壓,最近想買一台Atten 936b 恒溫烙鐵,不知CreMaker大,這隻烙鐵您使用上還可以嗎?
不過沒想到熱風槍這麼麻煩
還好我的已經改好了

*************************************************************
回复 网友B:
水大,我是知道阿國大有幫人改,不過我更想知道大至上的原理
及改法n_136|

**************************************************
回复 网友C:

看來拉一條220v的是勢在必行,以後也用的到,
會一直想用110v的,可能是已經習慣了,電到比較不會痛,
比較怕220v的,也有相中Atten的電源供應器,不過他是吃220v的,
來了這麼久,功力沒進步,到是工具一直想敗,哈哈
playx大,好久沒看到您的實例了  最好有志玲姐姐入鏡

网友D:
playx大最近和志玲姐姐去拍片了..所以很少看到他

网友:
我記得~~我在打屁區有發過拉220V的電源阿~~~~~當時是給我新買的機器使用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另外~~~拉電源~~因為屬高壓電~~~~
最好不要從上方直接就把線給接上去了....那可是危險動作...
需把電源切掉確認下方沒電...從下方接線.....
220V的電...通常一般家庭都有..只不過是被分接成2條110V的電壓了..
找要找到源頭就可以找到220V的電了..要不然就從冷氣插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ayx大最近和志玲姐姐去拍片了..所以很少看到他

去拍拿菜刀要坎人的那一齣戲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Atten 936b 這一款,我覺得滿好用的.. 同時我改成了 110V..

變壓器其實不難買,我只跑一家電子商場,就買到了.. 價格在 300元以內..

主要的是這台當初託 samfu 大買時,很便宜,人民幣 72 元..

其實改這類東西不難,電路看久了,就很容易看的懂,主要是敢拆,看看電路、電源的走向.. 就很容易了解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我星期六將修改的過程 PO 上來..

网友F:
另外,我在想,Atten 858D+ 是否是 Atten 的最新款式熱風槍,所以一大堆相關的零件都還沒有..

不要說 110V 的手柄,我想託 samfu 再買支 220V 手柄,賣家都說找不到?

我也在淘寶及使用 google  查了很久,都沒有相關的料..

可能要等一陣子,也許就有 110V 的 Atten 858D+ 而不用再改了..

to shunxing:

我家是老房子了,當初沒 220V 的電,現在想想真的很麻煩,我因聽力關係電話連絡電力公司不方便,所以想請教一下,家庭申請 220V 的電要如何申請,費用大概多少..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在想,Atten 858D+ 是否是 Atten 的最新款式熱風槍,所以一大堆相關的零件都還沒有..

不要說 110V 的手柄,我想託 samfu 再買支 220V 手柄,賣家都說找不到?

我也在淘寶及使用 google  查了很久,都沒有相關的料..

可 ...

這要請教水電吧.....通常都是由水電去申請安裝的~~~
不然就是要直接去電力公司詢問~~~~
要自己申請的話~~~可以去電力公司下載申請表格~~~~
只是很多資料要寫~~~很麻煩~~~

如要申請便宜的契約用電~~要寫的東西更多~~~~

网友:
這先前不是有討論過了...

直接用延長線,從冷氣那邊拉來用呀!!

反正那220V的插頭及插座形狀和110V不同,比較不會誤用!!

因為那熱風槍要改110V時,要換的東西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那石英加熱管就有分110V和220V用的..

還有電路用的變壓器也要改呀...

网友:
直接買一顆外接110v to 220v昇壓器不就行了
分自耦型跟隔離型兩種 隔離型較貴

网友:
to shunxing 大:

感謝,我到電力公司網站查一下資料.. THKS..

to twn:

大大知道這一個行情要多少嗎? 我拿 1200 請你幫我買一個 到 260V 10A 的(新品)?如何?

to europe-chang:

就是沒有 220V 電源才要改啊?或是這台要帶著跑,220V 多少有些不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大說的應該是那台 30V 5A 單電源輸出的吧..

那台所有電路都是吃變壓器的電,所以要改並不困難..

變壓器可能問題較大,也許要訂做..

网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52-1-1.html
這篇請全部看完,裡面有我請廠商訂製的220V/110V互轉的1000VA變壓器,這個變壓器如果跟那個白色的220V/110V變壓器擺在一起,白色的那顆簡直像玩具,這麼大顆的變壓器還不知有沒有辦法長時間伺候熱風槍哩!
一定要用110V的話,應該是如cremaker所說的,先改內部的變壓器,再買110V用的發熱線來改才對。
我記得看過網拍有人在賣110V的發熱線,價格並不貴的,說到發熱線....,我好像有一個喔!有空來找一下再拍給大家看看!

网友:
感謝 Wish 大的說明,那顆真的很雄壯威武啊..

我把我買的那顆順便 PO 上來好了.. 雖然和 Wish 的比較起來,上不了台面..

這顆當初是考量熱風槍約 700 瓦,所以買了個 1000VA 的,重量呢,快 7 公斤(6.8 kg)..

我搭配 Atten 858D+ 使用還好,最常時間使用兩個多小時,不過加熱時桌上的台燈會閃就是了.. 可能是品質問題..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請問W大...發熱線有分110 V跟220 V 嗎?

這是我之前買的,對岸說最大耐壓是220V,忘記問110V是否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W大...發熱線有分110 V跟220 V 嗎?

這是我之前買的,對岸說最大耐壓是220V,忘記問110V是否通用?

你量一下它們的電阻,再看一下下面的公式:

P = E * I = E * E / R

其實 220V 發熱体也是可以用在 110V 上,但加熱不快,但我想好處就是使用壽命可以較長哦..

网友:
有個問題有點搞迷糊了..

這種 110 互轉 220 的在電子廣場叫做升降變壓器..

自耦變壓器應該是這個..

這個真的很貴,300VA 小小的一個的就要 1200 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下圖就是自耦與隔離的電路圖︰

你貼出的圖是可變的自耦變壓器,你想像一下,把上圖自耦型的220V與0V加上220V,中間的110V你想像成VR(可變電阻)的中央滑臂,這就是為什麼它也稱自耦變壓器的由來,只是它是可變的,而你買的那個是固定的。
不要以為你買的那個是隔離型的喔!那個應該也是自耦型的(成本考量),如果要隔離型的,應該要特別註明或者請工廠訂製。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用110V時功率剩下一半(理論值),那可不可以用呢?我想應該是不太行,你那台熱風槍壞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看了圖就很容易了解了,謝謝了..

网友:
連想到一點,如何測試手上的變壓器是自耦還是隔離型(因為從外觀上看不出來啊)?

照 Wish 大 po 的說明,用量的應該就可量出來了..

像這種 110 <-> 220 互轉的變壓器,我量了一下,220V 端和 110V 端確實是相通的..

量了另一個從原先 Atten 936b 上拆下來的初級 220V,次級兩組分別為 0-25V 及  14-0-14V(附圖一),各組之間是不相通的,那麼這個應該就是隔離型的了..

再量一個初級 110V,次級二組,32-0 及 9-0(附圖二),各電壓之間也是如此..

請教 Wish 大,這樣是否正確(因為個人的經驗里,真的沒自耦可和隔離型變壓器的概念,雖然說現在懂了)?

另外,這種自耦型的變壓器是否只存在 110 <-> 220 及那種可調輸出電壓的自耦型變壓器..

附圖一:

附圖二:

网友:
回复 网友M:

沒壞啊..只是我買ic燒錄器時,順便購買,連烙鐵的發熱芯也一起買..

因為便宜又順便省運費...

那時只想到它有4條線,2條供電另2條監控,這下子糗大了..

回复 网友N:

那時只想到這種東東跟電暖爐一樣,是鎢絲一種,只要通電就會發熱,應該跟110v或220v沒差...

隨便找張原理圖..,改天來試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O:

如何測量分辨是自耦或隔離就如你所說那樣。
110V/220V自耦型變壓器是最常見,但並不是唯一,像日本機器是100V,所以你也會在市面上看到100V/110V的自耦變壓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用110V時功率剩下一半(理論值),那可不可以用呢?我想應該是不太行,你那台熱風槍壞了嗎?

用比較實際的例子說明好了,以220v100w規格的鎢絲燈泡裝配於110v電源使用,其產生的功率不可能達到額定電壓(220V)的效果,也就是亮度銳減!時間再長也不能達到該有的效能.

网友:
回复 网友Q:

了解了,又學到了許多技巧,感謝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P:

用比較實際的例子說明好了,以220v100w規格的鎢絲燈泡裝配於110v電源使用,其產生的功率不可能達到額定電壓(220V)的效果,也就是亮度銳減!時間再長也不能達到該有的效能. ...

Wason 大,今天生意如何,存了多少錢啊..

其實 110V 的電源用 220 熱風槍的手柄,確實是可以的..

我把我的經驗說出來..

像我的手柄是 220V 內阻是 71歐姆,使用功率是 700 瓦..

因為功率的公式:

功率 = 電壓 * 電流

所以

P = 220 * I = 220 * (220 / 71) = 220 * 3.1 = 682 (約等於 700 瓦)

若將 220V 的手柄使用在 110V 上,則:

P = 110 * (110 / 71) = 110 * 1.55 = 170.5 瓦

看起來兩個功率相差很大,似乎無法使用,但因為熱風槍有個感溫設備,功率不夠不重要,它會一直加熱直到設定的溫度為止..

這也是我在 #3 所說的重點..

和你所例的燈炮不同的是,熱風槍會強迫電熱線一直加熱,直到滿足溫度設定為止..

所以,用是可以用,但是加熱時間會變長,效率較差..

网友R:
手柄~~ 是指發熱芯嗎n_083|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手柄~~ 是指發熱芯嗎n_083|

手柄是大陸用語啦.. 就是含發熱体..等的總承..

看以下圖就了解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Wason 大,今天生意如何,存了多少錢啊..

其實 110V 的電源用 220 熱風槍的手柄,確實是可以的..

我把我的經驗說出來..

像我的手柄是 220V 內阻是 71歐姆,使用功率是 700 瓦..

因為功率的公式:

功率 = 電壓 * 電流

您所指的是達到熔錫的溫度嗎
還是說220V如果可達800度的功,110V也能達到800度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設備擴充準備金持續儲存中,應該很快就可以先買個UT61E了,等存夠了再去網拍區問!
再來就是假負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您所指的是達到熔錫的溫度嗎
還是說220V如果可達800度,110V也能達到800度,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Wason 大..

是的.. 這跟加熱時間有關係啦..

例如一台 500 瓦及一台 1000 瓦的加熱產品,假設都設為 300 度好了,由於有溫控,所以兩台都能到 300 度,但達到 300 度時加熱的時間有快慢..

而且這個 "熱(溫度設定)" 是累積的,所以不像燈炮的性質.. 因為溫控會一直強迫它加熱直到設定的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Wason 大..

是的.. 這跟加熱時間有關係啦..

例如一台 500 瓦及一台 1000 瓦的加熱產品,假設都設為 300 度好了,由於有溫控,所以兩台都能到 300 度,但達到 300 度時加熱的時間有快慢..

而且這個 "熱(溫度設定)" 是累 ...

這個理論我知道阿,不過你有考慮到消耗嗎?
鎢絲燈泡的供電理論上也是如此,但是消耗比續能快速,所以無法達到220V的功率.假如沒有消耗的存在是絕對可以達到,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電熱水器的電熱管也是,
這種情形水電稱之為(欠相).

网友:
回复 网友S:

所以囉,溫控就是做這個動作的..

在手柄內有個溫度感應器,會隨時監測,若溫度不夠時,主控板上的控制 CPU 就會要求主控板上的原件(通常是 Triac + Diac) 來補熱..

不過 220V 的手柄使用 220V 來加熱較 110V 電源確實快了些.. 看上面的 LED 數字顯示就可看出了..

和燈泡不同的是,燈泡亮度不夠時,沒監控來要求它繼續加熱以達到想要的亮度(也可說是熱度),但熱風槍就有,這也是熱風槍和燈泡的不同..

所以如果 Wason 說的燈泡有亮度監控的話,只要耐熱度夠高而不燒斷,也可達到同樣的亮度..

所以關鍵就是在於一個有監控,而一個沒有..

网友:
燈泡和熱風槍的比喻不是很好..

補充一下..

燈泡的熱量會散去,而熱風槍的熱量是一直加熱累積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若有個 220V 的熱風槍,不妨使用 110V 的電源試試(若電路板可動作的話),再用 220V 電源試試,觀察 LED 溫度升降的顯示快慢,就很容易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CreMaker大,想看您修改的過程,如果能po上來,
對我們這些初學者,鐵定是有幫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U:

客氣了..

明天早上我會 PO 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