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S和bPS大不同

楼主(2010-05-13):
上網頻寬10M ,8M ,4M----並非我們知道的1024K=1M-因為是(bps)---bits per second  /8  = 因為8bit=1Byte
10M--- 1.25MBps----MByte per second---這才是我們常用的1M=1024kB
8M-----1MBps-------''
4M-----0.5MBps--512KBPS

所以網卡的10M /100M /1000M---也一樣得先除8
10Mbps=1.25MBps
100Mbps=12.5MBps
1000Mbps=125MBPS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A:

不是除以8,是除以10。
通常在傳輸時都會有一些OVERHEAD。
也就是會有起始位元跟結束位元。
所以通常以除以10才是比較接近實測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