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綠燈閃

楼主(2010-05-13):
AL1711  綠燈閃

目前查到一顆二極體短路

這顆二極體先拆除的話綠燈就不會閃

但通電有發出高頻聲

燈管也都會點亮

但無論是綠燈或橘燈畫面皆顯示白屏

那個5706也都檢查過沒有造成短路

它只有寫7.5b

不知這是什麼規格

有可以代用的嘛??

先借用shunxing的圖片

网友:
大大您好,是不是稽納二極體呢?
看看PCB上面標示為ZD還是D呢?好像是7.5V的稽納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