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845PE-RZ 除錯卡顯示 C5

楼主(2010-05-13):
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塊技嘉主機板8I845PE-RZ,開機後無畫面,除錯卡顯示 C5,
將RAM插在DDR1或DDR2,按RESET,除錯卡顯示並不固定,C1.C3.C5.02.B0
都有可能,有時還可看到畫面,
RAM不插或插在DDR3時,除錯卡顯示FF還發出急促短音
本以為是記憶體電源管理芯片W83301GR故障,但更換後狀況依舊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狀況應從那裡檢查起?
還望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您指的DDR1、DDR2、DDR3正確來說可以稱呼為DIMM1、DIMM2、DIMM3,寫成DDR,確實容易造成誤解。
扯遠了!
遇到這樣的情形,先針對記憶體插槽做清潔的動作,可能會接觸不良。
ㄧ般抓問題,還是會先查記憶體的供電、clock,再來便會查AD線,進而逐漸擴展為周邊的晶片等。

网友:
記憶體 供電~.  看 有沒有 正常 ~在來 就是刷 BIOS 囉 ~.

网友:
修主板時,會叫的(滴滴...)比不會叫的好處理啦!
如s10274chen大的建議,清潔工作先處理
有時還會有畫面,那表示還...也未必呢?(我自己不要亂給人家報@#%)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我朝這幾個方向查查
有問題再請教各位
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