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傻的喵嚇死了 SIAN LC-B350ATX 電子原件燒毀

楼主(2010-05-13):
今天電腦不能開機了 , 按電源沒反應 拆下電源供應器 拆開來看發現 一個原件燒到剩殘骸
爬文看了好久沒看到相同的品牌 SIAN 就只好去玉山買了一個新的花了我690
買回家二話不說拆開一看 是一個電阻 綠綠黑金 應該是55歐母是嗎 我用三用電錶量一下好像是
隨便去找了一個50歐母的換上去 一插電 嚇死了 冒火 爆炸
現在 後面的電路全燒毀了 週邊的元件也全燒黑了 雖然我有一個新的可以參考
不過嚇死了 不是專業的 還是不要冒險了
傻傻的喵  嚇死了

一插電 冒火 爆炸 燒成這樣
完了 連後面的電路都燒掉了 沒救了

网友A:
綠綠綜是550歐姆阿n_121|
維修好後還是要先用電錶量一下輸出端是否有短路.在通電.
您可到電子電路爬一下文.s大有做一個土炮維修電源保護.或搜尋方是搜尋保護電路.會有相關知識.希望對您有幫助!
嘿嘿s10274chen大.我早您一步搶頭香n_115|

网友:
當有元件燒毀的時候,不要再貿然上電,不然會造成損壞情形更加嚴重。
另外您電阻換錯囉!不是55歐姆啊!是550歐姆。

网友:
大大..你的照片看起來像零件接觸到外殼.短路了

网友:
PCB下面有隔塑膠,燒破一個洞

看起來應該是輔助電源電路掛點了~

网友:
短路了
才會燒成這樣,要檢查一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一顆SIAN要690元這麼貴啊???
幾瓦的呢
據我所知我拿的到的價格是3XX元

另外請問玉山是哪裡啊?是商店啊,賣這各毛利果然高,比維修好賺

楼主:
瞎咪 這個電源供應器才3xx
哇哩勒 .....
上面的蓋子不是有寫 350ATX 350W的
玉山 好像網拍很多露天奇摩都看的到阿
不然順發3C沒賣這種陽春電源供應器
以前都 350-500元就能買到 我現在逛電腦3C賣場都要 850 以上一千多的
買不下去 一個電源供應器要比記憶體貴

网友:
 由圖可見戰況非~常激烈
先去收個驚,回來再拼n_156|

网友:
電源供應器才是重點
要多花一點錢的~~要不然可能會危及更多你花很多錢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綠綠綜是550歐姆阿n_121|
維修好後還是要先用電錶量一下輸出端是否有短路.在通電.
您可到電子電路爬一下文.s大有做一個土炮維修電源保護.或搜尋方是搜尋保護電路.會有相關知識.希望對您有幫助!
嘿嘿s10274 ...

保護電路~~~因該不是我做的~~~~你說的S是誰阿????
我做的是測試用的治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廠商報給我的價格是3XX元
SIAN這一牌的POWER還算不錯
機殼牌中撐最久的了
撐一年以上都沒問題
積X, X嘉這牌一年左右就掛了
我只能說這家設計功力很棒
能控制產品壽命在壹年左右

楼主:
謝謝大家 各位高手都好利害喔
看來要從 最基本的保護裝置開始來做起
傻傻的喵 不是電子本科的 我只是樹德工專 機械科混的兇的
以前在學校有電子學實習 滿好玩的耶
不過我只會照課本上的電路圖把元件插在麵包板上
ㄏㄏ 示波器(好像量有沒有訊號電壓波形) 跟 電源供應器(方波三角波) 都忘了怎麼用了
而且住豐原 要買一些元件也買不到
還要坐火車到 台中電子街
.... 先丟著吧

楼主:
各位高手大大 我今天跑了 一趟台中電子街 結果 要買 UTC 2N60L 竟然找不到
在那邊 他們叫我用  IRF 840 替代 不知道可不可以會不會又爆炸起火
我查的資料 UTC 2N60L 600V 2A
          IRF 840  500V 8A 這樣可以嗎 我的電阻會不會又燒了

我在露天拍賣找到替代品了
     UTC 2N60L  TO-220 600V/2A/3.8歐姆/45W
     KEC (KHB2D0N60P) TO-220AB(N-CH) 600V/2V/5歐姆/54W

网友:
....耐壓差了100V....只怕你那顆又炸了......
你因該先做一個保護電路吧....
看看下面的做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36-1-1.html (後面有各專業做法~~超棒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63-1-1.html

楼主:
我買齊了零件 也換好了 可是....
未上電前我就先量了一下 電源兩端 電阻值竟然是 200多歐姆 我想一上電一定又要大爆炸了
拆下 那兩個 電晶體 13007 和 MOSFET 2n60 再量電源兩端電阻值是無限大 所以應該是 右邊的問題是嗎
會不會 是我看過一篇跟這個情形一樣的 結果是 變壓器 HY EE 19-4 短路了
因為我將所有的零件都換新了 也把零件拆下來量都是好的
硬著頭皮 接上電吧( 前面大大說要先做個安全裝置,我也去爬文做了一個還做了一個電源檢測燈號檢體)
一送電 燈泡沒亮 .... 那沒短路耶 還是我的安全裝置有問題 我用 philips 60W 的燈泡
想說心臟強一點深呼吸另一手準備拔電線 ---按下安全裝置的開關
結果 .. 真的又冒火花了 可是燈還是沒亮耶 不過沒有像上次那樣燒的嚴重
只聽到 啪一聲 ,想說哪裡燒掉了 一看那個區域都好的耶 那到底哪裡啪一聲
原來這次 保險絲 燒了(保險絲燒了斷路難道燈泡也沒亮) , 以我的能力也沒辦法了 拆下 那三個元件 量了一下都還是好的
還好我都有買備份實在是找不出問題點
各位大大 可以幫忙給我個方向嗎

网友:
變壓器可以拆下來,檢查看看有沒有燒燬。

另外,大大您標題可以改一下,以符合版規規定。

楼主:
抱歉 我的標題 這樣比較聳動阿
剛剛又檢查了一次電路 發現我真的是白癡
原來 新買的 KHB2D0N60P MOSFER 是有鐵片散熱的 我直接擦上散熱膏就鎖在鋁散熱器 短路了
原本的 UTC 2N60L 沒有鐵片散熱器 難怪我未送電量都是短路的 還害保險絲 燒掉
只好出門去買了雲母片還找不到可以絕緣的螺絲就用水電用的白色防水膠了
用電表量了一下 這次總算對了 未送電前 沒有短路
結果 一送電 那個地方還是燒掉了 電阻 55歐姆 冒火 1K 也燒掉了 MOSFER 我量還好 好像沒短路
真的是投資大了 光買這些元件 + 安全裝置零件 + 土砲電源檢測零件 花了500多銀元 了
真是想放棄了 難道真的是變壓器嗎 我越來越懷疑它

楼主:
傻傻的喵 又挫敗了一次 ,這次換了所有的電阻 MOSFET C945 還是一樣爆了 ,發現了一些問題
1 為什麼我的安全裝置一插電就爆了,是不是我的線路裝錯了,用別的電源供應器也是燈泡沒亮一插電就自己運轉了
  不是應該要切開關才通電的, 我用60w 的燈泡
http://jmgy3g.bay.livefilestore.com/y1pxswESnB_fVFLUZqBuP24VQ_ImKq4XJu7ETr5M8VjqdpmbOgK-A8HxICKduTLTtjlvnCVNdEG-XAdLbxN7aW_qDuvYoI4_fOL/照片%20070
2 那個 T3 變壓器要如何檢測 我拆下量電阻 一次側是 1歐姆和1.5歐姆 二次側 都在0.6-0.8歐姆
  如果是它的問題是不是就沒救了每次都是MOSFET 2N60 燒掉 我應該查哪邊呢
  整個輔助電源電路mosfet附近都燒到沒銅箔了 真的要死心了

网友:
看到你做了這個電源保護,就順手把我的改好一點

買整組電源插座,發現竟然有一個錯誤...  很明顯自己看 (雖然應該不影響使用

零買有夠貴

零買有夠貴

奇怪 圖切到了, 示個意而已不要太在意...

0.0

0.0

接個電風扇試試,燈亮了~~  不過風扇轉的很無力...

接風扇燈亮

接風扇燈亮

開關切到ON,風扇轉很大~   燈也滅掉了~~

大概就這樣吧...接到正常的POWER只會亮一下燈燃後就滅掉,而恆亮表示有短路

网友:
為什麼我的安全裝置一插電就爆了

安全裝置是有線路接錯,請再查線路
(請在接上110V電源前,用三電電表測試開關ON OFF 時的電阻值,練習查線路)

楼主(2010-06-21):
傻傻的喵 又失敗了一次 哭哭
沒想到整個輔助電源電路都換了還是燒
有人能幫忙我解決嗎
每次都是那幾個電阻跟 MOSFET 燒掉最嚴重那次是燒到電晶體 945P
我該放棄嗎 好挫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變壓器不會難量啊
比對法量阻抗
你不是有一顆好的和一顆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安全裝置」接錯線,
導致燒的更嚴重, cnpan大說的對,
最好還是先用電錶量一下「安全裝置」的配線,
都正常後,再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