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熱水器定時器故障改裝

楼主(2010-05-13):
這幾天有網友說用定時器改熱水器...
其實跟太陽能是大同小異的~~~只差別~~~
太陽能的..在大白天底下可以自動產生熱~~~不需用到電熱...
但~~冬天的時候需要使用到~~~
我家這台有幾十年的歷史~~因為自動定時器壞了10年以上了...
每次冬天都要手動去開~很麻煩~~~而且忘記關的話~~~~耗電量很嚇人
由於~~~原廠的定時器或是相同規的又太貴...
我改成110V的定時器~~然後去廢料堆找到110V的繼電器~~~
先由定時器控制繼電器....然後再由繼電器去控制電磁接觸器
請看照片吧~~~~~
這台~~居然還有安裝好的檢驗日期....76年12月裝的.....現在已經99年了....

网友A:
那種定時器很好用!開關撥一撥,就可以很容易控制了。
家裡的一些需要照明的地方,有用那種東西。
老爸自己弄的監視系統(有買監視器主機),攝影機在晚上就自動開機,白天就自動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定時器很好用!開關撥一撥,就可以很容易控制了。
家裡的一些需要照明的地方,有用那種東西。
老爸自己弄得監視系統(有買監視器主機),攝影機在晚上就自動開機,白天就自動關機了。 ...

挖~~~~你家的監視器好省電...
白天關機晚上開機~~~~
說到監視器~~~吃電也很兇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支攝影機鏡頭都吃直流,所以都要用變壓器.........這變壓器的效率.......... 沒有很高。還一次裝了5支。
至於主機,因為裡面都裝硬碟......所以吃電應該還蠻兇的(沒去測過耗電流有少)....

老爸會想這樣做是想要省電,白天都在家,所以就這樣弄。

网友:
shunxing大.這個你也改.真的是阻礙經濟發展阿.但我覺得可以把計時器搬到開關箱比較妥n_136| .開關箱裝個插座.拉組110v進去.這樣比教整體性一些.個人淺見.也許您別有用意n_116|

网友:
在下都是由定時器直接控制電磁接觸器(或是電磁開關)的電磁線圈,省了繼電器!
有些人可能看不懂(電磁接觸器)跟(電磁開關)有何不同!
這兩種基本上是一樣的,電磁開關(馬不勒兜=其實是英文發音)是在電磁接觸器二次側(負載側)接上(積熱電譯)的可調式過載保護裝置!

网友C:
wason大.積熱電譯的日文叫(歐罵離類)過載保護器對嗎n_115|

楼主:
.......開始~~~標日文台語發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son大.積熱電譯的日文叫(歐罵離類)過載保護器對嗎n_115|

耶斯n_116| ,不過那也是日語從英文發音直譯過來的over relayn_006|
這個保護器在台灣為何叫做積熱電譯呢?
因為它的保護原理很簡單很直接,控制過載保護方式是利用金屬片遇熱膨脹原理,當達到過載熱度值,直接頂開接點形成開路!
它怎麼作到設定過載電流呢?也非常簡單直接,鬆緊積熱的鐵片達到設定效果!
簡單=很耐用..........

閒著也是閒著,來一點水電常用的(專業術語):
無熔絲開關(NFB)=普勒嘎
電譯(Thermal)=太馬(定時太馬,積熱電譯應該是Thermal relay不過我們都叫歐肉(台語)離類.)
閘刀開關=水(台語)幾
閥門開關=肉(台語)嚕部
有一種圓弧型大彎曲的彎頭(通常用於配線管路轉彎處)=羅媽魯
經常在電線桿上看到的絕緣陶瓷瓶=霞賴
斜口鉗(電工電子常用吧)=力吧
牙鉗(鎖鐵管用的)=把普練擠
手持式沙輪研磨機=SAM打
買管類不要講mm,水電都用英吋(inch)
3/8"=3分
1/2"=4分
3/4"=6分
1"=直接說(硬擠)
有一種比較少用到的尺寸1 1/4"=硬擠2
2"=2硬
1 1/2"=硬半
2 1/2"=兩硬半(以此類推)
以後有機會去水電材料行買這些東西的時候,用這些(專業術語),老闆聽了心底大概會認為(您真內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種定時器沒有內含電池,停電不是就要重新設定嗎?應該買有內含電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種定時器沒有內含電池,停電不是就要重新設定嗎?應該買有內含電池的吧!

會遇到停電~~也只有強颱來的時候.....不然~~還真的遇不太到耶....
而且我裝在那個位置~~~就是要方便判斷~~~有無時間跑掉了~~~
所以也不需要內建電池了~~
我的設定也很簡單~~~就只有設定再有可能使用熱水的時間~~
其他時間~~不會讓電磁接觸器動作....
之前也有說過了~~我家的熱水~~只有低於60度才會加熱到達60度以上就會停止加熱~~~很省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