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4 上電閃一秒白屏液晶螢幕維修分享

楼主(2010-05-13):
故障現象:
這台ACER AL1714 17"LCD只有插上電源時會閃一下白屏隨即黑屏(來一及顯示ACER字樣),電源指示燈恆亮,此時按電源開關都不會再亮燈必須重插插頭才會再閃一下白屏隨即黑屏.
維修內容:
剛拿到這台AL1714時原以為又撿到軟的了(CP24的通病),但拆開後檢查AD板的3A貼片保險絲没燒,没那麼軟了,果然CP24貼片電容拆下來有5uf,換上一顆10uf/50v電容試試,果然...一樣閃一下黑屏.
於是先外接5v電壓給高壓板測試高壓板及燈管是否正常,結果可正常點亮不會熄掉,那問題應該就在AD板上了.
再查AD板發現ON/OFF 無電壓給高壓板,於是由此往回查電路後終於找到一顆ON CQDN 1117 A的穩壓IC,一上電瞬間有2.76V 9.96V 4V等電壓(此時會亮白屏)隨即無電壓(黑屏),找到疑兇了,於是從報廢的VGA卡上拆一顆L1117L的穩壓IC代用上去,上電了BINGO!終於看到久違的ACER LOGO了!
L1117L穩壓IC上的2.76V 9.96V 4V 三個電壓也都穩定了,ON/OFF電壓也有4.97V了.
壞掉的ON CQDN 1117 A穩壓IC
完修了!
運氣還不錯有找到這顆IC出包,不然要抱頭燒了,所以說不軟也不硬!

网友:
穩壓IC掛點供電不正確了
的確不軟也不硬~~感謝分享

网友A:
開版大,我也有一部 ACER AL1714 17"LCD 現正正常服役中...

聽版大說,這部有容易故障的點,是否都是那個點(cp24)容易出狀況...

還有那些須要注意的.......不過左下角也有點反白了(殘念)...

网友B:
CP24應該是通病

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喔?我一台奇美的CT-712A也是這樣...剛好大大有發實例~

朝著這個方向來修嘍~(先找到變壓器再說了!!)

===================分隔線======================
剛才一時興起把CT-712A拆了~發現電路板跟大大的好相像喔~

有CP24,及大大說的L1117都在同一位置上...難不成發生大大一樣的故障原因嗎?

來去修理看看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24應該是通病

我也碰到一台

那個貼片電容容易損壞嗎?!那邊工作電壓過大嗎?!

不然為何容易損壞?!..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上了一課...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拍照時記得開燈n_136| 在不夠亮時將像機裡的iso曝光值調高到800.這樣就可很清楚了n_136|

网友:
恭喜大大又修好一台機了,
也讓我又學到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個貼片電容容易損壞嗎?!那邊工作電壓過大嗎?!

不然為何容易損壞?!..

大容量積層電容因為內部層數多且密,增加擊穿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積層電容因為內部層數多且密,增加擊穿危險。

看圖一時就可了解,CP24它是對地的電容,如果被擊穿時造成電源短路,當然保險絲就被燒毀...

只是覺得積層電容應該不太容易壞呀!!(只要在額定電壓下)

网友:
其實在下遇過不少電源端濾波SMD積層擊穿的案例,通常是VCC匯流排上最先頭的那一顆會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版大,我也有一部 ACER AL1714 17"LCD 現正正常服役中...

聽版大說,這部有容易故障的點,是否都是那個點(cp24)容易出狀況...

還有那些須要注意的.......不過左下角也有點反白了(殘念)... ...

CP24短路===>外接19V變壓器爆容是很大的疑兇....

网友(2010-08-21):
剛拆了一台,看了一下,同一板子其他位子的電晶體編號不一樣呢?(有4顆電晶體,3顆是AMC1117,另一顆是ON RET 117-A(U18)),1117跟117A有不一樣嗎?開板大的好像也是117-A

网友:
請問 ON CQDN 1117 A穩壓IC 9.96v電壓由那裡供應連接。謝謝。

网友:
版大詳細精闢的解說,吸收新知,非常受用~
感謝版大分享

网友(2011-02-12):
也遇到相同狀況,照樣試修看看.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 修好了 也讓我多一點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