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 FX5500 無輸出維修

楼主(2010-05-13):
今天的主角,症狀是無輸出,畫面全黑

背面來一張,可以看到是256M的喔

乍看下似乎是固態電容

可是怎麼長這麼高

還有另外兩顆也鼓起來了

拆下來量6.3V1000uF只剩下166

沒有鼓泡的也不正常了

換上SANYO6.3V 1000uF電解電容,上機測試,跑3D MARK 01可以正常跑完了
因為是隨便抓一台K72000+的來測,分數只有46XX實在難看,3D MARK 的畫面就略過

底部橡膠都噴出來了

鋁殼,沒防爆紋就是固態電容對嗎?
一般來講固態電容是不會爆的?
我有將電容屍體剪開來看是乾乾的
但是一樣有像是電解電容的紙捲的東西在裡面
我沒有拆過真的固態電容無從比較

散熱真的很重要
這塊顯卡還要再加強散熱才算真正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嗯,這種外面多包一層鋁片的電容,
只是讓它不要那麼快爆而已,
我也有遇過很多這種電容爆了!

网友:
這只是沒穿塑膠皮的傳統電解電容,正面防爆紋沒有打上,所以會從底部爆開,自然就長高囉。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導~受教了~
有機會再來拆拆看固態電容看裡面長怎樣
應該不會中毒吧

网友:
這張卡是保固內

這張卡是保固內,送代理商宇群xpo就可以

楼主:
我知道錯了
沒注意到有保固這回事
其實我也根本就搞不清楚POINT OF VIEW是什麼牌子
只是看到電容爆了就很開心的給他換下去
這下應該算破壞保固了

网友:
之前自己的顯卡也有遇過時無畫面
拆下來補焊後就OK了
算是檢到軟的

网友:
FX5500還有保固阿,動手前真的得先注意保固阿~

我手邊一些6200都已經沒保固了...

楼主:
嘿阿還在保固內真的是太意外了
剛去禹群 XPRO的網站看
還有在賣新的FX5500才稀奇勒

网友:
富士通黃皮固態(有K防爆紋的固態)

有防爆紋的"鋁殼"傳統電解

网友:
第一張圖 散熱風扇裡都黃成那樣了 散熱怎會好捏?

网友:
的確線在5500還有在保內真的是利害~~~~
假固態真的是假固態~~~
不過還是恭喜你有修復成功要不然就損失ㄧ張顯卡了

网友:
恭喜完修阿n_116| .但我看您拆開那顆電容上面有防爆紋阿~應該上面爆不開往下爆n_083|

楼主:
狼大真是帥呆了
還真的拆了固態電容
令小弟開了眼界,也長了知識
有了這次經驗
以後去買版卡要是店員跟我介紹「.....這是固態電容」
我就不會又傻傻的被騙了

网友:
原來固態的也是會爆喔
以後不會被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