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喇叭加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問題[(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5-13):
手邊有一顆199元電腦喇叭,原因調整聲音大小聲,會出現非常大聲的雜訊,個人懷疑是可變電阻VR故障,於是拆開喇叭準備研究。

結果看到AC(交流電)直接輸入到變壓器再經由變壓器輸出到基板,現在我有一個問題,之前在電源供應區看過狼大介紹電源供應器元件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用途消除來自電力線的低通常態雜訊。

假設在AC輸入到變壓器前加上一顆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再到變壓器,這要對變壓器比較好還是這麼作是多此一舉?

网友:
這個X電容,當然有它的作用...

一般可吸收同一線路上的突波...例如開日光燈啟動器閃爍時,避免喇叭跟著帕怕的

如並聯在開關上,也可消除開關時的火花..

其實你可以多研究電源電路的結構,了解其原理,對於改機有很大的幫助喔!!

楼主:
還是先從電源電路的結構開始消化才是重點

這顆199元喇叭已經完修,發生問題點是B10K(可變電阻VR)故障,更換新品後順便把能換的電容都換成NCC電容。而X電容並沒有安裝上去(不懂線路結構怕裝上後有問題)

只是最後還有兩個問題點(說錯麻煩大家告知 )
1.這顆喇叭是在擴大器(基板)設立開關,也就是從變壓器次側(二次側)斷電,這樣做法個人猜想,因該還是會耗電。
2.如上述開關是由變壓器次側(二次側)斷電,若發生短路情況可能造成整顆喇叭燒毀或證嚴重情況。(若能在AC輸入到變壓器中間加顆保險絲,因該情況不會那麼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