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 nx62128d 不顯示

楼主(2010-05-13):
沒有畫面 ! 開機檔 c1  插上顯卡 檔c1
....右邊的 顯存 發燙 ~電壓2.5v正常 ~ 拆下記憶體 換上-5(顆粒) ~換另一顆燙
手沒辦法摸的燙
手邊沒有 多的 記憶體 沒辦法試.
量對地 ..圈圈那隻 對地 298(特別不1樣 )直通 gpu 其他 都是 283 284

+12 +3.3 對地都正常
不會修這故障  請問 大大有人會嗎? 提供一下 方向 ~甘恩

量電容都沒有短路的. c137 原本撞件...歪一邊

量電容都沒有短路的. c137 原本撞件...歪一邊

左方1117 3.3 電壓也正常

左方1117 3.3 電壓也正常

圈起來這2點 組直高了些~298 其他都是 283.

圈起來這2點 組直高了些~298 其他都是 283.

311.07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無顯有無亮綠燈?核心電壓多少???

网友:
阻值不正常的為「差動發送線」,既為差動,便有兩條線。
這也是直通GPU的。
上電之後,如果核心電壓、記憶體電壓都正常(顯卡),查一下記憶體旁邊的電阻、電容,每一個顆粒是否都相同,如果沒有問題,針對GPU來下手。
看是要加焊,或是重植錫球(但這兩條路都會很驚險,GPU背面的元件實在很多)。

楼主:
恩恩 都沒有亮 ~燈 ~ 無訊號
原先這卡正常
之後 記憶體供電 2.5v 旁的smd 撞件 上電沒畫面 才發現 smd 掉一顆
補上也一樣 ~

記憶體電壓 ~2.5v 正常 ~
gpu 是1.3v ~ 量電感的.

因為有量 記憶體供電 2.5v    有一顆  發燙 超燙的 所以就拆記憶體  補上 記憶體但是 -5的
還是一樣 換別顆記憶體燙
不知道 why 記憶體會 超燙的 ...一顆發燙
拆掉燙的 那顆(補上一顆) ~換別顆燙 ~

再量總線與gpu阻值正常否

gpu 只有2個點 大 10歐(298) 標示那 其他都是~283 對地

再量總線----這在哪裡

网友:
量下金手指AD線看GPU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都有 283 只有2組 異常 高10歐(298) 圖4~ 算正常嗎?

對 顯卡 沒有研究 不太會 ~
還有一點 記憶體 原本 -4~  換上 -6 -5 的 可以嗎?  其他編號相同 ~
有換上過幾顆 還是換別顆燙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動發送線  ...挖 好深奧~.. ~~~~~~~~~~~~`
既為差動,便有兩條線..............難道是 異常就是2個 不一樣的意思阿

有比對 別種 版子 對地都一樣 ~1-2歐 差別~

网友:
回复 网友C:

C大您看看datasheet。
換上-5的速度較慢,不合!

另外,差動.....小弟我也不太清楚耶!
那兩條阻值與其他不同的,是同一組的。兩者的阻抗應該不會差太多。

剛剛量一下手上僅有的兩張PCIE介面的顯卡,那兩條一組的差動線,兩條線間的阻抗,不管紅黑棒怎樣交換,都為大約100歐姆,兩條線分別對地阻值是相同的,8百多歐姆。

一堆豆芽菜,在規範手冊的38頁開始。
http://bbs.pigoo.com/thread-15738-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CCC記憶體最好換規格一樣的

楼主:
後面的都是214(測試點)全部都是214                 ~ 284 (2組異常)那邊的 ~跟後面有相通(共同點)

二極檔電感壓降----------量哪裡阿
ut61e 量不出 27 晶振 `(不知道是量不出來還是 gpu 沒工作)

网友:
很燙的記憶體VDD?VREF? 與正常是否一樣

楼主:
vdd 2.5  VREF 1.25 上次沒量...(要等在焊上) 這量 沒拆的上面4顆的質
二極檔量電感壓降多少.................
006 正常版子也一樣 ~006 對地

网友:
晶振壓差?
值大都正常,怪就是以前正常撞件才不顯,不然就直殺GPU重做

楼主:
技嘉 1.62  1.69. 有壓差

試過好的顯卡 ut61e  量不出27mhz~
明天在試焊上 記憶體 量 ~燙的時候的 VDD VREF
之前使用正常
撞掉 smd 那顆 但是那顆smd 很多顆並聯 應該不會怎樣 撞掉
~上電 ~才出現 故障 ~之後裝上那顆也是一樣 ~..故障發燙
覺得奇怪的事~~~~發燙的記憶體 ~拆下 `補上1顆 -5 -6 ~不燙..換另一顆燙 ~...又拆 ~
裝上 不燙 ~又換另一顆燙

楼主:
VREF 發燙 都有電壓~1.25V  2.5V 都正常 ~
記憶體 ~上面 4顆 換掉 ~右邊 ~交換也都一樣 ~右邊4顆發燙 ~
...加焊過 GPU 還是一樣 ~... 右邊 的記憶體燙~

网友:
....真的是一波三折~~~~~
該不會遇到電路板短路拉????

過幾天你就會看到我發的實例之中~~~
有快電源版~~~他整個電木板都漏電拉...
怎麼查都絕對查不出原因的~~~~
會發現漏電~~~是因為我把零件通通拆下了...銅箔~~都已經段開了~~~
還有高阻抗(2MB)...這高阻抗~~會造成電路保護..你在怎麼拆零件測量~~
都沒用..因為零件都是好的...

网友:
1581看圖你有加焊? 1581會不會很燙 那兩個電解電容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 電容正常 ~ ...預熱 焊的 ~. 這顆有輸出2.5V ~
進入為3.3V 有輸出 不會耶~正常溫度 ~
沒有思路囉~~
1815 不知道有沒有問體

网友:
量gpu上電容沒短最後一招重做gpu

楼主:
GPU上電容 沒有短阿 ~.........恩恩 ~只剩 這 招囉 ...沒有多的 GPU 不然就可以試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