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G667開機有電源,無重置,目前南橋過熱

楼主(2010-05-13):
先借網站上的圖,不是很清晰..

首先檢查CPU供電:1.82V
總線頻率電壓:0.4V
無RESET訊號,所以先檢查南橋供電,在圖上的1處找到MOS管
量測電壓D極:3.3V 應該正常 G極忘記了(4.94V?) S極:0.94V (不正常)
MOS管代號是APM3055L
只買到 TM3055FD來替換....這顆ALLDATASHEET.COM找不到DATASHEET哩
換完後電壓....D:3.3V   G:4.94V   S:1.94
S極電壓懷疑過高?

通電後量測VCORE跟頻率時發現本來正常的電壓突然消失,關電摸南橋,燙
新換的MOS也很燙,懷疑有短路,找啊找發現圖2處有顆排阻220電阻為0,更換...
現在的情況是可以開機了,這塊板子是GIGA給GENUINE代工的
但是南橋跟MOS發燙的問題還不知道怎麼解決,是不是S輸出電壓過高了呢?
還是不能用TM3055FD代換APM3055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南橋的電壓的確是1.9V沒錯。
南橋燙,對PCI打AD線阻值看看,看有沒有問題。USB也可優先打data線的阻值。
先初略確定南橋內部有沒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早上才想到忘記寫上AD線測量結果就被大大抓包了
有上PCI阻值卡測量對地阻值,皆為.820左右
USB DATA+ DATA- 兩腳測量記得是相同的,好像是.6xx吧,有點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燙手,對南橋打阻値,還有IDE可以看看。

南橋如果有缺某一個供電,也是有可能出現發高燒的現象。另外,注意看看板子上有沒有錫渣。

楼主:
其實這塊板子在動手維修前是不太敢修理的!!
因為通電時用手摸南橋就覺得蠻燙的,那時候以為南橋應該是壞了
後來量測USB的data+,data-發現有對地阻值,說不定南橋沒壞?
怪的是,後來在摸線路時通電,南橋沒發燙了,因為mos管供電太低(0.9v)的關係所以才不發燙?
之後換完MOS管,南橋發燙的問題又回來了
之前的舊文章裡,atai大問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191
這塊用的南橋晶片以及供電的線路跟這塊應該是一樣的,似乎沒提到後續的解決問題...
難道發熱是常態?

補充一下,這塊板子目前開機其實個人覺得蠻靈異的(這塊debug卡上面的reset燈是跟碼顯示在一起的,在右下下方一個小點)
一開始只上cpu通電,除錯卡在C0,C1跳動,reset燈也跟著閃啊閃
之後再加上記憶體,除錯卡在c0,c1間閃動幾次,reset也跟著閃幾次後,往下跑碼
又補上顯示卡,有開機畫面,不過不敢開太久,怕冒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我不知道這塊板子的南橋是不是有這樣的毛病,但可以確認的是,其他有用到相同南橋的板子,並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可以考慮加上散熱片,撐看看。

那樣的開機流程並不意外啊!很正常的。

网友:
待機發燙 ~是 P W ON ~還是 ~插上 110V ATX 就燙(還沒啟動)
有些機子 南橋燙 很正常 ~..

C0,C1...有畫面 基本上 可以開很久阿 ~不會冒煙的的 ~冒煙更好 可以知道哪邊壞 CC..
...你有看到畫面 你就不要管那樣多了 `看看能不能灌 玩 XP 正常使用在說 ~

楼主:
回复 网友E:

POWERON之後才會發燙,待機倒是不會...
主要是南橋跟目前更換的mos管一起發燙咧,覺得還是會從那個mos管先死掉

楼主:
今天又拿去漬油把板子加工過的附近刷過一遍
之前說的有點問題,實際上待機時南橋微溫,MOS管有發熱情況!!沒到燙手
AGP處另一個MOS管有量電壓了,S極有1.5v輸出
昨天又用電表二極體檔量測發熱MOS管S極對地阻值084
量測S極到其他點,很多個點都會嗶嗶叫,線路真難跑啊

另,想問一下,MOS管有可能輸出電壓正常,但是輸出電流過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輸出電流過大,那已經是重負載了,MOS可能早已經毀了,但也可能還未達到崩潰的臨界點,雖然電壓正常,但距離NG已經不遠了。
阻值84歐姆,那還算OK。
AGP底下那顆,可能是提供AGP槽1.5V,也有可能是北橋。

楼主:
糗大了,把Q55的G極挖壞了
看來是不用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Q55在哪裡呢?
在哪個位置,或許可以幫您從圖片中找看看相鄰元件。找到原始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圖上1的位置,供給南橋1.9v電容的那顆MOS管
因為用烙鐵拆mos管,上錫,然後用夾子去挖G極跟S極
就連銅箔一起起來了!! IMG_0708 (Medium).JPG
另一個角度,2的IC測量出來的電壓都是3.3跟0
另一個角度...
BIOS附近的MOS,D極電壓是5V,如果拉這邊的去Q55的G極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I:

喔!慘......
拆MOS,用烙鐵,最好要用兩支配合,成功率較高。
發現家裡有一塊板子,佈線格局跟這塊根本可以說是一樣的。

跑完線路後......才發現,佈線果然還是有差異。

跑完的結果,G極跑到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不能夠直接這樣做喔!G極未必是5V,這樣做會導致不可預期的損毀。
那顆IC是開機電路用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J:

S大,讓您費心了.....
看線路應該只能從記憶體那邊拉線過來,不過還是找不到相符電壓(4.94V)的點
有量測到的都是5.15V左右的...
拆MOS用夾子把MOS管的腳往上扳真是難上手,每次拆下來的MOS管都是身腳分離
繼續拿板子摧殘中.......

网友:
回复 网友K:

沒關係!
其實我只追到那個點而已,在上去不知道要跑到哪個元件了。

記得喔!那顆MOS是線性穩壓,閘極的電壓並非固定電壓,所以不能夠直接拉固定電壓過來用,除了找到原始閘極的控制元件外,那也僅能步入改線路一途。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我一直以為.....MOS管的G極是拿來控制Id以及S極電壓的
所以固定G極電壓,S輸出就固定了...
昨天在那個凹洞(G極)靠近D極邊緣有量到0.5v左右的電壓,不知道是殘留的線路
還是說已經挖穿到下一層了 (這個可能性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M:

閘極是控制Id沒有錯啊!
但電路上設計,雖為線性穩壓,但電晶體的功用為開關,控制導通、截止。

量到0.5V,大概已經是板層裡面的線路了。

楼主(2010-07-16):
找到Q55 G極供電點了.

這塊版子重複拿起來看了很多次,一直沒想到解決的方式
後來看到WISH大發的實例裡面討論到MOSFET的G極電壓是隨著S極的輸出電壓來調適
所以才發現,當初一直要找的G極電壓4.94V是錯誤的觀點,實際上採取的做法是斷開S極輸出,讓G極升高至10.XV,然後找出這個點

斷開G極(實際上也沒接),通電,有趣的來了,除錯卡上面的LED亮度會明滅,表示供電不穩定,電源竟然還發出打方向燈時的聲音n_130|

真怕電源會掛掉,從附近拉出5.1V的電壓帶入Q55的G極....
APM2054以及70T03H的S輸出皆是2.3V,比起1.9V超出甚多,又換回3055,S輸出變成2.1V 還是過電壓了,但是POST能過
這時候注意到Q55字樣上方的一個點上量測的電壓是0.0035V左右,本來想說就接這樣然後帶上電阻降壓成4.94V來用
因為南橋這時候熱量累積很快,怕撐不久,結果接上一各56歐姆的色環電阻,完全沒壓降,依舊是5.1V

這時候開始把歪主意打到AGP插槽下方的MOSFET上了,這邊的電壓是1.5V,圖上可以看見其中一個MOSFET是沒裝的
但是S極上有電壓1.5V......拉到Q55的S極....負載增加所以降至1.46V左右,這時候南橋不會燙,但是POST不會過
因為其他部位的供電不穩定了,插上顯卡更明顯,會卡在C3,影響到記憶體供電了....
目前的電壓1.46V < 1.9V 所以供電是不足的,正常來說Q55的G極應該要提升電壓了,量測Q55上方的測量點,果然升壓到10.X V
這個點很符合MOSFET的電壓操作,但是這個點我完全沒辦法著錫,只好跑線路了..

跑完線路真的很驚訝,因為G極竟然從軟碟排線插槽外方沿著主機板邊緣跑到記憶體插槽旁然後鑽到下方接到CPU座與ATX中間
的一顆M1041的IC上,這顆我查M1041找出來的DATASHEET腳位都不對,這顆是16PIN....找DATASHEET的功力要再加強啊!!
後來想一想,要如何確認這個IC真的是控制Q55的? G極要控制S極電壓,想必S極電壓要回授給這顆M1041,打二極體檔
果然發現Q55的S極連通到M1041接G極PIN腳旁邊的PIN腳

確認應該沒錯....拿出萬惡的單蕊線接上Q55的G極跟M1041,那條橘色的線就是了

通電測試,Q55的G極電壓4.84V  S輸出1.9V POST有完成,還沒接MONITOR測試就是了

不過Q55過熱的問題還是沒解決,這顆過熱應該是版子設計的通病,因為原先也是這顆MOSFET損壞..打好收工

网友:
回复 网友N:

真高興您修好了。
有些地方要糾正囉!MOS的S極電壓,是隨著G極的電壓大小來調整的。
很多地方,真的要小心,千萬不要亂拉電壓,不然真的會很慘。
看看是不是那顆OPA空焊了,補焊看看,如果沒有空焊,再考慮用單芯線或OK線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