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710s型號P+I板 渴望賜教

楼主(2010-05-13):
渴望賜教
您好
各位大大我有ViewSonic710s型號P+I板已固障許久有兩個地方燒毀全黑一直查不到零件型號
為C212    R260  期望有同一型號板的大大能告知零件型號 將感激不盡
另外請教各位大大為何會燒毀C212    R260兩個地方 會不會換上後開機馬上就又燒毀
   渴望賜教 感激不盡  感謝 感謝您

网友:
C212 SMD電容,容值未知,可以查另一組相同電路的C216容值。
R260與R252相同,都是12歐姆(棕紅黑)
這兩者會燒壞的原因是Q201短路所至,Q201控制上面的升壓電路(Q202控制下面的),上面的升壓電路短路導致Q201的燒毀,所以需先排除升壓電路故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狼大請教一下Q201零件正確的編號是多少他的特性曲線好像不一樣償試用過都不能代用這是一般電晶體還是FET

网友:
從表測得出這是顆N通道FET,不過詳細規格得查SMD編號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狼大請教一下Q201零件正確的編號是多少他的特性曲線好像不一樣償試用過都不能代用這是一般電晶體還是FET

兩個版本
1.這顆是 N-Channel FET , D極接 R264//R265接C212接地
2.這顆是 NPN (SOT23) DTC144 , C級接 R226//R230接C212接地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請教一下零件正確的編號查的到DATA嗎有沒有其他可以代用的零件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零件正確的編號查的到DATA嗎有沒有其他可以代用的零件謝謝

很好找呀!
DDTC144ECA
NPN PRE-BIASED SMALL SIGNAL SOT-23 SURFACE MOUNT TRANSISTOR

這晶體與一般的電晶體的確不一樣!內建兩顆電阻

更正 : 是 DTC144ECA 多打一個 D

网友:
之前修過一張因高壓電路燒掉的,直接用一顆主機板上常見的30V N通道MOSFET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喔是嗎我來訂幾顆試看看感謝大家 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是嗎我來訂幾顆試看看感謝大家 回復

這版本只有這舊資料紀錄,沒有圖。
另一版本的圖請參考:

這版本的確是用N-FET 電路板編號一樣,驅動不同這版本是IC202用電晶體的是IC201使用PWM IC也不一樣
但後段電路幾乎一樣(少部分編號不同),所以說如同狼大所述找顆適當的N ch MOSFET應該可以取代的 。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又上了一課,謝謝.

网友(2010-11-04):
感謝分享~~等你修好在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