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的高壓條可以拿一般的通用的來改嗎?

楼主(2010-05-14):
IBM 的高壓條可以拿一般的通用的來改嗎?  原廠的殺肉品也是貴死人~~`

他的高壓條有一個特殊的訊號排線,背面也有工作訊號指示燈,好像不好找~

网友:
排除工作燈線路,也是可以找出VCC、ON/OFF、ADJ、GND等信號的。
若能放棄工作燈,並不是說不能改。

网友:
我也覺得只要有查出VCC GND ON/OFF ADJ就可以上看看了
VCC看電容接腳
GND看接地點
ON/OFF 及ADJ可以先接一個
如果不對再接另外一個,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
高壓條只要接上VCC,GND,ON/OFF這3個信號就可正常工作,若要控制明暗就再接上ADJ.
改通用板當然無法盡如人意,主要功能達到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主說的應該是筆電的高壓版,如果空間夠的話,裁掉故障高壓部分,接上迷你的高壓版(也是要裁掉接頭之類空間)代用,不過這麼搞費時也容易短路,還是犧牲指示燈吧

网友:
去淘寶網調貨吧 1支才台幣200元

网友:
也可以送修高壓版大約7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