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腳座問題

楼主(2010-05-14):
我最近手邊有好幾片478的主板,大部分都是不開機或者是時開時不開,所以我有一個疑問是不是478的腳座久了會比較容易錫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但使用intel原廠的扣具,CPU座是BGA的,那麼,便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

板子經常使用,比較不會出現問題,但是若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板子「冷掉」,問題加劇,空焊的問題便找上門了。

网友:
478的腳座久了會比較容易錫裂.........
我覺得可能是 `長時間熱   PCB 版變形 導致的 ~..
有些有固定座的 好像 比較少 看到 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有這種感覺
我有好幾塊478的板子, 都是好的, 但有一般時間没有使用, 一旦急需時, 卻都常開不了機!

网友:
有同感買了兩片478板子放在那里一陣子東西被齊了
卻給我不開機 還放在角落當垃璱\(+﹏+)~狂晕

网友(2010-07-03):
換座可以解決. 前一手故障的處理方式可能就只是加焊,加焊當下可以開機, 但 放久了, 焊點氧化了, 就會變成再一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