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錫器實做錄_上

楼主(2010-05-14):
一.        從事電子維修工作多年,”吸錫”可說是每天都要進行的動作,起初(二十幾年前)就開始購置使用加熱式真空吸錫器,至今也用壞了三台(不是加熱器故障就是其他料件因年代久遠無料件可換),同時吸錫嘴常因專注於工作來不及清通而堵死(高溫造成焊錫的氧化進而造成堵塞),而買一顆新吸錫嘴動則要價近千元!結果現階段是以手壓式真空吸錫器為主,反而把加熱式真空吸錫器當作是輔助工具了。當遇到同業送來一批電源供應器維修時,用手壓式真空吸錫器按壓吸錫的次數一天也超過二百次以上,壓到手都快斷掉了,尤其是右手又要持烙鐵上錫,當日工作到傍晚時右手都已經”皮皮挫”了!

二.        緣起:一直在網路上搜尋,想找看看有沒廠家有生產非加熱式的真空吸錫器,結果是讓人很失望。恰巧今年初於網際網路上找零件資料時,無意間搜尋到一篇關於DIY真空吸錫器的文章(http://lkkman176.blogspot.com/2009/05/diy.html),激起自己也來自製一台的意念。

三.        出發,找材料去:
1.        青少年時在中部唸書,當時也常去建國市場瞎逛,所以對建國市場還算熟悉,所以趁著週末回中部看媽媽時順便去了一趟建國市場。
2.        依網路上所搜尋到的文章,想找同樣的真空幫浦但都已無現貨,雖有找到一顆樣式一樣的真空幫浦,但電壓是220V的,對工作以市電110V的我而言實在不合用。
3.        與幾家店家老闆請益及討論後,決定先買一顆樣式輕巧的真空幫浦進行試做,其樣式請參閱下圖。(長*寬*高約為)
4.        隨後也在市場內買了空壓專用管,接頭及網路文章上所示的”可彎角度的塑膠管”(其實應是車床專用的注油管,於金屬加工過程注入油品以降低溫度,此物品的專有名詞有待專家指導了)。回程路上也在機車材料行買了顆機車用汽油濾芯。

四.        組裝過程:
   心想東西買齊了,這些東西兜一兜、組裝一下,應該可以很快就可以派上用場。回到家即動
   手開始組裝:
1.        馬達配電:隨手拿一條電腦用的電源線進行改裝,並用快速接頭進行線頭的連接。但是…如何控制幫浦的運作呢?想到有”腳踏開關”這種東西可運用,於是驅車前往台中市電子一條街去買了一顆。買回後用電錶確認接點無誤後隨即接上,試踏了兩下,嗯!工作正常。
2.        真空幫浦入風口至汽油濾芯間配管:為遷就汽油濾芯,所以空壓用的管子是買細的,雖然一端可塞入真空幫浦後用膠帶予以補強密封,以防漏氣。但,重點在於無法順利套入汽油濾芯的出口處!
   最後用熱風機加熱的方式將管子烘軟後擴孔,勉強將管子塞進汽油濾芯的出口。(但看
   起來很不牢靠,看得心裡毛毛的!)
註:後來趁再次前往建國市場時又買了一顆一分(1/8”)的接頭。將真空幫浦原有的二分(2/8”)接頭換掉,以利管子套接。
3.        汽油濾芯至吸錫頭間配管:汽油濾芯的另一端(入口)也一樣畫葫蘆,予以烘軟、擴孔後將管子塞進汽油濾芯的進口處。(完成圖請參閱下圖)
   而銜接吸錫頭用的銅製接頭,雖然可以順利的套上管子,但是發現新問題了!接頭的氣
   孔口徑竟然只有1.5mm!這怎麼可能讓錫渣通過呀!買的時候沒去注意這點,這下又得
   要出門了!這種接頭應該在一般有賣氣壓材料的五金行有陳售,於是再度出門到住家附
   近的五金材料賣場找,幸好很順利地找到賣場,挑了一顆內徑大一點的接頭回家安裝
   也。但因口徑較大,仍是將管子烘烤、擴孔後硬塞進接頭。

4.        吸錫嘴:依網友前輩文章圖示所買的”可彎角度的塑膠管”,其前端的孔徑(小口徑)雖然看似適合用來吸錫,但烙鐵頭的熔錫溫度都在200度左右,若以此管的前端當吸錫頭使用,這塑膠頭鐵定馬上熔化變形。
因手壓式吸錫器的前端吸錫嘴是屬於耗材,所以再度驅車前往台中電子街尋找吸錫嘴。目前市面上可找到國產(30元/個)及進口(goot,80元/個)的兩款吸錫嘴,新想平常也都用國產的手壓式吸錫器,所以應該國產的就很好用,而且也很便宜,所以買了國產的吸錫嘴。
       但吸錫嘴外徑尺寸無法與”可彎角度的塑膠管”的前端口徑吻合,於是隨即轉往建國市
       場再找適合的前端頭。還好前端頭有零賣,一個只要10元。但是畢竟與吸錫嘴間無法
       達到百分之ㄧ百的密合與穩定。沒關係!東西找到了,回家再想辦法。

5.        吸錫嘴固定:原本想用膠帶纏繞固定,但是試繞後發現仍無法穩固,而且膠帶也無法抗高溫,所以此想法行不通。正在傷腦筋之際,找工具時看到抽屜內有金屬用AB膠,且上面標示可耐高溫,太好了!就是你-AB膠。
   隨即調了幾CC進行試做。因是五分鐘快乾型,所以在十幾分鐘後即完全固化,將吸錫
   嘴完全固定在”可彎角度的塑膠管”的前端接頭中。完成圖請參考下圖:
    組裝心得:看似簡單的組裝工作,但在零、配件不適合的情況下,不但要台中-豐原間往數
    次才能找到合適的東西,同時要花心思買不同的東西進行搭配與組合,真是所謂見招拆招。
    心想花錢就算了,但時間已經整整耗掉週休兩天的假期!幸好終於也弄出個像樣的東西出
    來。(請參閱下圖)
五.        試運轉:
    東西裝好了,但也已經是週日的傍晚,沒體力了(因為耗了兩天)。將東西打包收拾後北返台北,明天上班再試。
    週一進公司開完會後隨即拿出報廢的PCB板進行試用,試吸幾個焊點後覺得吸錫力道還算不錯,但陸陸續續發現下列幾個問題。

六.        問題發現:
問題1:空壓專用的管子硬度過硬,且因管子有捲繞,所以有一弧度,在使用上非常不順手,
       常要配合管子的弧度轉來轉去,用到快發火了!而且不是透明管,無法得知錫渣是
       否有卡在管子中或卡在何處!
問題2:管子會從汽油濾芯嘴上脫落。因是將管子擴孔勉強塞進濾芯嘴上,所以會脫落是很
       正常的現象。當然也可以用鐵絲或小管束將管子束緊,但因管子的材質及顏色不
       對,所以等找對管子再打算。
問題3:真空幫浦因無底座固定,所以在運作時其馬達在桌上的震動聲頗大,還會有”自走”
       的情形發生呢!(此部真空幫浦本身空氣幫浦運作時的聲音還蠻小的,這也是我挑
       選此顆幫浦的主因之一)
問題4:吸錫嘴的內徑大,容易有”漏風”的情形。國產吸錫嘴口徑較大,在吸腳位密度高
       的零件時,因高度會被週遭突出的腳位卡住,無法貼近PCB表層,所以在吸錫時會
       有”漏風”的情形,導致偶而吸錫效過不佳。
問題5:電線安全問題。雖然用快速接頭連接電線很方便,但深怕真空幫浦的抖動會造成日
       後快速接頭的脫落,進而發生電線短路的情形。

七.        問題及缺點改進:整理出上述問題後,對這些問題一直耿耿於懷,質疑為何自己會搞出個這麼難用的工具呢?(給自己的最大理由是:不是吃這行飯的,哪知道”眉角”那麼多!哈!哈!自己找台階下)
心中越想越不甘心,不能讓週休二日的時光白白浪費掉,一定要把上述問題給解決掉,否則枉費所投入的心力跟時間。

八.        心得分享:
1.        平常偶而也會自製一些小工具,以利工作上的使用,但工程沒像這次搞那麼大。花錢事小,自己也投入了不少的時間,雖然所花的時間成本遠大於所買東西的成本。往積極面及好處想是對電子技術領域以外的東西有多一些了解,同時製作過程所累積的經驗是無價的。
2.        自製工具盡量都是以市面上或週遭現有的東西或成品進行改裝、整合,以達到工作上的需。同時也不可能爲少量的需求投入太多的成本委託訂製,所以真的是要靠動手進行實做,從中慢慢累積經驗。
3.        從事維修的技術性工作,自然對工具的要求就會比較高,正如古人所說的一句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此真空吸錫器又是維修工作上一定要有的工具,所以要做就一定要做最好的,決不能輕言放棄,一定有辦法改善。況且這顆真空幫浦的吸力還不錯,所以問題不在真空幫浦,而是其他材料的問題。

九.        問題解決方針:
1.        管子材質的問題:上網收尋資料後得知,”矽膠管”似乎是不錯的選擇。
2.        真空幫浦會”自走”的問題:用一片板子(有木板、鐵板、鋁板及壓克力板…等)固定,再加裝橡膠避震器,應可降低震動的問題。
3.        電線安全的問題:先前曾以手工做過安全負載及開關控制盒,決定依樣畫葫蘆,把線路裝在塑膠盒內,再搭配插座及快速接頭,以方便拆卸。
4.        吸錫嘴會漏風的問題:最難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吸錫嘴會漏風!總不可能向廠商訂製口徑較小的吸錫嘴吧!這個問題真得認真思考,看看如何解決了!

把問題暫放一邊吧!先專心工作,雖然不是很滿意現階段的成果,但比起”手壓式真空吸錫器”好多了, 等下篇文章再與各位分享改進的成果囉!

网友:
不錯了<做的真好,很有創意。
圖文並茂真好,我還是用吸錫器呢

网友:
精采的工具 diy
非常佩服您契而不捨的精神,開發並完成了好用的工具雛型機,
再做些改良說不定可以賣扣扣哦!

网友:
有意思的DIY…花了幾兩龍銀?

网友:
那篇網頁我看過,不知道跟你看的是否同篇
您的問題:
1.汽油濾清器距離吸錫頭(吸嘴)之間的軟管過長
2.選用自由管(油管)是錯誤的選擇,那種管子適合噴出(順向),不適合吸入(逆向),一定卡錫,空壓機軟管不錯,有硬度,如果用冷氣排水那種透明軟管,可能會因為吸力而縮扁!
簡單改進增強吸力方法
找一支雄獅油性筆將汽油濾清器想辦法直接套入,筆尖抽掉裝吸錫頭(一來可以當握炳,二來以後清廢錫直接轉開筆頭就好,跟手動吸錫槍一樣,超方便),汽油濾清器到真空機的軟管長度就隨你高興.
從圖中來看,接汽油濾清器兩端的軟管沒有完全套入,用打火機稍為烤一下再套到底,然後用鐵絲之類纏緊
你可以參考手動吸錫器,吸嘴之後就是真空室.中間沒有距離!
以上拙見僅供參考,期待大大改良作品刊出!

网友:
找一支吸錫槍,把彈簧 活塞組 全拿掉
想辦法把汽油濾芯跟吸錫槍連接(要方便拆裝以利日後清理錫渣)
軟管建議使用管內有彈簧工業用的種類
如此一來也不怕吸嘴熱融
透明管內有彈簧也不怕會被真空吸扁掉
至於錫渣通通都在吸錫槍的筒身內
並不會跑進軟管囉

网友:
其實,你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可行的。
可是你少了一佪考慮,
你必須要做出一佪真空的空間(類真空)
當你要吸時,才去吸,然後吸的氣體是進入這佪空間。

而你的做法,沒有那一佪空間。而是一直的抽氣而已。
只要加上那個空間,越大越好。而把控器的腳踏變成氣動的開關腳踏。
就可以完成你的預期目標了。

网友:
可以考慮真空除錫烙鐵的收集瓶做法,就是在錫渣收集處中加上金屬網,讓焊錫碰到網子時會冷卻凝結,後面再放一層棉花,可以擋掉小錫渣。
濾清罐最好能多串幾個,避免異物進入幫浦使幫浦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的話,可以去機車店買濾心,買個濾油的就可以接在管子上了。
那如果要用瓶子的話,也可以到五金店去買清潔用的鋼絲絨。就可以達到狼大說的效果了。

网友:
真是厲害的真空吸錫器製作啊
害我也想找顆真空幫浦來做

网友:
上星期試作,發現問題如下:
一、噪音太大,可能是買中古機器,因此,通電吸錫時噪音過大。
二、導管會變型,可能是選擇透明的塑膠管,太軟,以致吸錫時塑膠管變型影響吸力。
三、吸錫管線太長,錫汁一進吸錫器,未達濾心前就已冷却,把吸錫口阻塞,又無法有效率的通吸錫口。
因太失敗了所以將該"噪音機"退還老闆,竟然扣了300元。
計劃將家中很少用的吸塵機拆解,試試幚浦能不能用。

网友:
吸錫管越短越好,越靠近錫渣收集處越好。
真空管硬且粗較佳,避免型變及管徑影響吸力。
過濾器透通率越高越好,只要能擋住錫渣與焊油就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謝狼大指導,下次再把成果呈上,供大家參考。

网友:
最近也想改裝手上用的賽威樂LF6000,加強真空吸力,看能不能改善吸大量錫時吸頭常常被堵住的問題

网友(2010-10-23):
是不是有想過,用吹錫的方式除錫,重點應該就在瞬間風量的大小,準備一個噴槍會比較省吧 !!

网友:
是不是有想過,用吹錫的方式除錫,重點應該就在瞬間風量的大小,準備一個噴槍會比較省吧 !! ...
引用 网友C:

吹鍚!!
那熱鍚亂噴,多危險啊~

网友(2010-12-08):
我有購買空壓機 能否改裝呈真空吸錫
板大這各好像沒有吸力調整功能 看來要靠手感去判斷了

网友(2011-01-21):
可以改裝一個真空桶,利用電磁閥控制開關,但真空幫浦西要裝個負壓的開關,不知哪裡有的買?